红灯753第一个三极管换硅管应该怎么改

楼主(2022-11-11):
如图,红圈里的第一个三极管如果换成硅管,如9012,电路图上应该怎么改一下?

网友:
如果你只换第一个三极管,需要把4148再串联一个,现在电压太低,如果变成2个4148,那后面的第二第三个三极管的偏置也需要重调,还不如不动这个4148,把15K电阻去掉,然后换一个电阻直接接到电源,调整电阻大小使工作电流在0.几毫安更方便。

网友A:
1N4148用两只串联稳压,再调整图上的15k电阻,510电阻适当加大,串在4148上的电阻也要调整减小.这个电阻图上没标,是与电源连接的,肯定有.

网友:
可以换9012,只需重新调整工作点电流0.4-0.6ma

网友:
这机有硅锗混合版本,不知道谁有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用两只串联稳压,再调整图上的15k电阻,510电阻适当加大.

1N4148用两只串联稳压,会不会影响到中放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148用两只串联稳压,会不会影响到中放级

会影响中放工作点,需调整中放工作点.

网友B:
找到红灯735前硅后锗电路

网友:
4148这是个稳压点,硅管更需要基极稳压,再串一只4148,二,三级中放重新调整电流即可。

网友C:
这里有非常清晰的753全硅管的图纸。给学生练手的。慢慢看。

网友:
这是后期出的全硅管,一级中放三级管检波,不带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148用两只串联稳压,会不会影响到中放级

肯定会影响,而且影响极大,中放必须同时做改动,这个工程不小。正品红灯753既有锗管机也有硅管机,既有二级中放机也有一级中放简化机,音频放大也分三级、两级和TDA2822M集成,不同版本的元器件参数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红灯735前硅后锗电路

重新 拍下图  太模糊了  谢谢!

网友:
红灯753型7管半导体收音机说明书(硅锗混合电路图)G.jpg

红蕾7H1的电原理图比较接近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非常清晰的753全硅管的图纸。给学生练手的。慢慢看。

硅管电路图  很好       老的锗管的   还有  混合de   有没有   一起发一下

网友:
万能的矿坛   热心的 坛友!

向大家致敬!

网友D:
提供一个较简单的方法:
1,断开1N4148与15K 的连接;
2,在1N4148上面再串联一个1N4148;
3,将15K接于增加的1N4148上端(负极);
4,原来接1N4148负极端的限流电阻,改接于增加的1N4148上端,阻值改为310Ω;
5,调整15K使第一个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为0.4ma,中放级的电流可以不调。

就是一二中放上偏置电阻接于原来的4148,变频上偏置电阻和稳压电阻接于新增的4148,适当减小稳压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较简单的方法:
1,断开1N4148与15K 的连接;
2,在1N4148上面再串联一个1N4148;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那换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背景噪音比较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那换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背景噪音比较低啊

稳压电阻应该是1.5K左右。
不换无法解决变频管的偏置,即无法修证合适的静态电流(一个4148的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那换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背景噪音比较低啊

稳压电阻应该是1.5K左右。
不换无法解决变频管的偏置,即无法修证合适的静态电流(一个4148的电压不够)。

补充内容 (2022-11-12 13:41):
无法保证合适的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那换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背景噪音比较低啊

锗管与硅管的差别仅仅是元器件极性以及发射结导通电压不同,其它并没有本质差别。变频必须有振荡,振荡的原理本就是从噪声中选择所需频率并对其无限放大,没有噪声则没有振荡,没有振荡则不能变频。试图更换低噪声半导体元器件来实现低噪变频的想法,完全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