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1中波、短波线圈求助

楼主(2022-11-11):
已经做了一台6A2 6K4的中波短波收音头,接自己的胆机听中国之声,效果还不错,听网友们说6U1 6K4的效果要更好些,于是下决心做一台,无奈手中没有6U1用的101K 和103k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网友们说可以用6A2的线圈改制,但是也没有人说怎么改,买又买不到,所以求教大家有没有绕制教程,或是改制教程,或是有朋友转让的,麻烦告知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去找找看。
依稀有点印象。

网友A:
我记得某鱼上有这个玩意,我手里貌似也有一套来着。

再说了,未必需要原线圈,自己按照比例绕一个也不难。就是骨架和磁芯的配合稍微麻烦些。

我以前就用6mm的短磁棒绕了一个,照样好用,效果可不必成品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某鱼上有这个玩意,我手里貌似也有一套来着。

再说了,未必需要原线圈,自己按照比例绕一个也不难 ...

<用废旧材料拼凑一台四灯收音机 >你看我这个帖子,中波天线线圈中波振荡线圈都有详细说明。短波我用的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某鱼上有这个玩意,我手里貌似也有一套来着。

再说了,未必需要原线圈,自己按照比例绕一个也不难 ...

对不起,我发错地方了,看错了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发错地方了,看错了行了。

没有。

很有参考意义,我正在看呢。

网友:
<用废旧材料拼凑一台四灯收音机 >你看我这个帖子,中波天线线圈、中波振荡线圈都有详细绕制说明。短波我用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发错地方了,看错了行了。

网友:
那个天线支架,很有参考意义,我就没想到。学到了!

网友:
某鱼上有呢

网友:
我记得论坛上有坛友发过LT100线圈的数据,我昨天刚刚下载下来,是图片形式的
你搜索一下:电子管收音机天线,振荡,中周,线圈数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C:
用6A2用的中波振荡,抽头空着不接,紧贴原线圈着用0.1线加绕33匝,亲测可用,不起振线圈调个头。

网友:
6U1也可以用S式线圈,如果是自己做,何不用独立本振? 用五极管或者三极管都行.

6A2,6U1也不是很好的方案呀,都是为了省管子而已。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C:
用6A2用的中波振荡,抽头空着不接,紧贴原线圈着用0.1线加绕33匝,亲测可用,不起振线圈调个头。

这个方法很好,简单方便,我一定要试试,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