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理

楼主(2022-11-11):
各位老师 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检波和低放管6AV6(见图红圈处)音量调大后屏极电压由正常值60伏电压上升到90多伏,声音失真甚至无声,请教什么是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检查这两只

网友:
声音调大都这样,正常的。最好办法用大电流低放管,屏极电流(Ia )超过6mA ,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换用国产管6N1就行,屏极电阻要调小,用100千欧。

网友:
是的.6AV6的栅极用5兆欧显然设计太不合理,即使极微电流的直流胆,用一二兆也就够,交流管用这方法

产生栅负压的,到二兆那么大就会这样,交连电容在这么高的阻抗时,也不适选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全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全图如下

检查栅漏电阻的阻值不能变大。检查耦合电容不能有丁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