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6P3的屏耗超了,请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11-11):
一只屏压274V、78mA,另一只275V、76mA,屏耗21.4W和20.9W。

网友:
短时间没事。长了有损伤

网友A:
你这个电流是阴极处的电流还是屏极处的电流?

网友:
超那么一点点,没什么吧。也没看到红屏啊。
管子多,满屏耗使用。管子少,调整在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是阴极处的电流还是屏极处的电流?

测初级两段电压除铜阻,17.5/230=76

网友:
高压运用考虑超屏耗,低压运用考虑超阴耗。

网友A:
只要不屏红就没啥,只管用。

别以为测铜阻就准确,牛的热态和冷态线包的电阻变化很大的。

楼主:
这对管使用5年多,顶部都有墨水了,之前一直控制在19.5W左右,今天跟风把屏耗用尽甚至超了,意外发现还有点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屏红就没啥,只管用。

别以为测铜阻就准确,牛的热态和冷态线包的电阻变化很大的。

测厄流圈电压除铜阻得出的结论也差不多,27/160=169mA,6N9P用了0.9×2mA,泄放电阻用了约3mA。

网友:
就i这样用,这对管子寿命到了,以后换5881或6L6GC

楼主:
今天把屏耗调回19.5W,声音不好听了,马勒第二交响乐,好像与乐队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有些频段传不过来

楼主:
还是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