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声体的耳机好吗?

楼主(2022-11-11):
有人试过多发声体的耳机吗?效果如何?
可自己DIY一个双发声体的吗?

网友A:
理论上相比同尺寸同质量的一个单元的耳机好。
从声音大小 和 高低音 分配上来说。

但是,10元那种双喇叭,可能就是两个喇叭并联,而不是各负责高低音。
三星有一款 一个单元 两个振膜的耳机,实际听感并没有比同质量同价位的耳机好多少。

但是同样使用该单元的,打着某ak·标的据说就值一百多,实际上用的还是那款耳机单元。

还有动铁+振膜的圈铁耳机,比更便宜的普通耳机肯定好,但是对比相同价位高评价耳机,可能就不算好了。
这个听感与物理层次上还是有代沟的。并不是理论上好,听感就会更好。

题外话,某米100多的圈铁与某AK·1千多的圈铁 都是双单元的耳机。
肯定一千多的好,但是这个一千多的圈铁能不能打过同价位的动圈耳机还是两说。
我没听过 没法评论,但是三星那个双振膜听过,两头突出 中间缺点什么似得。

听了入耳的耳机不舒服,平头塞漏音 低音少,最后还是头戴的40mm舒服。

网友B:
用过天龙的透明双单元耳机 体积稍微大一点 可以看见里面的构造 两个单元通过导管并在一起  高音部分在中心 低音音管分布在四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相比同尺寸同质量的一个单元的耳机好。
从声音大小 和 高低音 分配上来说。

谢谢!也就是说,它们在外观上是装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天龙的透明双单元耳机 体积稍微大一点 可以看见里面的构造 两个单元通过导管并在一起  高音部分在中心  ...

它们是用不同的线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们是用不同的线圈吗?

应该和音箱差不多 里面发现了分频用的电容器

网友C:
多单元耳机是条畸形的路,耳机物理振动面积小,本应发挥这个优势来提高单元的失真度优势,结果搞分频音箱那一套,本来耳机没有的相位失真结果又重新出现了,实在是得不偿失  况且耳机本来也只是欣赏音乐的一个补充形式,听音乐还是应该以音箱为主,耳机在玩到两千多块的时候基本就应该停了,不应该再继续往上玩了,多考虑音乐和音箱系统才是正道

网友C:
我说“听音乐还是应该以音箱为主”不是我食古不化,相反我本人可以说在音响方面是相当激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清清楚楚的原理支撑,这是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的本领,尊重听觉生理系统而已。
见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8180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单元耳机是条畸形的路,耳机物理振动面积小,本应发挥这个优势来提高单元的失真度优势,结果搞分频音箱那 ...

条件!听音箱的条件比耳机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听音乐还是应该以音箱为主”不是我食古不化,相反我本人可以说在音响方面是相当激进。之所以这样说是 ...

你真利害!!!

网友D:
对声音要求不同,决定选择。各种新奇特是给追求刺激的人准备的。耳机一个振膜基本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声音要求不同,决定选择。各种新奇特是给追求刺激的人准备的。耳机一个振膜基本搞定。

耳机有它的特点:体积小,便携。不会影响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尺寸的头戴式耳机就可以了,动态就很不错。入耳式的不行,小尺寸头戴式的一般。

耳机内的音质也与发声体的制造工艺与材料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