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楼主(2022-11-12):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pdf: https://url64.ctfile.com/f/35518564-722987224-f3920d?p=9589 (访问密码: 9589)

网友A:
谢谢分享;
那个时候的说明书写的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那个时候的说明书写的真详细。

20元买过一台稳压电源附带的说明书

网友:
感谢分享。

觉得原图不算太清晰,图片分辨率大了点,把除最后一张原理图外缩成75%。

jpg质量选一般的90%足矣,这样全部图片约3MiB。
其实原图没什么彩色讲究,jpg质量压到60%、全部图片共1.5MiB,也看不出多少区别。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因附件文件名后缀限定用.zip、单个文件最大750KB,于是分卷压缩了。
若解压《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ip》时未能自动识别余下四个分卷,可手动指定,或将它们改名为《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01》、《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02》……这样一般就会自动识别了。

网友:
以前的稳压电源保护电路方面和现在的维修电源有差距。以前的稳压电源好一些的只有一个过流保护,当时的过流保护好像有两种一种是限流性质的,就了到了最大电流时,电流就不能再上去了,相当于现在的维修电源的电流设定值,还有一种是关断式的,一旦达到了保护点,就会关断输出,即使过流的负载已经撤除也不会恢复输出,要按一下恢复的按钮的,至于过压保护,通常输出都是可调的,过压保护可能有点难做。前几天我改的一个电源,在输出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个点可能是电位器的原因,那个点中间的点会接触不到(是线绕电位器),输出电压会有一个跳变,在输出2点几伏处会跳到30V,后来我把那个电位器换了,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如果是不能承受高电压的,可能一下子就会烧毁的,所以可调的还是要有一个过压保护的,不过这个保护点的电压值要能跟踪输出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一点点,这个可能有点难,从可靠性的角度,应该用一个双连电位器来进行,这样两个电位器同时出问题的可能会很低的。
我手上的电台电源,是固定的输出电压13。8V,好像过压保护点在14V到15V的样子,是一个电压检测再加一个单向可控硅并联在输出上进行的保护,一旦过压可控硅立即导通让输出为0。

网友B:
载下来的文件不能解压。说缺.z01卷。改文件名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载下来的文件不能解压。说缺.z01卷。改文件名也不行

自己试了一下,上述5个文件放在一起,用WinRAR解压《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ip》,提示须《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01》,手动指定《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01.zip》失败、变成索要《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01.z01》。
看来WinRAR是靠文件名和后缀来识别分卷系列,不能手动指定。

那么,只能将《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01.zip》、《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 02.zip》……
分别改回《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01》《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02》……
这样解压《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ip》时就会自动识别余下四个分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试了一下,上述5个文件放在一起,用WinRAR解压《JWY-30B晶体管稳压电源说明书 -石家庄无线电四厂.z ...

好的。谢谢

网友:
最好,你亲自试试。另,网上有这个图,只是没“说明”详细

网友:
文件下载
请输入文件/文件夹访问密码
输入后请点击解密文件,提取相应文件/文件夹内容。
访问密码不正确,请重试。
文件访问密码
密码由上传者创建和保管,平台无法获取密码。

网友:
感谢分享,资料很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