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和负载阻抗不匹配,咋办?

楼主(2022-11-12):
朋友送我两个6P1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次级6欧,但是我的音箱喇叭阻抗是8欧的,咋办?

网友:
铁芯如有空间,就再加绕几圈,8Ω的箱子也不是不能响,只是效果不如6Ω而已

网友:
直接用,除了低频有点影响,其它没事的

楼主:
啊呀,昏了头了,说反了,音响喇叭是6欧,输出变压器次级是8欧。

网友:
次级拆去几圈,或者喇叭上串个2欧电阻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个输出变压器是分层分段绕制的,次级减少匝数比较困难,初级多绕些匝数还行,目前是想负载多加2欧的电阻试试,但是会影响输出功率,看看音量如何。

网友:
用还不是一样的用,只是输出效率不能够达到最大,至于音质嘛,这个不好说,靠自己去体会。

网友:
6欧喇叭比8欧的音量更大

网友:
直接用吧,只影响最大输出功率,小音量基本上听不出差异。

楼主:
在次级输出端串2欧电阻一试,声音比原来的要小,但音质好多了。
原来从小声到中等输出的时候,声音不好听,感觉有失真,后来检查电路才知道输出变压器和音箱不匹配。串了电阻之后,输出功率减小,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能用就行。

网友:
从6P1的阻抗曲线来看,影响比较小,意外的是可能会比较适合曙光版的6P6P

网友:
输出级电子管的输出阻抗,本身就是在一个范围内的预估值,误差很大。
喇叭、变压器不匹配,也许误打误撞正好呢!

网友:
绕变压器的时候很多参数也是估算的,并不是很准。要求也没那么严格。

只是阻抗完全匹配效率最高,失真大概在最小的那个区间。稍微不匹配没什么大不了。

这个问题我实测过,标称8欧输出的,最佳可能在6欧,也可能在10欧,不是那么正好。

网友:
这个真的不用太介意
我有对爱华6欧箱
接到我的几台胆机8欧端
就是这么用的
没听出有什么区别!
当然比8欧箱声音大了点!

网友:
直接用就完了。

网友:
直接用一切努力都是严谨的体现也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
想认真就改变压器。否则连接上听就好了。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就是个单端输出吗,拆下来加绕匝数试试。

网友:
直接用,估计也听不出区别

网友:
我的音箱也是6欧的(sony),接在甲类输出也听不出什么差别(甲类最佳阻抗有一个范围,失真曲线在最佳点两边有一点平缓范围,不是尖锐的,偏离一点应该问题不大),若心里不舒服,一个简单办法是加10~20W2欧电阻,这样音量电位器也可以开到最大了、输出管也在最佳点了。
个人理解,有可能不对,请查书或失真曲线。

补充:是否有人注意过成品6P1输出牛有的标5.5k,有的标5.1k,有的标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