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328 和LA3160 LA3161哪个音质好些

楼主(2022-11-12):
准备做几块单电源磁带前放板,请问各位大师,BA328  LA3160  LA3161  电路都比较简单,哪款音质好些

网友(2023-02-28):
HA12017电路最好!噪音最低,假如在输入端再加入场效应管缓冲电路更好。

网友(2022-11-12):
都是半斤八两,一般用用足够,如果要发烧,只能用分立件晶体管搭建电路,可以做到极高的指标

网友:
BA328是最最最大路货

网友:
您好!LA的好!

网友:
同类的还有M51521,没啥区别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PCB设计很关键。很多国产机采用鬼子机的一样电路,音质确有天壤之别,应该就是设计和用料问题。
大家手上有好的电路带PCB图的,欢迎交流

网友:
HA12017,但是是双电源的。

网友:
看内部电路,LA3160/3161好过BA328.
看参数3161的失真比3160少。

不过我感觉音质首要决定因素是录音头和电机/齿轮机构,或者还有去加重元件的精度。

网友:
上高中时(90年代初)曾做过BA328和LA3160的磁头放大板,都不太满意,底噪偏大,音质一般;

后来邮购了NE5532,做好后音质改善明显,比较通透,解析力高,噪音也低一些。

网友:
夏普800用的是BA328。

网友:
BA328当年在磁带机很常见

网友:
现在用运放做也很好,不用局限于某个型号,取材广,好、中、差各种运放都有,选用时只要注意最低工作电压符合所使用的电源电压就行。

网友:
M的和BA的音质要比ta的好许多,尤其是M的

网友(2022-12-23):
CXA2510 -2511 /HA12221 12226等等 比这些好多了

楼主(2023-02-26):
朋友们,TDA1522有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