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了一块特殊的PCB板

楼主(2022-11-12):
昨晚做了一块小信号采集板,想不到现在打印机和电脑也玩斗地主和表情包 ,笫一张试打出现表情包乱符重启打印机和数据线,第二张转印纸居然打出扑克牌符号,算了不想浪费纸做了转印,本想印好板子扣掉看看没连线将就用吧

网友:
我折腾办公设备的经验,
应该是电脑输出了打印机字库中没有的字符。
应该让计算机输出点阵信息,不要使用打印机的字库
在打印机设备的配置程序中,
设置字库---找到打印方式“描边/点阵?”不要选描边。

网友:
打印东西,我一般先打成pdf文件,再从pdf输出到真实打印机。这样可先检查有无错误,避免浪费纸。

记得Word里有的图形符号,摆放时设置了旋转,但印到纸上时方向错的,可能是Word自身、或打印机驱动有问题。先打成pdf文件,便解决了。

pdf输出到真实打印机时,可能和打印机自带字库冲突问题,可试试选「作为图像打印」,这样送往打印机的是单纯的图片数据。

打印到pdf的过程也可能出现问题,遇到过Protel板图打印到pdf时,会漏几个螺丝孔,倒还没发现缺焊盘这么严重的。看来pdf也不是十全十美,各种软件有点缺陷,再要互相配合的,名堂更多了。

没有Adobe河蟹版的话,可试试其它Zan Image Printer、FinePrint、SmartPrinte、Virtual Printer等虚拟打印机,有些直接打成图片更方便。
虚拟打印机装多了,可能会有冲突……又是软件缺陷的坑,卸载掉,只留一两个好用的。

网友:
普通A4纸打印,风油精转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普通硬纸?
不是热转印纸?

用光面打印纸后面那张纸,激光打印机打印就可以了,但是需要过胶机,或者电熨斗烫也可以

网友:
打印时候选择加重打印,十年前做过几块板,效果很好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直接搭棚啊。

网友:
下面这贴看看吧。搭棚焊在小信号高频超高频电路上,天生就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88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普通硬纸?
不是热转印纸?

普通纸是试打的,做板用热转印硅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直接搭棚啊。

这个不可以,二个机械开关和一个霍尔和三个转盘精密配置,
获取转盘开关量和模拟量,尽可能让间隙控制在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胶机是什么?塑封机么?

相片过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腐蚀剂是氯化铁么

对的用三氯化铁

网友C:
'装修玩了?防水管爆裂漏水有什么方案,我准备水管头尾装差压变送器模仿漏电开关原理两边水压不一样数秒后断水

网友:
热转印很不错,最小做过7mil的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成功率怎样?

热转印+腐蚀业余制板最快,从打印到腐蚀成品只要几十分钟,不计修板时间,
第一次用新配比三氯化铁溶液腐蚀时间10分钟左右,以后会慢一些,
打孔砂平清洗涂绿油强阳光下10几分钟固化

这是我平时设计制作的一些电焊机主控板和智能系统板效果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修玩了?防水管爆裂漏水有什么方案,我准备水管头尾装差压变送器模仿漏电开关原理两边水压不一样数秒后 ...

朋友还记得我 ,谢谢,
用水设备漏水我的方案是流水传感器信号送控制器计时,超时关闭区域阀门这样简单,
爆管地面漏水用最简单的不锈钢电极信号送控制器关区域总阀,比如厨房总阀,
卫生间总阀等等

网友:
打印机乱码了,以前用HP6L也出现过这样问题。
楼主用的是哪款打印机?准备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