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DDR5自带双通道。那问题来了

楼主(2022-11-12):
那插2条跟插一条。是不是一样快?

网友:
内存更新要比cpu慢

网友A:
老衲用3dmark测过,总内存容量相同,双通道比单通道得分大概高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衲用3dmark测过,总内存容量相同,双通道比单通道得分大概高5%。

你测的是DDR4还是DDR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测的是DDR4还是DDR5?

十几年前测的,好像还是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衲用3dmark测过,总内存容量相同,双通道比单通道得分大概高5%。

正常用根本感觉不出来双通道和单通道的区别。
听说双通道内存在集成显卡(核显)的场景下对显示性能提升明显。

网友:
因配置而异,关键是CPU需要多大的带宽,单通道能满足的话组双通道也没有益处,只有单通道不能满足带宽的CPU才有必要组双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测的,好像还是sdram

sdram 那个时期的主板不支持双通道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ram 那个时期的主板不支持双通道吧 ?

好像865主板支持的

网友:
你单条DDR5实现双通道,但是你2条DDR5就是四通道啊。

所以还是2根好。

网友C:
DDR本来就是上升沿下降沿双读写

双通道、四通道同时读写
只是双倍、四倍数据带宽,但数据容量却减半、剩1/4
所以使用差别不太大,但相对更灵活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本来就是上升沿下降沿双读写

双通道、四通道同时读写

"
只是双倍、四倍数据带宽,但数据容量却减半、剩1/4
"

数据容量减半??
确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只是双倍、四倍数据带宽,但数据容量却减半、剩1/4
"

双读写频率加倍,同样长的时间里多读写一次,容量较原来的频率相当于加倍

单通道64位宽换成双通道128位宽,双通道容量虽然比单通道的降半,但位宽换算大了一倍
处理高带宽要求的程序数据有优势,但可惜容量减半,哪有那么便宜不花钱就翻倍的好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读写频率加倍,同样长的时间里多读写一次,容量较原来的频率相当于加倍

单通道64位宽换成双通道128 ...

无法理解,这个

"
双通道容量虽然比单通道的降半
"

到底说的啥意思。
是总的内存可用量,还是以此传输的数据量。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读写频率加倍,同样长的时间里多读写一次,容量较原来的频率相当于加倍

单通道64位宽换成双通道128 ...

确定你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或者举个例子说下。

网友E:
处理器的内存控制器决定发挥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定你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或者举个例子说下。

专业术语虽然我们不清楚,但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两条内存组成双通道并行处理时能比原来单通道时宽一倍的数据
但导致在单条的内存上面,宽一倍数据的另一半,跑到另一条内存上了
表面看是番倍,但实际这组数据只有一半在一个内存条上,另一半在另一条上
物理上,单个内存条的位宽只能满足双通道位宽的一半,也只能承担一半,无法突破物理极限

所以我们选择显卡时,如果两个显卡用的显存颗粒一样的
有的显卡看似只有4G,但它位宽是512位的
而有的显卡看似8G,位宽却只有128位
实际上前者使用的显存颗粒数量反倒是后者的两倍,不看位宽光看容量,很容易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处理器的内存控制器决定发挥性能

有道理
早期内存控制器好像集成在北桥中,后来北桥整合到处理器中

而处理器芯片厂商又喜欢商业化操作,对用户群分等
中端、低端处理器的内存控制器,强制通道里的内存工作频率降频降速运行
中高端的才允许相同的高规格内存以通道最高速度运行

夹缝中的主板厂商那边呢,为了迎合用户心理
又在有些主板的BIOS中,设计破解选项
允许内存控制器“超频”运行,好让高规格内存全速运行,发挥应有的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业术语虽然我们不清楚,但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两条内存组成双通道并行处理时能比原来单通道时宽一倍的数 ...

大概理解了你表述的是什么意思了。

我举个例子吧:

假设单条内存单通道64bit位宽,那么你组双通道就是128bit位宽。一个通道64bit,这个是物理限制无法突破。

这个时候如果你存了1 2 3 4 5 6 7 8,总共8块数据,如果 1 3 5 7 存到了A通道。2 4 6 8 存到了B通道(当然也可以是其他分配方式,但总是对半的)。因为AB通道是单独的,并且是并行的。因此4个步骤就完成了。
当然单通道就是8个步骤。

数据还是8块数据,还是占8块的空间。无非是单独占到1条上,还是分开占到2条上。 并不是  "容量减半了" 。

这个时候CPU读数据,如果AB两个通道顺序读,两个通道的利用率最高,因此效率翻倍。但实际上取决于AB两个通道的分配策略(这个是固定的),以及CPU对数据的读取方式(这个是不固定的),实际上效率并没有翻倍,根据实际情况 提升的程度也不一样。

网友F:
可能还不完全是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些解答,双通道有两种模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还不完全是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些解答,双通道有两种模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你这个图,无非是分配策略问题。

不过考虑到现代的机器,系统里有许多的进程,CPU或者多个CPU或者一个CPU多个核(总之就是多个可执行部件),根据策略在单一时间执行某一个进程。
而这个进程的数据可能分配在A内存,B内存,AB都有等等各种情况。

当进程足够多,执行的类型足够复杂(譬如有IO型,有计算型等等),对内存的需求足够多样的时候,分配策略可能不是那么十分十分的关键了。

网友:
英特尔原来是没有unganged模式的,直到最近11代才有,为什么现在又增加了这个模式,这以前可是AMD独有的,我也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概理解了你表述的是什么意思了。

我举个例子吧:

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你理解的容量是纯粹物理上的容量,存贮每个二进制位的总数量
这也是你坚信的基础,虽然你这个物理空间意义上梳理的容量大小最为精确
毕竟每个二进制位,少得不能再少也得占一位,以此为计量原点,自是精准

然而通常大家理解的容量,更直接点说是厂商宣传的,是以某一固定数位的二进制数据标准下的容量
可以8位16位32位以及更多位,导致同容量下但不同位宽时所占据消耗的物理存贮位置数量大不一样
8位二进制一个字节,和16位二进制一个字节,容量上虽然都是一个字节,但明显后者多占据了1倍的物理空间

倒不是因为厂商刁钻,因为实际用途上,不同位宽要求的存贮模组都有市场
总不能卖内存条或闪存盘时,像卖颗粒一样,都按1位二进制来算容量
虽然有些良心商家,还是会标出内存或闪存颗粒按8位去算容量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时我以为一个flash存贮颗粒是1GB的,结果好不容易吹下来替换到目标板上了
结果进入系统读下来,只有128MB,弄了半天原来二进制的位数不一样,有时非要除8才算

大部分是早期实践收获一点避坑经验,未经专业系统学习
可能描述和用词都有不妥不不准确的地方,但给有需要的朋友总体上参考下,会少吃亏些

还有一个就是操作系统,从8位到16位,16位再到32位,32位到64位,系统不断升级了
但以前的数据文件所占容量大小还一直是兼容的,那我们存贮的数据的位宽岂不是一直没变
所以在变与不变的犬牙交错中,很多情况更让人难以分辩,尤其是专业人都无法直白讲清楚,何况我们大部分是不专业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你理解的容量是纯粹物理上的容量,存贮每个二进制位的总数量
这也是你坚信的基 ...

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了。
存储一个 8bit的数据,需要多大的空间。答案就是8bit的数据就是1个字节的空间。在16位宽,64位宽,128位宽的机器上都是一样的。

无非你说的意思是,譬如cpu需要1字节的数据,而内存位宽是128bit(16字节),你一次性读出来16字节,扔掉15字节,只要1字节。那么15个字节浪费了,效率很低。而64bit位宽的相对来看效率就高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请搜索 “就近性”,现代计算机的存储器设计,都是基于这个原则。

我简单说结果,就是16个字节读出来,放到cache里面(假设cache的位宽也是128bit,并且只有一级cache,实际上现代cpu一般有三级L1 L2 L3。)下次cpu如果要取 这16个字节中的其他数据,不再需要去内存里面拿,而是从cache里面拿即可。

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cache的存在,内存里读写数据一般都是成块的,不会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拿数据。成块的拿出来,放到cache里去。写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G:
感觉现在影响速度的是硬盘了,除非换固态硬盘!

网友F:
如果要快可以组磁盘阵列速度也不差,想再快就用固态组磁盘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现在影响速度的是硬盘了,除非换固态硬盘!

我选了个三星 890 pro,走PCIE4.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快可以组磁盘阵列速度也不差,想再快就用固态组磁盘阵列

我把128G内存,拿出一部分做了硬盘,系统的一些临时文件,我自己工作的文件放这里。编辑完毕后放磁盘上。
然后系统盘两块SSD做RAID。
再来个3块磁盘做RAID5放资料。

就这样,速度感觉够了。

网友C:
以前多次用不同形式的阵列卡或板载阵列卡,用机械硬盘做RAID0想加速系统的读写速度,发现都有一个毛病,就是bios自检到阵列,那里比较慢,进了系统也没觉得快多少,后来用120GB以上的固态盘了,才明白,我之前做的阵列全是哗众取宠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感觉现在影响速度的是硬盘了,除非换固态硬盘!

原因都是硬盘上的虚拟内存读写速度太慢拖了系统后腿

刚好看到版块内一帖主题——“电脑4G内存最好升级成8G”
其实一个意思,当系统需要的内存开始需要硬盘上的虚拟内存补充时
最好还是要加大内存条的容量,毕竟内存条的读写速度,远胜于硬盘虚拟的内存读写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多次用不同形式的阵列卡或板载阵列卡,用机械硬盘做RAID0想加速系统的读写速度,发现都有一个毛病,就 ...

普通级别的RAID卡,性能的确堪忧。你用好的RAID卡做试试就知道了。

另外,RAID卡的优势还在于占用CPU时间少,对系统的性能提升不仅仅在硬盘速度上,还解放了CPU。所以说服务器用RAID卡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冗余。价廉服务器的RAID卡只支持RAID1,当然0也支持,但是不会有人用。速度也不比主板自带的RAID块。主要还是冗余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都是硬盘上的虚拟内存读写速度太慢拖了系统后腿

刚好看到版块内一帖主题——“电脑4G内存最好升 ...

内存大是硬道理。不仅不需要磁盘来虚拟内存(休眠等等特例除外)。还能给磁盘做大容量的cache。可谓是好处多多。在我眼里,越大越好,只要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级别的RAID卡,性能的确堪忧。你用好的RAID卡做试试就知道了。

另外,RAID卡的优势还在于占用CPU ...

说的不错,要不然群晖,威联通就没人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普通级别的RAID卡,性能的确堪忧。你用好的RAID卡做试试就知道了。

另外,RAID卡的优势还在于占用CPU ...

服务器主板上的阵列卡插座都是大位宽的,自然不一样

以前PC主板上只有低位宽扩展槽,自然全是鸡肋
作为扩展口用用罢了,想升级速度性能肯定是做做白日梦的

后来的PC主板可以使用几路显卡插槽了,扩展卡速度上自然从物理上能有大的提升空间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都有固态盘了,一般人用的电脑也不必要搞阵列也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主板上的阵列卡插座都是大位宽的,自然不一样

以前PC主板上只有低位宽扩展槽,自然全是鸡肋

你说的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128G内存,拿出一部分做了硬盘,系统的一些临时文件,我自己工作的文件放这里。编辑完毕后放磁盘上 ...

有办法在开机时把操作系统搬到RAM DISK上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在开机时把操作系统搬到RAM DISK上运行吗?

WINDOWS我没研究过,可能比较麻烦。LINXU好做些。不过一般也没有把操作系统搬到内存运行的,都是把缓存或临时文件改到内存盘上。

普通用感觉不大,加载大文件的时候 明显。

网友:
好的阵列卡有高位宽的数据处理器,上面板载额外的内存,甚至还有内存扩展槽,这种卡就把本来让CPU干的事情给代劳,而且因为是专用处理器,专门优化的指令,和通用型的处理器相比,效率高很多,但是因为不是大众消费品,因此单位成本降不下来,并不适合普通用户

回到内存话题,虽然没玩过专业服务器,但从研发任务的共性看,服务器上的ECC大内存估计还有多电压的,比如轻载时自动低电压节能运行,普通台式机的内存工作电压不会根据负载来自动调节,服务器上的容量大,耗电自然会比一般台机大几倍,况且加上ECC位,位宽肯定也高,比个人电脑的64位肯定是要多了一段的,条子上不用考虑,肯定也需要多几颗内存颗粒,电肯定也多耗一些,为了节电,弄了个双电压多电压什么的,以供更宽的工作范围和更好的效能比,在操作上应该很容易实现的,很显然,很多科技应用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好处好事,往往别人早就落实到应用,早已经在享受好处了,我还自以为脑瓜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在开机时把操作系统搬到RAM DISK上运行吗?

好像有那种东西 看稀奇古怪的电脑硬件节目有那种东西 2006年加拿大的一家公司推出的芯片存储式硬盘   两种接口方案 一个是IDE接口 另一个是PCIE口
支持4根DDR2的内存条 最高支持4条1GB大小的 只要装上6V叠层电池 然后装上内存条  按下上面的清零 选择工作状态  接入电脑会识别为硬盘 只要电池不断电 就可以保存数据  速度是当时最快的 后来SATA才打败这个速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选了个三星 890 pro,走PCIE4.0

三星 990 PRO 系列旗舰固态硬盘  1TB

这个现在新品你多钱买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本来就是上升沿下降沿双读写

双通道、四通道同时读写

你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在开机时把操作系统搬到RAM DISK上运行吗?

把几十G的硬盘搬到内存,耗时不短,即使ssd也不省时间,操作系统有大量的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星 990 PRO 系列旗舰固态硬盘  1TB

我没买990。

网友(2023-02-17):
肯定是二根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