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智能电饭煲MB-FS5094煮不熟饭故障,求指点!

楼主(2022-11-12):
手头有一台美的智能电饭煲MB-FS5094煮不熟饭故障,怀疑是感温元件阻值变值所致,开盖用数字表实测上盖传感器(黑线)阻值:45.1K,磁钢传感器(白线)阻值:44K,由于手头没有准确数据参考,所以无法确定,在此,求高手指点维修,谢谢!

网友A:
你把继电器换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继电器换了试试吧

大师,问题是通电能正常加热,就是煲饭煮不熟喔,继电器???

网友A:
大师可谈不上,楼主不妨代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可谈不上,楼主不妨代换试试!

这种电饭煲是采用电磁炉加热的,主板上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问题是通电能正常加热,就是煲饭煮不熟喔,继电器???

电容变质(小)功率下降?

网友:
可以先试换磁钢处热敏电阻(100k )。

网友B(2023-02-16):
我也是这样 的故障,请问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2023-03-22):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 的故障,请问楼主搞定没有

是上盖传感器断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盖传感器断线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0614&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盖传感器断线了。。。。。。。。。。

也帮同事修过2台美的,都是上盖传感器的线折断。不过修的时候用热缩管套了层,加长了点线绕了半圈,已经用了快2年了,没反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