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60贴片,可以做收音机吗?

楼主(2022-11-12):
3DQ、1N60贴片、1N60直插、104直插(60个)

网友:
不能问别人,要问自己;自己的技艺,自己怎样的场地,如何架条高接收效力的天线,看你的智慧了

楼主:
您有什么好的电路或建议吗?

网友:
贴片电子元件版的矿机好像没看过哦,楼主先搞一个试一试?

楼主:
不过,贴片板的矿石收音机,需要的元件阻值变小了,需要重新计算(我不知道怎么计算的)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两种都应该是1N60P。我试过都可以当矿石检波。只不过我的天线是54m长的铜导线+地线+耳机(手机耳机)。声音清晰着呢。玻璃的在超外差机中做检波也是很好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网友:
1N60P直插管做过单管636检波,效果一般,没有贴片玻璃管效果好。主要是两种管子压降不一样(0.2848V  0.2941V)。主要是直插管电压是逐渐升至到稳定值,而贴片管是直接不动值。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还是2AP9检波效率更高吧,更适用于矿石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