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检波正负二声道天地线无调谐大合唱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2-11-12):
  前些日子试验了下图的 二极管检波正负二声道天地线无调谐大合唱矿石收音机电路 ,由于我的天线只能收到短波,所以短波信号超强,中波没有试验,我想也完全可以接收。
    晚上短波信号很强,伴随着手机基站的固定信号,超级组合大合唱 ,震耳欲聋。不用地线的单级方式也可以收到短波和手机基站的信号,只是声音小一些,但干扰小,因为我的地线是墙里的一个膨胀螺丝代替的有很大的工频干扰。
   当短路左耳机时,右耳机输出加大但不多,总体没有两只耳机输出大。此线路简单不用调台,天线收到啥就听啥,24小时在线总有广播播音,挺好玩的~~
电路图

在我的矿机试验平台上试验的

网友A:
新式的无电源收音机电路我是不懂,就我做的那个没有线圈没有可调电容的电路而言,我试过二极管的串联并联,感觉从灵敏度上说,并联的灵敏度要强一些,当然,您的这个电路有另一路电路在里面,可能会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的家当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式的无电源收音机电路我是不懂,就我做的那个没有线圈没有可调电容的电路而言,我试过二极管的串联并联, ...

都一样的,很简单的。把我这个电路里的左耳机短路掉。右耳机里面加一个电感。和你的那个电路是一样的。只是加了电感后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一样的,很简单的。把我这个电路里的左耳机短路掉。右耳机里面加一个电感。和你的那个电路是一样的。只 ...

翻了一下,找出来几个27毫亨的固定电感,晚上试试看,反正也简单。
耳机两侧并联的2000皮法电容是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找出来几个27毫亨的固定电感,晚上试试看,反正也简单。
耳机两侧并联的2000皮法电容是必须 ...

耳机本身就有几百p的电容量,不接也可以的,

网友A:
今晚使用27豪亨的扼流圈进行了实验,有两个情况,对于直流电阻800欧姆的电磁式耳塞来说,不同的电台出现不同的效果,刚开始收的电台,这个扼流圈确实起到了增加音量的效果,后来此台停播,收到了另一个台后,这个扼流圈产生了负面的效果,音量反倒比不接它时更小了。对于另一只直流电阻140欧姆的舌簧式耳塞,这个扼流圈一直起着正面效果,而且很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使用27豪亨的扼流圈进行了实验,有两个情况,对于直流电阻800欧姆的电磁式耳塞来说,不同的电台出现不 ...

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普通的高阻耳机串接高频扼流圈,因为普通的高耳机具有一定的电感量。也可以起到阻碍高频信号通过的作用。频率越高,阻碍作用越强,频率越低,阻碍作用越弱。市售的高频扼流圈用的线都比较细。本身具有100欧姆左右的直流电阻。他会分流一部分电流和电压。使耳机得到的声音减小。所以我们用在矿石收音机里的高频扼流圈要自己绕制。用粗的漆泡线绕制。使直流电阻在几个欧姆,效果才会好。
舌黄耳机的电阻比较小。电感也小。阻碍高频的作用非常小。不加扼流圈的话,高频直接短路了。所以效果显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普通的高阻耳机串接高频扼流圈,因为普通的高耳机具有一定的电感量。也可以起到 ...

最近在看一些高频电路方面的书,里面提到了高频电路中的高频阻流圈和电容相配合,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这里的高频阻流圈以及分布电容是不是也起着类似的作用?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看一些高频电路方面的书,里面提到了高频电路中的高频阻流圈和电容相配合,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这 ...

个人认为,矿石收音机里用的高频额流圈的主要作用就是阻碍高频通低频和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矿石收音机里用的高频额流圈的主要作用就是阻碍高频通低频和直流。

回路中,有新的电感串入,一定会起到分压的作用,而耳塞的声音增加了,说明它两端的音频电压也增加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个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路中,有新的电感串入,一定会起到分压的作用,而耳塞的声音增加了,说明它两端的音频电压也增加了,为 ...

高频扼流圈的加入,阻碍了高频信号通过耳机的分布电容短路的路径,高频信号损失小了,耳机的声音自然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扼流圈的加入,阻碍了高频信号通过耳机的分布电容短路的路径,高频信号损失小了,耳机的声音自然就大 ...

这个说法,解释不了我碰到的问题:不同的电台出现不同的效果,刚开始收的电台,这个扼流圈确实起到了增加音量的效果,后来此台停播,收到了另一个台后,这个扼流圈产生了负面的效果,音量反倒比不接它时更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解释不了我碰到的问题:不同的电台出现不同的效果,刚开始收的电台,这个扼流圈确实起到了增加 ...

而且按照一般无电源收音机的做法,耳机两端是要并一个大约2000皮法电容的,就是要把高频旁路掉,

网友:
除去二极管和左耳机,电路余下部分可等效为下面的电路:
http://electronbunker.ca/eb/Bandspreading_3.html

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一楼电路其实存在一个(寄生)谐振频率,通过测量耳机电感量以及天线对地等效电容等参数就能大致评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