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用6N2代换6N10需要更换外围哪些零件,谢谢大家

楼主(2022-11-12):
大家好,由于本人学历太低了,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只能用6N2代换6N10,请问需要更改6N10的哪些零件才能用6N2来代换它,先谢谢大家;下面是参数表。

网友A:
参数不同的管子怎能替代,6N10、12AU7也不难找啊,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同的管子怎能替代,6N10、12AU7也不难找啊,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好的,图来了,这是原来6N10的电路按照6N2标住的管脚,灯丝改成6.3V。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同的管子怎能替代,6N10、12AU7也不难找啊,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正解.....灯丝的电压也不(6N10当然也可以接成6V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