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接不同滤波电容之试验

楼主(2022-11-13):
标称输出AC9V 800mA的小变压器,经过全桥,串一个1Ω电阻检流,然后接电解电容、并联负载电阻。
下方的黄线是检流电阻上的电压波形,上方蓝线是负载电阻的电压波形。各图依次为滤波电容用10μF、47uf、100μF、220μF、470μF、1000μF、2200μF、4700μF。

负载100Ω,电流约0.1A

负载50Ω,电流约0.2A

负载28Ω,电流约0.35A

负载13Ω,电流约0.6A

总结,每0.1A负载电流需约500uF滤波电容,电压波动才较小。

网友:
得出这个结论跟那个1欧电阻有直接关系

网友:
谢谢分享。变压器太小,内阻太大,影响试验结论。

网友A:
大电容,大变压器,大整流管,开机就跳闸

网友:
不同的电路结构对电压波动有不同的要求,对滤波电容有不同的要求。
脱离实际电路及效果的实验是一种娱乐。

网友B:
水印把一部分实验信息挡住了,发图前,把每图的画布放大,下面留白,给矿坛水印腾出空间

网友C:
你应该这样,变压器》全桥》电解电容》电阻检流 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印把一部分实验信息挡住了,发图前,把每图的画布放大,下面留白,给矿坛水印腾出空间

水印功能上,应当给予论坛用户一定的自定义位置的权限
像这些图,论坛水印如果只放在上下居中的位置,无论偏左偏右都不影响原图片所准确反映的实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试验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已经设计完毕的电路都有一个最大和最小工作状态下的动态内阻,可以根据这 ...

按楼主的“总结,每0.1A负载电流需约500uF滤波电容,电压波动才较小。”
请举例交流转直流供电的交流放大器、充电,照明、动力的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哪一类是可以根据这个动态内阻选择滤波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这样,变压器》全桥》电解电容》电阻检流 负载电阻。

非也,检流电阻是用来看流入滤波电容的电流的。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变压器的次级电流并非正弦半波状,而是一个个短峰,是造成市电波形变差的因素。

数字示波器抓图方便。想起了多年前中学实验课里的模拟示波器,好像带宽仅1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检流电阻是用来看流入滤波电容的电流的。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变压器的次级电流并非正弦半波状, ...

你这样本身就不对,和实际使用情况不符,测来有何意义?要测试也得按照实际使用情况来。

所以二楼才说:脱离实际电路及效果的实验是一种娱乐。

网友E:
LZ需要提供一下测试电路,以及探针的位置。

按说0.1A的负载,500uF的滤波,太不可思议了。通常来说0.1A的量级9V输出,一两百uF就足够了。
电容量再增加,纹波基本不会再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0.1A的负载,500uF的滤波,太不可思议了。通常来说0.1A的量级9V输出,一两百uF就足够了 ...

我以前亦0.1A约需100uF这么个感觉,今来实测一番。

约0.1A负载电流,即第三、四图。

100μF时最低电压能到8V,220μF时最低电压能到10V。
后续接7805稳压芯片的话,有8V就够了。

若后续没有稳压,直接用于小音频功放,100μF时波动约5V,220μF时波动约3.5V,嫌大了。
用1000μF,则波动约1V,较好。若用2200μF,波动没小多少,属不必了。

网友E:
实话实话说,我不知道你示波器探针的位置,真看不太懂那2个通道啥意思。 波动3.5V ,纹波吗?

不可能,那这个不叫电源,叫信号源了。  纹波在几十mV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动3.5V ,纹波吗?不可能……纹波在几十mV就很大了 ...

检流电阻用1Ω,略大了点,不过比起负载十几~100Ω,影响不大。用0.1Ω更好,但示波器测的电压嫌小了点。期待能入手电流探头。

全桥整流后,0.1A用100uF,每个半波不说电容撑10毫秒,撑个5毫秒吧。
C×ΔU=I×t
100μF×ΔU=0.1A×5ms
算得ΔU=5V,与第三图相符。

网友:
显然这个结论和实际相差太大了。几个V的纹波。我直接怀疑从电路到测量方法都不够科学。

既然LZ不帖电路图,那如下试试吧:

1、全桥出来并电容,并负载。
2、示波器交流耦合直接挂负载两端,注意接地线在负上,探头在正上。
3、示波器Y轴调到最高灵敏度。甚至探头用X1模式。看纹波多少即可知。

网友F:
   (每0.1A负载电流需约500uF滤波电容)
在这个测试电路中是对的。
    一般电路中,滤波电容的容量选择和负载电阻有关系。
比较合理的RC时间常数是频率周期的3~5倍。对桥式,全波整流,频率就是100hz。周期10mS。RC的时间常数就选30~50mS。在这个电路中是100欧,500微法。RC时间常数正好是50mS。
这个测试电路没什么问题,一欧的取样电阻对这个小变压器来说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吗?先把工作电路设计完成,计算好电路的电源需求以后再设 ...

      OTL功放器设计中,功放输出部分采用25V直流供电,扬声器4欧,最大输出近20W,对于整机直流供电电流应不少于1.5A。简单套用那个公式来选用滤波电容,在性能与成本方面合理吗?
      这里关键是搞好前级的电源滤波和抗干扰,无必要用过大的电源滤波电容,人的耳朵比示波器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的容量肯定是越大越好,我曾经尝试过,一套音响,使用1000UF和使用4700UF差的是不止一点半点,只 ...

你有经验,“4700U就可能是不错了,没必要去追求那种金耳朵的感觉,”原来你也是凭耳朵,不是凭示波器去选功放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的容量肯定是越大越好,我曾经尝试过,一套音响,使用1000UF和使用4700UF差的是不止一点半点,只 ...

所见过的几十瓦以下的小音频功放,廉价品如电脑功放音箱,高档的如组合音响,功率级都没有稳压。
常听闻吹捧几万几十万μF的大水塘,不太理解。再大水塘,不如用电瓶供电,纯直流,毫无市电整流噪声了。

桥式整流后接个几千μF的电容,电压波动约1V量级。不稳压的话,就靠电路的对电源变化抑制力了。
例如TDA2003,从规格书见抑制力仅30多dB。TDA2030、LM1875较好,能有50多dB。
估计此即底噪哼哼声的一个来源。

大信号时,若功率级供电波动过大,供电低谷时便削到正常信号的峰了。
广播、舞厅用的大喇叭,几十几百瓦功率时估计整体失真都近百分之十了。大功率的稳压供电损耗大、电路复杂成本高,削峰就削点吧。

廉价电脑小功放音箱,可能是要省去一两个三端稳压芯片。
高档货,可能电路的对电源变化抑制力做得够好。
比起音源、电路噪声,喇叭、音箱更占影响的比例大头。可能低档货喇叭也播不出微弱哼声,反倒好了。
人耳听力,亦大有影响。

待有闲暇,想试验一下不同大小的滤波电容造成的供电波动,对听音感受的影响。

网友:
不但滤波电容,电源变压器输出内阻也是供电波动,影响听音感受的重要因素。
听音感受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微小的、难以察觉的变劣无必要加大设备成本来追求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见过的几十瓦以下的小音频功放,廉价品如电脑功放音箱,高档的如组合音响,功率级都没有稳压。
常听闻 ...

电瓶供电,无非是没有半导体材料特有的噪声的优势罢了
能量角度,电瓶存在较大变数,不一定胜得过非电瓶电源
有的电瓶已经老化内阻大
或者有的电瓶安时容量不一个数量级,安时大的就又不经济了
光光电瓶两个字的供电还是不能够让人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见过的几十瓦以下的小音频功放,廉价品如电脑功放音箱,高档的如组合音响,功率级都没有稳压。
常听闻 ...

奇怪,只按了一下,没多按,卡在那里,然后就变成重复发帖了,难道浏览器补发了一次发帖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0.1A负载电流需约500uF滤波电容)
在这个测试电路中是对的。
    一般电路中,滤波电容的容量选择 ...

唔,习惯了观察电容电压跌落这种直接的思路,忘了从RC时间常数来思考了。

好久不记算式
电容电压跌落1%,1-e^(-t∕τ)=0.99,t=4.6τ。
跌5%,1-e^(-t∕τ)=0.95,t=3τ。
跌10%,1-e^(-t∕τ)=0.9,t=2.3τ。

经此提醒,察觉每0.1A用500uF电容这个估算法,看电压波动绝对值较直观,例如平均10V、波动1V。
从RC时间常数思考,看波动比例较直观,例如平均100V、波动10%,则每0.1A用50μF。用500μF的话,波动还是1V。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要

网友:
波纹都V级别的了
电路或者元件有问题吧

网友:
意义不大,电容贵么?开板贵么?电容才几百uf,测试起来没什么作用,估计就是在学习示波器使用

网友:
我还一直认为容量越大越好啊

网友:
0.1A=500μF     1A=5000微法。    2A= 1万μf      10A=5万μf      比较靠谱。一般100瓦功放  正负电源   各有1万μ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大变压器,大整流管,开机就跳闸

串个负温度电阻。加个延时继电器。进口机多数这样。

网友:
总结,每0.1A负载电流需约500uF滤波电容,电压波动才较小。

这相当于5uF/mA,太小了,最少10uF/mA,我做电源都是这个标准,10,000u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