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个TPA3255微型大功率的桌面数字音响!

楼主(2022-11-13):
     闲逛diyAudio论坛,发觉国外对数字功放还是挺推崇的。特别是对TPA3255非常狂热。一个制作帖子居然有高达300多页的回帖,看了不免让人有尝鲜的滋味。自己对音响的制作有了30多年的爱好,几乎做遍了各种功放,但唯独没看上D类功放。这次打算利用闲时DIY一台试试。
     芯片选择TAP3251,目前为止算是天花板级的数字功放芯片了,不可思议的是就这么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在2欧姆负载下居然能输出2X175W的功率。参考评估板也只是用了几厘米见方的散热器就行。自己对这个芯片的排版和选料还没信心,考虑再三暂时先买个成品,待以后能接受数字功放的音质再考虑是否自行画板。这次打算桌面使用,一般也就8欧姆或4欧姆的小型音箱,那就制作一台200W的微型放音系统了。电源不打算用传统的变压器了,目前的LLC电源性能也就够好了,打算自己做个350W的电源供电,方便装入做个小机壳内。暂时就先买了这些配件:

网友:
楼主做的电源不错,期待楼主对TPA3255桌面数字音响的评价。

楼主:
     前段时间做了改了个L6599的LLC电源,感觉LLC电源还是很简单的。对用量大的专用驱动芯片价格涨幅也不大,重要的是制作资料齐全。 有些设计的EXLC表格都可以下载,自己只需要对号选择零件就行,这次就做个专用电源供这个功放使用吧。
    先画好32V输出7A的电源线路图和PCB(pcb的宽度和成品功放板一致)去嘉立创打板。

楼主:
      LLC 电源初学者最头疼的是谐振变压器的绕制,计算好的数据往往担心和实际偏差离谱。其实市面能买到的磁芯骨架都已经是优化好的,按计算好的圈数绕完基本八九不离十了。即使谐振漏感和电感和初算有偏差也只需调整输出功率、频率的大小就可以了。
     下面是我实际绕制的变压器,因为只有0.22的漆包线,那就按电流需要选择多少股绞在一起就行。绕弯后用电桥在100KHZ频率下测到的漏感和电感量分别为:

楼主:
      感谢嘉立创的高效,两天后收到板子了。先把板上的贴片元件焊好,手工焊接比较费时,就这几个贴片折腾了一个晚上完工。焊完贴片元件再焊插件,管子最后焊接,因为把发热的整流桥和管子都布在一侧,导热板还的雕刻机雕个小铝板装上管子后最后焊。焊完后检查一遍就可以上电了,初次通电高压串个灯泡防止炸机 。量各工作点正常后就可以上负载了。因为计算正确,安装没错完全可以达到评估板的性能,所以具体测试就不在操作了。直接上并联的电炉丝满负载6-7A测试,无明显升温和异响就完工了。

楼主:
后续就是把电源、功放板、蓝牙一起安装在机箱里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没这技术,掏了块3110带电源的玩玩,

网友:
数字功放没有玩过,网上说的好厉害]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测试这玩意是否能实打实输出100多瓦一个声道?
因正好需要使用大功率便携式功放,故强烈关注。
谢谢。

网友B:
这块功放板设计不太合理,大电解离功放IC太远
官方参考评估板的大电容是在功放芯片的对面,不是安装在同一面上的,引脚和3255很近
完全可以让3255反装,加一块紫铜传热器增高,就可以直接压在功放机壳的铝底板上散热

网友:
3255比较灵敏,开始装机时信号线没接好,不知道是不是冲击大了点就保护了,那次不知道是不是关机后再开才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测试这玩意是否能实打实输出100多瓦一个声道?
因正好需要使用大功率便携式功放,故强烈关 ...

理论上都是实打实的输出功率。只是记得甲类是20%、甲乙类70%、D类应该能到95%以上,所以D类发热很少,具体效果好不好,我也没听过。不过电源也是最关键的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功放板设计不太合理,大电解离功放IC太远
官方参考评估板的大电容是在功放芯片的对面,不是安装在同一 ...

还没接音源和音箱试过,等装完整后再试音试试。不过这个板子国外玩家玩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接音源和音箱试过,等装完整后再试音试试。不过这个板子国外玩家玩的还是很多的!

官方参考评估板的大电容是在功放芯片的背面,官方照片上看不到背面的大电解
正面能看到的是几个喇叭输出耦合的大电容,非公版的设计思路容易受其误导,以为这4个大电解就是电源输入上的大电解,可以远离芯片

主要是功放芯片正面的大散热器占位,逼迫正面安装的大电解只能远离芯片,这对高频基波开关的供电,尤其是超高清晰音响放大这种,恐怕不利,最好设计电源的同时,把功放线路板也一同设计一下,包括一些必要的辅助电路,开关机防冲击声电路,电源方面最好搞LLC的同步MOS管整流,二次整流环节发热就低不少,如果有能力最好还要搞无桥PFC,进一步降低最基本的发热,这样机壳内总的发热更低一些,利用现成的铝壳功放机壳就能正常被动散热,毕竟本身3255空载也有好几瓦特的功耗,如果满功率输出发热会更大一些,发掘潜能的思路是有但不擅长画电子线路图,我自己的话,还要加个LM4610之类的可以手调平衡声道,不同接地端的处理,设计哆嗦些,但都应该好办的。设计起来麻烦事挺多的一般是大件尺寸,为了追求紧凑,大电解最好是矮胖大个的,适合电压和容量的也比较难找,只能慢慢来调整,还有开关电源上的一些电感也蛮占体积的,不要虽然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22-11-26 11:43):
还有音频地,最好能有单独的加粗焊盘引线,方便和前级音频地,连接较粗的公共接地线,减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参考评估板的大电容是在功放芯片的背面,官方照片上看不到背面的大电解
正面能看到的是几个喇叭输出 ...

本来想参考公版和那个“90后女孩”发的TPA3255自己画板的,但现在材料价格实在离谱来了。这样自己DIY的成本比买个的参考板差不多了,想想还是买了这个先玩起来。如果兴趣大的话就拆件重新画板安装 至于LLC电源用同步整流意义不大,同步整流主要是针对低压大电流解决效率问题,对高压小电流提高效率不大。

网友C:
麻烦PM一下功放板的联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参考公版和那个“90后女孩”发的TPA3255自己画板的,但现在材料价格实在离谱来了。这样自己DIY的 ...

我也是这样想的,自己玩的话,先购买经济实惠的成品板,然后慢慢积累成熟的改造思想,再最终划出比较好的结构线路,再拆机换焊到新板上。至于同步整流,我的重点倒不是多追求那一丁点效率,问题是,有时就差那一丁点的效率,被动散热就要大动文章,因一颗老鼠屎,显不出D类的低发热优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PM一下功放板的联接,谢谢

功放板很简单,后面三个中左右两个接线座是左右声道,中间的接线柱是12-36V的直流电源输入。前面三芯插座是左右声道信号输入,二芯插座是静音开关(短路静音、平时开路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放板很简单,后面三个中左右两个接线座是左右声道,中间的接线柱是12-36V的直流电源输入。前面三芯插座 ...

接线的知道,我要的是购买这个功放板的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线的知道,我要的是购买这个功放板的联接

用某宝拍照找物功能,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的知道,我要的是购买这个功放板的联接

已短消息发你,有些论坛不允许发这些链接。避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都是实打实的输出功率。只是记得甲类是20%、甲乙类70%、D类应该能到95%以上,所以D类发热很少,具 ...

我准备用成品开关电源供电,之前买过27V的二手明纬350W用于改可调,用在这里不改动直接微调即可输出31V,似乎配这个板子挺合适。
准备买一块玩玩。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皇冠的功放400W+400W,散热才手掌点大,效率确实高。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功放弄好了没?信噪比如何?开大声听有噪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功放弄好了没?信噪比如何?开大声听有噪音吗?

周末有空,等周末先通电试下底噪和关机是否有爆音再汇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成品开关电源供电,之前买过27V的二手明纬350W用于改可调,用在这里不改动直接微调即可输出31V ...

查了下3255的数据表里的图表
立体声双声道模式
THD+N = 1%
30V工作电压时
R L =  8 Ω可以输出50W
R L =  4 Ω可以输出约90W

4 Ω时,效率达90%,8 Ω时没写,可能会更高一些
如果是4 Ω喇叭,90W二路,效率90%,需要2*100W的电源
用额定功率200W的就可以了,当然还要考虑下其它辅助电路的功率余量,用350W的超出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3255的数据表里的图表
立体声双声道模式
THD+N = 1%

这个片子的功率小了点,我需要每个声道150瓦最好200瓦,因为现在用的STK厚膜功放输出每声道120瓦在户外推动12寸喇叭箱时略显力度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的功率小了点,我需要每个声道150瓦最好200瓦,因为现在用的STK厚膜功放输出每声道120瓦在户外推 ...

芯片的输出功率,主要和电源电压有关
它是宽范围供电的,电源电压越高,可输出的功率越大
如果53.5V供电(当然电源也要有足够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力),最大可以

(THD+N) 为 10% 时的总输出功率
– 315W/4Ω,BTL 立体声配置
– 185W/8Ω,BTL 立体声配置
– 600W/2Ω,PBTL 单声道配置

(THD+N) 为 1% 时的总输出功率
– 260W/4Ω,BTL 立体声配置
– 150W/8Ω,BTL 立体声配置
– 480W/2Ω,PBTL 单声道配置

当然,按满功率输出时,就算都是90%的效率,那么输出600W时有10%的损耗发热量,就有66W的损耗,散热上肯定是至少要靠强制风冷来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输出功率,主要和电源电压有关
它是宽范围供电的,电源电压越高,可输出的功率越大
如果53.5V供 ...

手头有48V20A开关电源,应该是足够用的。
但个人感觉即使芯片有这个输出能力,而相关附属配件达不到要求也很难输出这么“巨大”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48V20A开关电源,应该是足够用的。
但个人感觉即使芯片有这个输出能力,而相关附属配件达不到要求 ...

48V20A肯定够了
数据表不会骗人,关键无非是怎么匹配好各个环节,最大发挥它的功率输出能力
喇叭尽量用低阻的,或者几个喇叭并成低阻的
如果立体声BTL模式,配成4 Ω的音箱
如果单声道PBTL模式,配成2 Ω的音箱
不然电源和芯片的功率裕量上都是浪费

下图是BTL立体声模式

补充内容 (2022-11-16 20:08):
实际因为D类效率达90%以上,所以对电源功率的利用率是相当高的,因此对电源的功率余量要求反而不比非D类功放高,当然因为高频开关的原因,对芯片电源退耦电容的低阻高频特性要求还是要的,需并4个100V1UF的高频电容

网友E:
老师评价一下这个电路的音质如何好吗?此外有没有开关机冲击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20A肯定够了
数据表不会骗人,关键无非是怎么匹配好各个环节,最大发挥它的功率输出能力
喇叭尽量用 ...

准备买一个来玩玩看。

网友:
D类应该能到95%以上,所以D类发热很少
电源也是最关键的因数。
直接用锂电加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评价一下这个电路的音质如何好吗?此外有没有开关机冲击声?

3255这个芯片的18脚是reset脚,控制芯片功率输出截止用的,低电平有效

因此想要没有开关机时的冲击声

只要在通电之初让这个18脚保持低电位延时一段时间再上升建立电压,断电瞬间则让这个18脚电位的电压迅速下降,先于电源电压的余压还没下降到18伏前就实现对18脚电位的下拉。

官方评估板用了一块专用的复位控制集成电路,型号是TPS3802K33DCKR。功放板上电时,它能让18脚保持一段时间低电平,等上电延时了380ms之后再让18脚的电压上升到4V,然后3255芯片才能进行功率输出推动喇叭。突然断电时,则会即时把18脚的电压迅速下拉,实现复位,3255芯片截止功率输出。这个复位芯片还额外有一个外控复位脚,可以外接遥控电路过来的复位静音信号,供遥控操作。

可能布线原因,还是元件选型和官方评估板推荐的参数偏离原因,导致市面上一些模仿评估板的电路,即便也采用了这种专用复位芯片,也无法实现理想的复位操作,导致开关机时仍有很大的卟卟冲击声。在查询该复位芯片的数据表时,并未发现有调节延时的自定义选择,只能借助该复位芯片上的外控引脚(逻辑上同步于3255芯片的18脚),额外的开机和关机静音电路去控制。

网友F:
TI评估板的照片
背面
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TI评估板的照片
背面

是不是利用官方的三维文件转过来的图片?

刚才在官网上看到正反面的高清图了

我自己想要的,是在官方评估板的基础上,把两个大电解、4个输出磁环电感、4个长方无极电容,还有电源和功放输出的6.3mm插片,都放到同一面,其它贴片元件和芯片3255芯片放到另一面上,当然3255需要一块狭长的紫铜块(家用一般20平米空间,降功率运行的话,铝块也行,厚度高过同一面最高的元件高度,尽量总高度控制在10mm以内)导热,传给散热面积更大的底板或散热器上。

防止开机、失压、关机时卟卟冲击声的时序图

网友B:
看评估板介绍说输入是2Vrms,我用一块LM4610作音量、平衡及音调控制,这个输出好像只有1伏不到,买到的成品板电路大部分模仿了官方评估板,官方评估板音频输入,用的两个双运放,作为单端转平衡的转换,放大倍数看上去是1:1的,因此音量旋钮要调到一半不到点,才比较响亮,当然因为接驳的是一款4欧姆音箱,再往上调到略过一半处就太响了,怕喇叭吃不消,因为用了这个电路的等响度补偿,因此本来应该是小音量时补偿明显,但小音量时功率输出太小了,一般总要调到近半时才行,而过半时补偿就少明显多了,毕竟相对来讲,低音不像中高音那样吵人,所以设计上,还要更改一下单端转平衡的转换电路的放大倍数,好让小音量时的高低音补偿恢复正常,才能达到闲时放放不吵人又有韵味气势的音乐。当然最终目的,是和楼主他一样,把这些电路和电源电路整合到一起,尽量紧凑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评估板介绍说输入是2Vrms,我用一块LM4610作音量、平衡及音调控制,这个输出好像只有1伏不到,买到的成品 ...

你研究的非常仔细,在hifu-diy论坛里“90后女孩”曾发的制作文章比较接近公版。你提到的几个问题应该都多作了解决办法,可惜不知怎么原因他最后没有公开PCB文件。不过他提供的资料已经非常详细了,可以仿出他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评估板介绍说输入是2Vrms,我用一块LM4610作音量、平衡及音调控制,这个输出好像只有1伏不到,买到的成品 ...

      那个”90后女孩“的帖子应该是对官方版本进行了修改,信号输入转差分电路增加了放大倍数。功能只保留了双声道和单声道BTL两种选择,关机爆音也做了很好的解决,并且PCB变得更简洁和合理了。我对照官方和”90后女孩“的线路和布局抽空把PCB画了出来。线路图没话错的PCB已经校验通过了,不过目前也没打算去做!画着玩玩罢了。

网友:
我买个成品带蓝牙5.0的,另外用的是明伟的48v7.5A的开关电源,效果出乎我的意料。对比我的模拟TDA7293功放机,音箱用的是惠威的桌面箱爱嘉A6,我这木耳听不出差别。感叹现在数字化技术真的提高了很多,以前的数字功放也有过,对比才知道与现在的真是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90后女孩“的帖子应该是对官方版本进行了修改,信号输入转差分电路增加了放大倍数。功能只保 ...

差不多这个紧凑布局,涉及功率输入和输出部分大分立元件全部放在顶部,涉及小功率或单端音频信号转换的元件和贴片元件都放在下面

还有TPA3255有多组电源输入,其中音频处理部分的VDD电源如果用精度低温漂的线性 LDO单独电源提供,应当也有好处,上次看别人提到有个AZ431温度精度比一般431高,因此才有此想法,也想考虑进去

楼主:
因为不是很急也没赶工期,买的机箱很紧凑。需要转接板才能固定电源板和功放板,特意加工了这么一块铝板。终于把板子装进了机箱:

楼主:
因为很多网友关心这个功放板底噪和开关机冲击的问题,我找了个雅佳的8寸炮灰包厢箱通电先核实下结果。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在信号输入端开路的情况下贴着音箱才能听到一点底噪(和厂家宣传是高清功放芯片相符),另外开关机爆音的问题在这块板子也不存在。因为这个功放还想装入蓝牙接受模块,我有一些经典的功放和音响留着在,后续还有些装配工作要完成。等完工后还要和传统上万和数万的甲类、超甲类模拟功放对比下下音质。

网友:
看3251官方评估板,大电解都放在芯片同一面上

刚刚才发现楼主选用的失真指标更好一些,但功率小一规格的3251
怪不得第一眼输出LC那里,感觉无极电容体积小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的功率小了点,我需要每个声道150瓦最好200瓦,因为现在用的STK厚膜功放输出每声道120瓦在户外推 ...

这块IC己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D类功放最大的了,它的功率除了受喇叭阻抗影响,最重要是电源电压,你可买

块成品BTL板.

你好象没注意;要使用双电源的,除了电压要购买准确之外,还要一式两份来构成正负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块IC己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D类功放最大的了,它的功率除了受喇叭阻抗影响,最重要是电源电压,你可买

块 ...

看板子的电源接口好像是单电源的。

不过开关电源我已经有一式两份了,之前买了4个明纬27V,拆了一个改装还剩3个一摸一样的,做双电源应该没问题,这个电源默认可以设置在24V-32V。

网友D:
这真是太棒了,楼主的电源有可以导入立创专业版免费打样的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块IC己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D类功放最大的了,它的功率除了受喇叭阻抗影响,最重要是电源电压,你可买

块 ...

这个芯片是单电源的,可以参考PDF资料:内部有四个声道,如果四声道应用需四个输出电容接成OTL输出。接双声道的话是可以取消输出电容两两声道接成BTL就不需要输出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的电源接口好像是单电源的。

不过开关电源我已经有一式两份了,之前买了4个明纬27V,拆了一个改 ...

是单电源,接成BTL形式不需要输出电容。输出功率和普通功放一样计算,只是BTL的输出功率OCL或OTL的四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太棒了,楼主的电源有可以导入立创专业版免费打样的文件吗?

我的是99SE格式,嘉立创一样可以打样,只是不能全免。对照公版的布线还不够完美还在更改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电源,接成BTL形式不需要输出电容。输出功率和普通功放一样计算,只是BTL的输出功率OCL或OTL的四倍。

买来的板子是不是BTL后依然是双声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99SE格式,嘉立创一样可以打样,只是不能全免。对照公版的布线还不够完美还在更改走线。

TPA3255的Analog GND是哪几个引脚,布线时,是不是要和功率地分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的板子是不是BTL后依然是双声道?

是的,这个芯片有四个独立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A3255的Analog GND是哪几个引脚,布线时,是不是要和功率地分开走

供电地线必须尽量低的内阻先到到功率地(芯片的接地脚都按功率地处理)。其他的就是小电流的信号地,可以并联接地或串联接地到其他级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芯片有四个独立的放大器。

好的,准备买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做个双电源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2022-12-13):
电子电路上,我是几乎是外行
这么说吧,所以我理解的听感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先把我这个听感术语的含义圈一下范围
既然这个是功率放大器
那么对我来说,影响听感的,无非是音频波形的振幅放大过程中,可能放大的音频功率信号存在的波形失真,或串入了噪声波形,不小心把噪声的波形也放大了,另外由于各个人追求不同,譬如有的场合需要更高的响度,自然要追求功率第一,所以放大器允许放大部分波形到削波状态时的工况,在应急场合如果距离远,功率大弥补声压不足,虽然波形失真,但响度上弥补,反而是改善听感。前者业余判断蛮简单,功放在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下,reset不复位静音的情况下,输出端接上一个高灵敏的喇叭,只要耳朵好使,听它发出来的背景噪声大不大,有毛病还是蛮容易挑出来的,多数情况下蛮难达到满意,只能远点听听,而这个受电路布线的合理与否影响很大,所以因个人采用的线路不同,或者成品板接线方式的不同,甚至自己东搞搞西改改,结果也不大一样,也许正像矿友“淡然欣赏”说的大体意思,器材足够高档时,因为分辨细致了,所以可能动一下线材也有大区别。 |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H:
这么个小东东能出那么巨大的功率,真是不可思议!如果音质和模拟的一样模拟功放不就寿终正寝了,很期待

参数好过大部分普通功放了,我现在基本不听传统功放和胆机了。

网友:
我去现在D类功放贵了这么多?2018年买过现在翻倍

网友:
只听过3112d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一台收音机放在正在工作的D类功放旁你会发现谐波干扰有多严重.

现在车机的功放基本都是D类的,如果按你所说,它的收音机没法听了。

网友:
楼主做的功放很不错。
最近我的显示器坏了,这个显示器自带扬声器,效果不算好,但使用很方便。新显示器不带扬声器,数字功放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既满足功率要求,又能控制体积,作为桌面功放相当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