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播放音质是否相同?

楼主(2022-11-14):
买了一台纯音CD-MU5T MK升级版(带USB接口)的CD机,请教各位:用USB接口连接电脑后播放WAV资源,音质与播放CD碟是否相同?谢谢!

网友:
没有详细对比,正常来说,还是CD更理想;
毕竟转接过程中需要各硬件和软件的配合,是否适用未知,多数情况下不是简单链接就会有好效果,想要好的播放效果成本会较高。

网友:
肯定不同
电脑USB声卡(或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一个重采样就可以毁掉所有
用支持UAC2的USB界面,使用适当的播放器,适当的驱动,跳过重采样,用好点的USB线,才有可能好听

网友:
你自己听听就知道了。

网友A:
要用同一首乐曲进行比较,音源不同不一定能听出来。

我买的MU3就是单纯放送CD的,避免有其它不同音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同一首乐曲进行比较,音源不同不一定能听出来。

我买的MU3就是单纯放送CD的,避免有其它不同音源的 ...

因为有很多WAV、FLAC的音乐资源,没有刻录为CD,因此选择了带USB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很多WAV、FLAC的音乐资源,没有刻录为CD,因此选择了带USB的机型。

如果您不是音乐界或与音乐界有紧密关联的人士,那么您搞到的手中那些所谓资源并非是高质量的原声,不见得会有更高的重放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