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刻录CD碟的音质如何

楼主(2022-11-14):
请教各位:用下载的WAV文件资源刻录为CD碟后,用CD机播放的音质效果与音源CD碟是否相同?

另外,用FLAC、APE文件资源转换为WAV格式,再刻录为CD碟,这个刻录的CD碟与音源CD碟音质的差别大概有多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下的CD光盘信息记录层是这样子的吗

如果这是真的,说明如果刻录出的这些记忆痕迹如果记录数量、尺寸规格都完整达标,且都能悉数被读碟机所完全读取的话,那么该光盘记忆体所生的文件是完整的,并无二样,但为什么实际上的一张全新的正版盘片和一张用刻录机刚复刻记录的新盘片,在听感会有差别?其实我们把这些想复杂了,即便正版盘片,如果保养不当,若干年后,和保养良好的正版盘片相比也会有差别,这只有一个环节,还有读碟机环节,若干后后一款保养很好的和一款保养不好的同款机器,也会有差别,当然还有我们的耳朵,保养很好的和不注意保养的,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B:
我刻录过,原版宝丽金邓丽君,与自己刻的声音有很大区别,如果你认为没区别,那是你的器材不够挡次呗,我家同样的器材与音源,只要换根器材上任何一根电源线,声音都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换信号线与喇叭线,声音变化更大

网友:
最后一个,就是要测试自己的听力了,论坛里大部分人我估计大概在12K-16K之间,具体自己能听到多少,可以去医院有专门的听力测试,而cd高保真音响播放能到20K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听到的都不是无损的,MP3一般在16K.所以音质好坏完全是我们主观的一种感受,每个人听力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不一样,对音质不必太纠结,对于把银子大把花费在器材上其实没啥必要,不过玩玩可以,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原版碟镜像刻录和抓轨刻录,和原版碟对比,听不出来,还有吹的很玄乎的TEAC刻录机的1倍速刻录 ...

不是听不出区别,是没有区别

网友(2022-11-21):
现在已经很少刻碟了,除了想在老CD机里面听,即使刻录也不会用抓轨软件精准复刻,没有必要了,而是用nero直接复制省事,丢不了几个字节的数据,大部分人现在都是无损播放器直接播放,音质取决于播放器的DAC
对了想要复刻的话要下整轨wa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版的CD是激光刻蚀在盘片上  盗版的刻蚀精度达不到正版的精度 会有细微毛刺
CD机读取带有毛刺的数字信号 ...

显然 ,这个杂志不够专业。 第一句的原理都错了。 后面不用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文件有integrity,它有高层的校验码和校验机制,一旦错误超过了校验范围就会显示错误,用户就会知道文件 ...

我的意思是
这种刻录光盘录制的CD唱片,不断复制到新光盘上,究竟复制到几轮,错误才会超过校验显示错误?
实际上,刻录软件有选项,在光盘刻录好后进行数据校验,重新读一遍和原文件对比校验的功能,难道已经经过了校对结果是一样的光盘文件,还能变不一样?

网友:
玩音响的第一前提,耳朵要好,这个是爹妈给的,谁也改变不了,其他的看个人能力都是后天的,唱片啊,器材啊,房间啊等等
音质这玩意,每个人都说的貌似很有道理,自己玩开心就好,千金难买美人笑,嘿嘿

网友:
用好点的记录机如TEAC的540,不丢数据据的话我的木耳朵听不出来。曾用马兰士的CD67MKII金牌版+欧博胆放+森记650做过对比,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
刻过几张,放同一CD机、功放上放,听不出与原版的差别。

网友E:
原版的CD是激光刻蚀在盘片上  盗版的刻蚀精度达不到正版的精度 会有细微毛刺
CD机读取带有毛刺的数字信号会有失真错误 机器处理器会加大激光功率修正这个范围的错误 很容易损伤激光头-----------------------《激光唱机基础原理与维修技术 》1994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版的CD是激光刻蚀在盘片上  盗版的刻蚀精度达不到正版的精度 会有细微毛刺
CD机读取带有毛刺的数字信号 ...

数字信号就是0或1,还真没听过毛刺这个说法,要说模拟信号可以理解 。

网友:
以前有一些高端刻录机,比如浦科特的某些型号, 可以测试碟片JITTER,  低端刻录机和刻录碟片的JITTER确实要比正版压制的大。 但是这个数量级有没有人能听出来,尚未有人通过盲测。

作为好歹听过十几万系统的人,我觉得如果你的MP3是256K码率以上的,在你箱子+功放 不上10万,房间没有声学装修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继续提高音源。 先把箱子功放升级,然后是房间声学结构,然后是前级解码,最后再考虑音乐来源。

网友:
不相同,和取样频率刻录速度都有关,和机芯也有关,总之不可能达到原版水平,就是专业盗版公司设备先进,也达不到原版水平,虽说理论上数字复制是二进制,复制绝对是一致,但设备差异导致品质不同,就像你用30纳米光刻机复制5纳米芯片,精度达不到,勉强出来性能也不行,反正我是用各种刻录盘刻录过CD,效果咋也比不过原版

网友:
好的 光盘和刻录机才能保证刻录的CD质量,因为CD记录的数据不包含纠错码,CD数据的0不是真正的0,而是由一个或一串0组成的0,1也是一样的,这就要cd机的时钟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所以在播放CD时不管是CD机还是电脑、解码器啥的,时钟准确是最重要的。
cd机硬解码芯片生产受限于当时的硬件性能,及当时的16比特44.1K采样标准,现在来玩只是一种怀旧情结

网友:
如果刻录机和碟片不好的话有的细节会损失掉,但多数人耳又听不出来,效果觉得一样。
碟片多次使用就读不出了,比如刻录了个系统盘,用来装几次系统后碟片就读出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然 ,这个杂志不够专业。 第一句的原理都错了。 后面不用看了。

仔细研究了这本书  指的应该是当时盗版盘 有杂质 导致盘片生产时候表面精度不够 所以会产生毛刺  以前有一张盗版的琵琶CD盘 96年买的 01年反射层开始大面积脱落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研究了这本书  指的应该是当时盗版盘 有杂质 导致盘片生产时候表面精度不够 所以会产生毛刺  以前有 ...

那倒是,纯科普只做个简单讲解到不用太精确。不过现在设备都好了,做的好些的盗版和刻录碟 音质已经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多发行比较少的正版 直接就是刻录碟。

网友:
理论上是相同的,但是刻录过程可能会产生刻录缺陷吧,然后读碟也可能会碰到读不出的地方,所以实际上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应该人耳听不出来。
最好用U盘直接播放,复制、保存什么的都方便,旧设备就放闲鱼出了算球。

网友:
这个我给你说一下哈,下载的wav文件首先要确认是否是无损,你需要用软件看一下频谱,一般cd频谱可以到22K,如果频谱明显有被切的痕迹,那么很明显就不是无损的,音质肯定是不行的,虽然通过频谱判断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能八九不离十,80年代港台出版的cd音质有部分也是不行的,看频谱就被切的厉害。(待续)

网友:
要使刻录的碟和原版碟一样,需要在原版cd抓轨时测试光驱偏移,然后再去抓轨,否则生成的wav文件无法保证刻录成一样。这是说抓取,然后刻录也是一样,先用测试刻录机的偏移,进行偏移校正,然后刻录,这样刻录的碟和原版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了。现在很多的原抓文件基本上都做了光驱偏移校正,只要自己的刻录机校正完刻录就没问题。(待续)

网友:
这是一张从网上下载的90年代的cd专辑其中一个音轨的频谱,只能到21K,也不能说这就是假的,除非拿到原版碟对比。
如果一个人听力是16K,那么有5K听不到,可能你就觉得音乐不通透发闷,有些细节就听不清。

网友:
“理论上来说,CD是数字信号,复制多少次都不会失真”   ,很多人都这么说,说多了好像真的成真理了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90年代初,北京有一家电器维修员培训学校,他们搞全国函授,给学员邮寄资料。这套资料在当时家电行业非常常见,橘黄色的封面上中下三本,配两本白纸皮的资料。其中一本白纸皮的资料就是关于CD的原理和维修的。我在初中时候,姑姑家的大哥买了一套,所以我也看到了这个资料。当时正是索尼的CD WALKMAN流行的时候,我也买过几台,就对这个资料比较感兴趣。这本资料以近乎大白话的语言,向当时普遍只有初高中水平的家电维修人员普及了CD的全部工作原理和细节。我也是在那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CD的许多知识。
比较重要的约有几点:
CD里面没有“文件”这个东西。80年代CD标准出台的时候,“内存”是非常昂贵的一种高端产品,CD机要把高音质唱片播放方式,用消费级的价格来普及到普通家庭中去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用内存这种昂贵的东西东西来做数据校验,所以就造成了今天我们不可想象的状况:几十块钱的MP3播放器都有几个G的内存,30多年前的CD机竟然没有内存!!! 没有内存,就不能做基于“文件”的内存校验机制,那该怎么把音乐放进去呢?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不以文件的方式把数据写入,而是把音乐采样的二进制码以“轨迹”的方式写入进去,在轨迹中插入“自校验码”来维持一定的纠错能力。这样就成功实现了不用内存也能播放数字音乐的功能,当时十几岁的我读到这个资料的时候,真的非常佩服外国工程师的聪明,人家怎么能把事情处理的这样好?这仅仅是给欧洲普通家庭设计的一件唱片播放产品而已,已经这样精妙了,人家在别的国家级高科技领域会是什么样子,真的难以想象。。。。。自己脑子里不羡慕国外是不可能的。  正式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把CD放到光驱的里的时候,发现无法拷贝出来文件!而只能以“翻录”的方式来间接获得文件。不信你试试,看看能不能从电脑光驱里往出“拷贝”歌曲文件?
同样由于上述原因,CD的读取能力完全依赖于硬件的被动纠错能力,这就导致不同设计的CD机有不同的读取能力,存在读取差异,今天看来这实太不精确了,但当时却正好需要这个特性:在家庭环境中不管这台CD机的读取能力如何,哪怕不太精确呢,都可以顺利把音乐播放出来,误码严重的时候带着爆音都能继续往下播,这其实是很好的兼容设计。  在今天我复制一份电脑文件,如果文件损坏了就会卡住,无法继续复制,30多年前的CD机没有文件概念,反而能在遇到花碟后继续往下播音乐。
今天的CD机的带了内存,但CD的格式标准却是在没有内存的时候定下的,所以今天的CD机依然绕不开“依赖于硬件的被动纠错能力”这一关,哈哈哈 这就是不同版本的CD音质确实不同的原因,何况刻录碟呢
刻录碟我做过比较,大概跟正版有百分之10左右的差异,在听感上类似于人有点上火了的浮躁感。

网友:
这都想也不用想,大公司用百万的机器翻录,个人用百园机器翻录能一样吗,还有这种人这么天真

网友G: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主要看刻录机和刻录碟, 最关键的cd激光头读取RF的vpp值, 正版银(铝)反射层,大约1.2Vpp,正版金反射层,大约1.5Vpp,而普通刻录碟读取只有0.8-1.0VPP,黑胶碟(黑色反射层)只有0.5Vpp, 我测试目前能买到的最好的刻录碟是威宝AZO,大约1.2Vpp.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主要看刻录机和刻录碟, 最关键的cd激光头读取RF的vpp值, 正版银(铝)反射层,大约1.2Vpp,正 ...

刻录碟和压制碟的原理不一样,所以没有可比性

网友H:
如果音源不错 ,应该差别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音源不错 ,应该差别比较小

说的没错,关键还是在于cd机和刻录机

网友A:
显微镜下的CD光盘信息记录层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微照片是压制碟的不是刻录碟。刻录碟的数据的实际物理结构完全不同,有人为的周期性扭动而且没有凹 ...

是不是意味着,刻录碟只要反复从上一个刻录碟片上复制过来,经过若干个碟片后,最终会出现最后一张碟片的上文件和原始碟片上的文件MD5校验码不一样?是经过一个刻录碟片就不一样,还是经过无数个后才可能不一样?

网友:
正版软件用一款质量好的优盘发行软件,盗版软件的用一款质量差的优盘发行同款软件,拿到盗版盘的回家安装软件,发现数据文件坏了,解压有部分不实用的说明书文件坏了,但还算幸运,软件还是能正常安装。载体的不同,导致结果的不同,这很正常。但数据损坏是因为载体的质量,而不是因为它自身是什么类型格式的才因此必定坏掉丢失。

网友:
音质好不好,要看你原来那个音乐文件是不是高音质的文件. 一般刻出来的音质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这种刻录光盘录制的CD唱片,不断复制到新光盘上,究竟复制到几轮,错误才会超过校验显示错 ...

如果不出现校验错误,是否最终音乐还原也一样?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两张纸上各有10个一样的字组成的话,第一张纸手写得不清楚,但仔细分辩还是都能认出来,第二张印刷体很清楚,一眼就认得

同一个人,读第一张纸上的字,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很慢,不流利比较难听,另一张纸上的字读出来就很流利动听

我们不知道纸面意思时,光听人读第一张纸意思时,根本没听明白说的什么,但听第二张纸就很清楚明白,我们发烧友耳朵收验的人,会因此认为纸张滕写的内容是有错的吗?有可能确实是错了,但也可能确实是没错儿,只不过字写得太差劲。

网友:
正因为文件的载体存在可靠性问题,有可能影响其上记载的音乐文件,使记录的文件在读出时,和原音乐质量为参考标准存在一定的误差。

而视频和音频文件的体积,和一般的矢量图形文件、文字文档数据相比,通常体积都明显大多了
因此从判定音乐质量的标准来说,因其基数太大,文件数据上就算差一点点,对整体的音质误差来说也是极小的,极难察觉。所以这些格式文件规范,从应用范畴来说,不需要严格的一丝不苛,譬如说正常播放读碟,有一定误码,但只要在误差范围内,系统不会因此停止读取和播放。

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读碟播放的读取过程,本身也是个抓轨过程,也就是说读碟抓轨时,就已经存在误差了,正版碟片有压制时准备的模具,如果是经过严格规范全流程监制的,当模具压制次数达到某个极限时,模具会重新放显微镜下拍高分照片和母版对比校验,仍合格的才会继续使用,否则就进入报废程序,而盗版CD所用模具可能容许的误差肯定大得多,或者直接套用正版厂商压片时报废下来的模具进行压制。

所以从制造流程来说,我们外行虽然不清楚允许的误差规范,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因为考虑经济性,碟片是可以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买两套正版光碟,两个盘片保养情况不一样一段时间后,各抓轨出WAV文件,然后把两个文件校验,不出意外的话,两个WAV文件很大可能也不一样。同一个正版碟片,用读碟能力相差很大的碟机抓轨,生成的WAV文件也有可能不一样。

啰嗦这么多,谁手上的刻录碟机和刻录碟,把原版CD和刻录复制的CD各重新抓次轨,看WAV文件是否一样,一试便知。

网友:
把原版CD和刻录复制的CD都重新抓一次轨,和原盘CD第一次抓的三者比较
如果所得WAV文件的MD5码,三个文件都一样,就不用怀疑两个光盘不一样了
如果原版CD所得的第2个文件,和第一次抓到的都不一样
那么说明原版CD盘都存在质量问题了,其上的数据已经不稳定可靠了

还有一个情况,只用一台读碟机抓轨,本身也是个“主观”因素,需要不同质量的碟机一起对同一光盘,各抓次轨来排除嫌疑

网友:
实际上你们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比如我手里有一张正常的没有任何划痕的原版碟,我用经过光驱偏移校正过的光驱抓轨出的文件进行crc校验,得到的校验数据,和软件cd库里面另一位有同样唱片的人上传的文件crc校验数据是一致的。
然后我用抓轨出来的数据,用经过光驱偏移校正过的不同刻录机进行刻录,再用这些刻录碟进行抓轨得到的文件的crc校验数据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cd已经不是最佳的唱片载体,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没多少人去玩了而已,所以你们绝大多数人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刻录过,耳朵听不出来差别,要用仪器测试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刻录碟说是50年100年,实际有的碟几年以后就读不出来了,那个染料遇到强光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字复制出错和复制的次数没有关系,是完全随机的,也可能第一次复制就错,也可能100万次也不会错。因 ...

我反思了一下
确实,这种比较问题,讨论如果考虑的事无巨细,超出预设的范畴,那我们的精力哪够啊
要是那样,要么索性不要拿来比较了,去掉那些额外的条件假定,要么就只能劳心劳力增加一些我们专业以外的讨论条件

缩小范围,因为要和原版光盘播放的音乐作比较,因此对原版光盘抓轨生成的文件这一环节首先也要确定无误
如果同一张CD唱片,在CD唱机k 播放时“抓轨”抓取的数字内容,和电脑光驱抓轨抓取的数字内容不一样
那就后面其它环节的问题就不用考虑了,也不用进一步考虑刻录盘的事情了,反正从这一环以前就已经不一样了

扩大范围,就好像之前提到的文件复制出错,还要考虑光盘保存不当,硬盘进了潮气,几年后也有读不出来的
毕竟物质想永恒不容易,非刻录的正版压制光碟遇到强光也会老化脆裂失效,而不光是刻录盘寿命有长有短的有机颜料

好在去掉这些特殊倒霉情况,就并不会只要成功刻录成光盘后,第二天使用就能遇到读取出错,所以刻录终究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有不错的市场

网友:
以前那种深蓝的三菱刻录盘寿命很长,快20年了,还能很好地读出来

网友:
因为早期的CD机对刻录盘支持不是很好,读取困难跳碟,对CD-RW可擦写光盘更是不支持,导致老烧友普遍对刻录盘没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刻录过,原版宝丽金邓丽君,与自己刻的声音有很大区别,如果你认为没区别,那是你的器材不够挡次呗,我家 ...

逻辑上来说
用差劲的器材去刻录复制播放光盘,更能出现远不如原盘音质,毕竟刻录盘本身就更能考验读碟机的纠错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刻录过,原版宝丽金邓丽君,与自己刻的声音有很大区别,如果你认为没区别,那是你的器材不够挡次呗,我家 ...

换根线,声音内容有很大区别,区别是什么,是音质变好,还是变坏?

网友:
给差劲器材用的喇叭线,换成一条直流电阻达几欧姆的导线,结果声音变化也很大,这能证明什么呢

网友:
换根线,声音内容有很大区别,区别是什么,是音质变好,还是变坏?当然指音质,难道好看吗,这问得

网友:
当差的器材是没有分离度及脱箱感的,混合出声,三频根本分离不开

网友:
只要好的器材听过,你会上瘾的,但什么配什么么,永远没老师教你,只有你多交了学费,自然懂了,我也是这坑跳到那坑,才搞懂,钱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多一些废话

每次换的线都是音质变好吗,除非自己很在行,否则肯定是不一定

谁都知道价格高的不一定能让音质变好,只有明白懂行的人,才能不按报价拿到真货的实惠底价

至于提到钱真是好东西,有钱交起智商税来当然更轻松些,自己有钱确是好事儿

网友:
foobar2k播放软件官网  有这么一个问答 能对应的有些道理
截图 要点击放大

网友:
合作与标准化

1979年,索尼和飞利浦成立了一个工程师联合工作组来设计一种新的数字音频光盘。在工程师Kees Schouhamer Immink和Toshitada Doi的领导下,这项研究推动了激光和光盘技术的发展。经过一年的实验和讨论,工作组生产了红皮书CD-DA标准。该标准首次发布于1980年,1987年被IEC正式采用为国际标准,1996年进行了多次修订,成为该标准的一部分。

飞利浦在另一种音频产品Compact Cassette(盒式磁带)的基础上创造了术语compact disc激光唱片,并贡献了基于视频激光唱片技术的通用制造工艺。飞利浦也贡献了8 - 14调制(EFM),而索尼贡献了错误修正方法,CIRC,它提供了一定的缺陷容忍度,如划痕和指纹

工作小组的前成员讲述了光盘的故事,提供了许多技术决策的背景信息,包括采样频率、播放时间和光盘直径的选择。工作小组由大约6人组成,虽然飞利浦公司称,光盘是“由一大群人共同工作的团队发明的。

最初的推出和采用

飞利浦在德国汉诺威附近的兰根哈根建立了Polydor压盘工厂,并很快获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成就。

知乎那边有段话,有一定可信度
索尼贡献了错误修正方法,CIRC,它提供了一定的缺陷容忍度,如划痕和指纹

这句说明碟机读取时,是允许唱片有一定缺陷的,比如划痕和指纹,这些痕迹遮盖了一部分数字信息记录层对激光的正常射入或反射,虽然没有提及信息记录层本身的缺陷允许多大误差,但既然外部痕迹的遮挡都考虑进去了,内部允许几个小坑未能完全压制出来,也不算大问题了。这就注定了读碟抓轨的过程是允许出现一些缺陷的,相当于复制的盘,实际上很可能把原碟的痕迹缺陷(的影响)也一并复制到新碟片上去了。显然,如果有痕迹缺陷的原碟被抓轨后,再把这些痕迹擦拭掉(假如可以擦掉),那原碟片和带“缺陷痕迹”的新碟片还是有"有没有痕迹遮盖的"差别了。反倒是不可擦拭的划痕和内部数字信息层本身的缺陷,因为无法擦除而让新碟片不会有差别。

网友:
刻录盘片质量不行,十多年前刻的现在都不能放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刻录过,原版宝丽金邓丽君,与自己刻的声音有很大区别,如果你认为没区别,那是你的器材不够挡次呗,我家 ...

你千万别对入门级发烧友说这些话,你就说你从家里装修的工程剩下的电线里剪了一截,然后自己配了两个好质量插头,做出来线不比名牌的差在哪儿,然后就有很多人给你点赞

网友:
晕,我用的信号线是aq72v,喇叭线是8股金宝,电源线也是aq及ps线,自制的没原厂的声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千万别对入门级发烧友说这些话,你就说你从家里装修的工程剩下的电线里剪了一截,然后自己配了两个好质 ...

不知不觉我又弯楼了

技术性问题,本身是考验智商
但是情商的介入,把技术性客观问题变得主观情绪化
情商高的人往往善于利用人们急于解决技术问题的情绪,使用主观的超能力描述
对手上库存资源进行包装处理,以达到成功贩卖的目的
相应的,在跨专业智商和情商均有限辨别的能力下,选择不看客观参数指标,直接心甘情愿盲从入坑,与前者相呼应

好在各人术业有专攻,通过市场实现价值流通交换,自然也并不妨碍各自追求跨专业的高档产品
只是在自己不擅长专业中,最多只能实现非本本专业的技术虚荣
少数高人能对跨专业学深致用,主动避坑,甚至素质觉悟较高,能带动大家利用有限的客观比对手段实现避坑,则能推动货真价实的技术繁荣

网友:
弯楼有请专业烧友扶正
检测出原牒和刻录碟,所记录数字音乐信息上的差别
有什么小技巧
让入门级的爱好者,用手上最常见的可用器材
譬如能不能利用楼主提到的刻录机电脑,这些他有的现成器材来清楚鉴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新手~  对cd---cd复刻这事:不存在数据上的差异! 理解和认为播放时:是一致的!!

主要复刻究竟,是不是碟片上信息坑一一对应的复刻

因为印象中抓轨回来的WAV格式PCM编码文件,是解调出来的文件,并不是碟片上实际“文件”,如果解调过程允许按不同的纠错协议规范,或者别的什么,就有可能导致最终双碟(原碟和复刻碟)抓轨出来的文件不一样。当然实际听感,因各人自身听力环境的巨大差异,是无法光凭听感来鉴别的,毕竟最先进的设备仍然有向上发展的空间,没有哪位高手可以敢断言,大家的设备的档次只要达到多少钱或值多少钱的档次,就不再需要换一根更好的线了,或一部更好的音源了来提高音质了,也不会因为哪位高手发现换了根新线后发现音质提升,就把上一根曾经视为牛比的线,转视如一根粘上牛翔的芥草嫌弃无比。

网友A:
还有一种复刻,是把CD-DA碟片制成ISO镜像文件,再复刻,NERO软件似乎也有这样的功能,但此复刻究竟是不是等同于抓轨WAV刻录成碟片呢?如果两者不一样,前者在制作镜像时,如果碟片存在严重缺陷,会制作不成功,但抓轨允许一定的容错率,有一次在矿坛上就提到,酷狗上有个老口水歌还不错,就试试下载一个无损的试听下音质怎样,可惜下载过两个文件大小不一的,结果两个下载的同名不同文件大小的无损专辑,都在该首上都存在那种微小卡碟时的异常声音。

网友C:
反正我家的低端音响没听出来什么区别,但是用ape或者flac复刻的可以听出一点区别,wav格式的听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家的低端音响没听出来什么区别,但是用ape或者flac复刻的可以听出一点区别,wav格式的听不出什么区别

刻录同一个WAV文件应该没有差别,之前有异议,也主要是针对使用刻录碟还是直接压制碟片而言,仅因刻录碟刻了次就变坏,这不应背锅。用非WAV文件有点区别,可能是因为存在格式转码原因,不同的设备和编码器版本可能带来微小不同

至于音响低高的档次,只要不是天花板最高档,在不一个数量级的更好的器材面前就是低档
关键还是在于用的人怎么发挥好更好的性能,让手上的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复刻,是把CD-DA碟片制成ISO镜像文件,再复刻,NERO软件似乎也有这样的功能,但此复刻究竟是不是等 ...

一般的情况下只能抓轨复刻,而且要进行光驱偏移校正,校正光驱也挺麻烦,对于软件不支持的光驱,得用三张曲库里有的正版碟校正才行。
其实只是玩玩的话直接nero复制,但是有反盗版机制的碟不一定能复制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刻录同一个WAV文件应该没有差别,之前有异议,也主要是针对使用刻录碟还是直接压制碟片而言,仅因刻录 ...

我试过用原版碟镜像刻录和抓轨刻录,和原版碟对比,听不出来,还有吹的很玄乎的TEAC刻录机的1倍速刻录和8倍速刻录,我也没听出来区别,我觉得只要不是有损刻录,一般人真听不出来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
经常用CloneCD这个软件用先锋刻录机选择低速台湾莱德碟片复刻音质区别不大

网友:
通常一般人一般设备听无损跟mp3的320K都难以听出或听不出区别,如果复刻一次CD就听出区别,那这复刻的音质连mp3的320K都不如了,正常的普通刻录光驱真的这么不堪吗?应该不会吧?求解

网友:
CD唱片是用光盘作为数字记录载体 现在完全可以直接记录在存储芯片。
电子寻址读数据比光学+机械可靠性及误码要好很多 完全可以多次复制
不影响质量。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这种刻录光盘录制的CD唱片,不断复制到新光盘上,究竟复制到几轮,错误才会超过校验显示错 ...

复制几轮数据都是一样的 除非坏了

网友:
零几年买过几次音像店出售的发烧CD刻录碟,价格还比国产引进版高,我没有听出声音的不好来,但这种碟片保存不了几年就读碟不畅,CD机有卡碟情况。其实国产的引进版也多保存不了几年,估计也是刻录碟
我的CD机内部有一块小容量的预储存芯片(Linn Majik CDP),机器提前点时间读数据(也就是播放比读要滞后一些),然后在存储里排好队,时间到了再依照实际顺序送去解码,读不起就会反复读,多次读不起到使用数据时有空缺就会出现没有声音的情况。最初的CD随身听的抗震也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数字系统有一套纠错技术,良好的复制是无失真的。

网友:
理论上是无差别,除非刻录或者转换过程中丢数据厉害。

网友:
看看坛友们的讨论观点也是学习。

网友:
复制的数码照片与原版有区别吗?为何扯到音响就变成玄学了呢?

网友K:
cd是模拟信号,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现在电脑上光盘存储已经基本淘汰了 。从存储数据读取可靠性讲
芯片远大于光盘。 显然把音乐文件记录在光盘 再读出,不如用芯片
记录直接读出好,且无光头老化之困扰, 当然 得有一台有USB接口的CD机才行。

网友:
耳朵能分出来吗?

网友:
同样版本的cd碟不同版次都有不同的音质。更何况你拿来的是什么样的cd抓轨的无损资源呢。再说空光盘品质也影响音质的。
严格地讲影响因素很多,不严格地玩直接电脑或手机接功放听无损音乐何偿不是一种享受呢。
我觉得即然有cd播放机就买正版cd碟来听。不然还是直接听无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cd是模拟信号,当然不一样了

"cd是模拟信号"?没听说过,CD机出来的是模拟信号也可以输出数字信号,CD的数字信号经过读取和解码后才转换成模拟信号的,CD机高级与低级的主要区别在于读取信号的光驱质量不同和解码芯片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L:
"cd是模拟信号"?没听说过,CD机出来的是模拟信号也可以输出数字信号,CD的数字信号经过读取和解码后才转 ...

CD是线性PCM录音,如果是数字信号电脑可以直接读取,然而电脑读取不了的,必须抓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