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声控灯改光控灯问题

楼主(2022-11-14):
该LED声控灯由BP2861,(图纸是其它电路的,没有声光控功能)一个没有型号的六脚芯片和一个J6三极管等元件构成。请大神讲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如果要把它改成白天不亮,晚上常亮的光控灯,要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可能不太好改,声控的原理是有声亮,声音消失一段时间后灭;光控的原理是外界光到一定阈值时亮或灭。真要改,得试验摸索。

之前我折腾过一个声光控LED灯改光控,虽然电路很简单,但也折腾了几天才改好,在聊天版发过,现在聊天版打不开,查看我的帖子,居然发现帖子的标题也找不到了。

楼主:
该灯的延时电路好像是集成在芯片里的,确实有点不好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灯的延时电路好像是集成在芯片里的,确实有点不好整

重新找配件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找配件装一个。。。。

谢谢,普通的电路很简单,主要就是想研究一下这种芯片的控制原理。J6b极电压0.54V,C极电压0.06伏,有声音时,C极电压瞬间跳变到2.47V,然后又回到0.06V.应该是用高电平瞬间触发。C-E不能短接,能不能在C极接高电平触发?

网友B:
印制板上没发现光敏电阻,要光控起码要有这个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找配件装一个。。。。

这种电路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转折点会抖,就是在天渐亮或渐暗变化过程中到转折点会抖,第一个肯定会抖,第二个我试过,而且是网上买的成品,照样抖得很厉害,在运放输出端与输入基准端接一个滞回电阻,照样抖,没法,只好用555电路,才解决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制板上没发现光敏电阻,要光控起码要有这个元件。

套着两个黑色管子的元件就是光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套着两个黑色管子的元件就是光敏电阻

我看贴不仔细。这种芯片是专用的,难改,只能利用它的光敏电阻另做一块板解决。我也有几个这种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贴不仔细。这种芯片是专用的,难改,只能利用它的光敏电阻另做一块板解决。我也有几个这种灯控制器

做一个分立元件的电路很简单,现在就是想研究一下这种芯片的控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贴不仔细。这种芯片是专用的,难改,只能利用它的光敏电阻另做一块板解决。我也有几个这种灯控制器

你的这个灯,2p4m是单向可控硅,只要在控制极加触发电压,就能搞定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声控为主,光控为辅.白天声控失效.晚上声控开启.就是白天不亮,晚上声控就亮.而且会延时后关灯.等着下一个触发信号.改成夜里常亮就是去掉声控,让它一直感到有"声音",而且还要去除延时部分,不然只能亮一会儿会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分立元件的电路很简单,现在就是想研究一下这种芯片的控制原理

你那个板子上6脚芯片估计就是一个受控的(受光控制)单稳态触发器,无光时一个声音触发导通,灯亮,延时一段时间关闭。我那个板子上8脚芯片也没有字,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贴不仔细。这种芯片是专用的,难改,只能利用它的光敏电阻另做一块板解决。我也有几个这种灯控制器

改动思路:声控与光控是与的关系,而声控是有声音触发导通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关闭。拆掉话筒,在IC的话筒脚接一个触发信号,使其不停导通,触发信号取自220V半波整流再分压,具体分压值多少试验决定,我当初声光控LED灯改光控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要改的话看14楼矿友的更改思路,应该可以试试,只是要注意高压问题,要先用电阻降压。

网友D:
把J6(S9014)的e、b短路联通。
那个引脚上带热缩套管的“CDS”是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J6(S9014)的e、b短路联通。
那个引脚上带热缩套管的“CDS”是光敏电阻。

c极是高电平触发,不能短接be

网友E:
在网上用签到红包埋一个好啦,没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网上用签到红包埋一个好啦,没多少钱的

不是舍不得买,就是想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c极是高电平触发,不能短接be

be短接后c就恒定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短接后c就恒定高电平

谢谢师傅指点,短接be后,,C极电压为4.79V,灯会亮几十秒后熄灭一秒,然后又亮几十秒。一直循环。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实现延时自熄灭的?该如何解决自熄灭问题?

网友D:
亮几十秒后熄灭是延时功能作用,怎么取消要看具体电路结构,那个6脚的是什么型号器件?若能把图画出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几十秒后熄灭是延时功能作用,怎么取消要看具体电路结构,那个6脚的是什么型号器件?若能把图画出来就方 ...

六脚芯片没型号

网友D:
你这图看着不顺眼呀,把话筒拆掉拍张清晰的图,或许能看出路数。
6脚芯片清洗下,用放大镜仔细看,应该有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看着不顺眼呀,把话筒拆掉拍张清晰的图,或许能看出路数。
6脚芯片清洗下,用放大镜仔细看,应该 ...

就是用放大器看的,确实没型号。

网友D:
6脚芯片应该是一个触发延时电路,这样就无法禁止它的延时功能,只能设法从外围电路解决。
检测确认一下3脚是输出高电平点亮灯,在3脚对地间接一只电解电容,试看可否补偿消除那个短暂熄灯,电容量22~100uF??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脚芯片应该是一个触发延时电路,这样就无法禁止它的延时功能,只能设法从外围电路解决。
检测确认一下3脚 ...

还是不行,试了5个不同容量的电容,还是会熄。灯亮时3脚是高电平4.86V.

网友F:
网上有555电路和可控硅构成的声光控小灯泡,很简单的电路

这个是声光控延时的
看能不能借鉴一下,利用光敏电阻和可控硅来控制恒流模块的工作与否

补充内容 (2022-11-18 23:03):
注:经32楼提醒,那个D2小贴片不是光敏电阻,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转折点会抖,就是在天渐亮或渐暗变化过程中到转折点会抖,第一个肯定会抖 ...

抖就是临界值太宽了吗?我的太阳能路灯是靠太阳能板来控制灯的亮灭的,暂时没发现有抖的情况,它只是慢慢的变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试了5个不同容量的电容,还是会熄。灯亮时3脚是高电平4.86V.

断开3脚外电路,分别测下灯亮、灯熄时3脚对地和对电源(那个二极管的负极)的电压。

网友:
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个声控开关,内部采用KU5595芯片,该芯片8脚,有声光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555电路和可控硅构成的声光控小灯泡,很简单的电路

那个小贴片不是光敏电阻,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抖就是临界值太宽了吗?我的太阳能路灯是靠太阳能板来控制灯的亮灭的,暂时没发现有抖的情况,它只是慢慢 ...

普通三极管光控电路在临界转换点抖是正常的,而且这种抖现象几乎是无法消除的,当然外界亮暗是突变的话抖现象是不存在的。用IC比较器也会抖,解决办法是比较器加滞回电阻使滞回窗口变大,网上买了成品光控电路,是没有滞回电阻的,抖得非常厉害,加滞回电阻,抖动不能消除,试验减小滞回电阻直至光控功能消失也不能消除抖,最后换555电路成功了。

这是网上买的成品光控电路。

网友:
这是改好的LED灯,把话筒拆了,交流端接一整流二极管半波整流,出来接两电阻分压,上电阻230K,下电阻1.2K,电阻分压点接原话筒脚,另一个电阻是改灯珠电流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3脚外电路,分别测下灯亮、灯熄时3脚对地和对电源(那个二极管的负极)的电压。

完蛋了,刚才在测电压时,一不留神,表笔同时碰到六角芯片的两个脚,砰的一声,整流桥被炸裂了,换了一个整流桥。灯还是不亮,估计芯片废了,只能等我重新网购一个,再接着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了,刚才在测电压时,一不留神,表笔同时碰到六角芯片的两个脚,砰的一声,整流桥被炸裂了,换了一个 ...

本想和你一起折腾点啥出来,现在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