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11-14):
有一块73年的Mf14万用表阻尼不好,测量表头附近元件都好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流档小电流量程电阻开路,估测的。

网友:
各档测量精度怎样?我有贵阳永跃厂MF14两块,表针摆动飞快,精准是该表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小电流量程电阻开路,估测的。

没有开路,刚测过。

网友B:
我之前有一块U201交流档开路,电阻挡直流电压档没哟u阻尼了,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一块U201交流档开路,电阻挡直流电压档没哟u阻尼了,你看看是不是,

交流电压档正常,电流档还没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压档正常,电流档还没试。

刚测试过,交流电流档正常。

网友C:
14表指针摆动速度是非常快点,这是它的特点,指针到位后只要不来回摆动就算正常,如何来回摆动数次就不正常了,如果电流档各档正常,加个阻容原件就可以改变阻尼,否则先查电流档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表指针摆动速度是非常快点,这是它的特点,指针到位后只要不来回摆动就算正常,如何来回摆动数次就不正常 ...

以前都是用500万用表,阻尼非常好,现朋友送一块14表,各档测量精度还可以,指针回到位后没有来回摆动现象。就是感觉阻尼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500万用表,阻尼非常好,现朋友送一块14表,各档测量精度还可以,指针回到位后没有来回摆动现 ...

14表就是这个特点,喜欢表针摆动慢的话,建议试试M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