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苹果Air Pods Pro一代蓝牙耳机、铅酸电池均衡器

楼主(2022-11-15):
耳机全新
黑龙江

苹果Air Pods Pro一代耳机
前几天刚直营店换新回来、左右耳全新、到手没用、换新回来的耳机官方保修3个月
充电仓是以前的、一直戴套也很新、三无、一切正常
配置:充电仓1、耳机2、保护套、盒1、官方的换新票据1
价格:777到付、标准语后扫码支付

楼主: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车卖了、均衡器闲置了
支持2-5S、主动均衡各芯电压、延长电池寿命
主要适用于电动车、图片里出了一套、剩下一套
配置:主机、连接线、图纸(电子图片)
价格:99元、非偏远地区+8元运费、标准语后扫码支付

楼主:
均衡器的参数和介绍。是20A的

型号:HWB6010
外壳材料:航空铝型材
尺寸:138*68*34mm (包含安装孔)
重量:350g
导线长度:350mm

主要功能

  众所周知,电池组的寿命与电池的串联数量成反比,原因在于电池的失衡。国维试验室的测表明,一节12V的电池寿命可以达到三年,四节即48V的电池,寿命仅仅为1年半左右。因此,国维采用以均衡为主的技术,实现了无论是48V还是60V的电池,寿命均达到单节电池寿命三年的改革。

其它功能
   1、 新旧电池混用,无须整组更换电池。
   2、 电池容量扩容,延长里程。
   3、 直接从60V电池组获得12V电压(也可以获得24、36V、48V等,前提条件为整组电池在放电状态下才可实现)。
   4、 直接用12V、24V、36V、48V 、60V 充电器对60V电池组充电.(需改动充电口接线)

一、60V10A均衡充、放电测试小结(常规使用):

1、圴衡充电确保原来失衡的电池电压一致,避免落后电池过充而失水、发热等进一步的损坏。
2、均衡放电确保原本失衡的电池电压一致,避免落后电池过放而硫化、反极等进一步的损坏。
电池组虽严格配组,但终会有差异。均衡使得电池工作在正常条件下,已失衡的电池组容量为所有电池之和,未失衡的电池,寿命将与单个电池相当。

二、产品特点:

1、向下兼容:即60V可兼容48V、36V。在按最先接60V、48V。。。,最后接0V的要求连接完导线后,设备自检,指示灯以每秒为单位慢闪次数为电池数量。

2、状态机制检测控制,避免电池黑洞消耗电能。即检测电动车所处状态,在骑行或充电状态时,进行均衡保护,反之处于低功耗待机状态。设备自检完成后,以4S为单位间歇突闪,表示待机状态,长亮表示工作状态。

3、多重保护机制:过压、过流、过温、欠压、超时等非正常状态检测及保护,确保产品安全。

4、专业铝型材外壳:专用铝型材外壳,表面氧化工艺处理提升产品形像,并为产品提供足够的保护及耗散功率。

三、说明指示灯工作时各种状态

1、开机检测过程有两个主要阶段,

1、是电池数量检测阶段,指示灯每两秒间隔闪亮,闪亮次数为电池数量。

2、指示灯长亮5S为均衡器模式自检,

2、待机状态:指示灯停4S,闪1S

3、工作状态:指示灯常亮,

4、均衡器工作状态定义:

1、车行驶状态,并且电池压差达到200mV,启动均衡

2、普通型的,任意一个电池的电压达到并超过13.6V,启动均衡,

所有电池电压下降到13.4V,停止均衡

3、防鼓型的,专用充电端子接入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启动均衡,

4、防鼓型同时支持普通型充电启动模式。

5、防鼓型的仅针对48V4节电池,当接入电池数量小4节时,将不支持防充电接入启动,转为普通型。

5、主要功能及技术指标:

1、均衡电池,衡电流10A

2、温度保护,70摄氏度

3、过流保护12A

4、过压保护,任意一电池电压超过15.8V

5、欠压保护,所有电池电压低于9V

6、热失控保护

注:这里的保护一般是指关闭均衡器。均衡器进入保护状态时,指示灯每秒闪烁一下,共计10下,退出保护状态,进

入正常状态。但在检测到热失控时,必须等所有电池电压低于13.4V,停止秒闪,退出热失控保护。

四、产品安装说明

产品在安装前必须先做好防短路处理(如上图所示),既可用电绝缘胶布包裹也可用透明胶包好,以防在接线时不经意两根线碰触到一块而烧坏保险管!

上图为接上均衡伺服器时的样式:注意接线时一定要从红色线(60V端)开始接起,最后接黑色线;拆除均衡器时最先拆除黑线!

网友A: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   我要了,,,

网友B:
老友,700要耳机,出不?不出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   我要了,,,

确认给您、支付后给我您的详细地址电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友,700要耳机,出不?不出帮顶

抱歉兄弟、二手过保的一代Air Pods Pro也得700左右
我这是刚换回来的左右耳都是全新的、而且还有3个月官保、我只卖777您觉得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   我要了,,,

兄弟付款后告诉我一声。PM下地址。我出去做核酸、下午发给您

网友C:
老友,750要耳机,出不?不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友,750要耳机,出不?不行帮顶!

好的老友、确认给您、支付后给我地址电话。下午顺丰到付发出。谢谢

网友D:
铅酸电池均衡器排队要

网友:
耳机不贵,就是觉得需要喊一声,购买老友的Air Pods二代还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均衡器排队要

稍等一下。我联系一下上家。还没付款也没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   我要了,,,

兄弟您要均衡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没见您付款、那我出给下一位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均衡器排队要

上家没反应。给您吧。不算偏远的话运费+8元。
支付后给我地址电话。下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友,750要耳机,出不?不行帮顶!

换新的票据和保护套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友,750要耳机,出不?不行帮顶!

顺丰取走了、收到推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均衡器排队要

兄弟在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在闲鱼买了一个,我以为这里排不上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在闲鱼买了一个,我以为这里排不上号了

没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均衡器一套   我要了,,,

您好、均衡器还要的话就联系我吧

网友E:
均衡器没出的,我要了

补充内容 (2022-11-15 15:58):
PM我

补充内容 (2022-11-15 16:04):
下班,不在电脑旁,留明天早上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均衡器没出的,我要了

补充内容 (2022-11-15 15:58):

确认给您、支付后给我您的地址电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均衡器没出的,我要了

补充内容 (2022-11-15 15:58):

接线方法和注意事项、一定要万用表量好电压。按图片上要求接线哈。不然接错就烧坏了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均衡器没出的,我要了

补充内容 (2022-11-15 15:58):

注意事项第5条最后几个字被水印挡上了
内容是:可能的话尽量把容量低的电池放到两节容量高的电池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事项第5条最后几个字被水印挡上了
内容是:可能的话尽量把容量低的电池放到两节容量高的电池中间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