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S网卡

楼主(2022-11-15):
没用过。
两台纯DOS机,想分别安装 ISA网卡 和 PCI网卡。
联网目的,就是与XP电脑,交换文件、FTP。
两个纯DOS机,购买网卡(ISA和PCI),哪些品牌和型号能用?兼容性限制多吗?

DOS下的网卡驱动程序有三种标准:
www.meipian.cn/3bpiex4r
是不是有相应的三种类型网卡硬件?买哪些牌子和型号?

插上网卡后。
是用DOS7.1,还是用Free DOS好?
交换文件、搭建FTP。还需要一些驱动、客户端吧?越简便越好。
不强求DOS访问XP,只要XP能读写DOS就行。

网友:
试试这个
支持网卡

网友:
先得有DOS版的驱动

网友:
为啥一定要用dos系统,是对加密有要求还是啥用途。。

网友:
NE2000
RTL8139

这两个确定能用。

新版8139D未知。

网友:
好像需要WIN3.1才能用。

网友:
那个微软的客户端可能不好找了。
和xp共享,貌似也未必支持SMB等技术。难度不小。FTP可能是有的。

看看FREEDOS,里面貌似有一系列的工具。

网友:
DOS除了网卡驱动外,还要装一个Microsoft Network Client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好像在Win3.1 for workgroup磁盘中附带的,仅英文版),中文Win3.2好像不带。

以前局域网打过C&C,于是在dos版装过dos下的网卡驱动,然后还要加载一些协议,当时常见的是IPX协议,TCP协议就很少。

当时也装上过win31 for workgroup,但好像共享出DOS下的资源还未试过行不行。

网友:
用RS232传输文件算了

网友A:
比较好奇,现在还有什么需要dos效劳的?
如果有重要文件,也该在win98时代导出备份无数次了吧。

老衲在虚拟机上玩dos时,老衲唯一会的交换文件方式是用虚拟软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现在还有什么需要dos效劳的?
如果有重要文件,也该在win98时代导出备份无数次了吧。

现在玩什么的都有,说白了就是有大把时间折腾,不过DOS里面搭建ftp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现在还有什么需要dos效劳的?
如果有重要文件,也该在win98时代导出备份无数次了吧。

老设备只有DOS软件呗,我手头就有一个,DOS装在vmware里面,好处很多,比如没有串口或者串口1坏了,DOS软件只认COM1,可以用vmware映射到任意串口上。

网友:
用猫可以传数据

网友:
rtl8139有dos驱动,好买,还便宜,

RTL8139  OEMSETUP.INF File:

[netcard]
RTL8139="RTL8139 Fast Ethernet Adapter",000,ndis,ethernet,real,RTL8139,RTL8139_nif

[RTL8139]
devdir=?:rtsnd.dos
device=rtsnd.dos,@devdir\rtsnd.dos

[RTL8139_nif]
drivername=rtsnd$
param=Medium,"Medium type ",text,"_Auto,_10Half,_10Full,_100half,_100Full",_Auto,0x30
param=NETADDRESS,"Network Address",chars,13,"@000000000000",0x02
param=ETHERID,"Node Address",chars,13,"@000000000000",0x02
param=BusNo ,"Adpater's Bus Number",int,"0,255,1",0,0x32
param=DeviceNo ,"Adpater's Device Number",int,"0,31,1",0,0x32

网友:
我有下边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的驱动都是在config.sys或者autoexec.bat中装入.
DOS的驱动不可能是xxxx.INF这种的,xxx.inf这种是wind ...

realtek官网有dos驱动

网友(2022-12-22):
这样操作是个好主意,估计D O S是防问不了x P的,而X P倒是能的,越是低级的东西越不好弄,首先要用到那些驱动就很能考验人,可以的话先用win3.1或者win 95练习起来。

网友:
这个好像要在批处理里面加载.EXE文件的,我朋友单位就有台用386主板当主控的机床。换设备成本太高了,据说超过50万,而且软件还要花钱,至少超10万。而且每年还要续费哦,买386主板现在要8千多。还是买主板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的驱动都是在config.sys或者autoexec.bat中装入.
DOS的驱动不可能是xxxx.INF这种的,xxx.inf这种是wind ...

老玩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