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与交流电的疑问

楼主(2022-11-15):
如下图,交流是一个5V50Hz的电源。

当不加外部直流电源时,仿真R2上交流电流300多微安

加上250v直流电源,仿真R2上交流电流1+安。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看来我对交流电与二极管之间的关系还没完全清楚,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设置的? 你250的直流过去,实物的话,还不冒烟乎。

网友:
根本不会工作

网友:
直流电源(电压源)对于交流来说相当于短路,你把直流电源短路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设置的? 你250的直流过去,实物的话,还不冒烟乎。

右边加上250V直流电压后,电流走近路,变压器倒无所谓,就是那2K电阻瓦数不够的话可能烧了。

网友:
不知道仿真干嘛用的,

网友:
你们用啥仿真软件?

网友:
这仿真软件神奇透了

楼主:
上图直流短路,300多微安

上图直流1000V,1.34A

上图直流5V,65mA

真搞不懂。

网友:
加上250v直流电源后,变压器次级将流过一定比例的直流电流(小于65ma),此电流将导致铁芯直流磁化,初级线圈电感量下降,空载电流上升。
D1串连2K左右电阻将导致初级电流明显下降,D2串联同样的电阻则导致初级电流明显提高,试验结果符合前述则推论无误。
9楼的短路相当于次级空载。

网友:
变压器线圈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元件,有了铁芯后,电感量是很大的,线圈的铜线也具有一定的电阻值,因此它的等效电路是一个大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它的变换电压作用先不说。
你的变压器次级加上直流电后,铁芯被直流磁化了,进入到不正常的工作点,由于直流电是单方向的,这时候也可以说铁芯得到了直流偏磁,如果从铁芯的磁化曲线去看,有了直流磁化的铁芯,它的线圈电感量就减少了很多,这样一来,反应到变压器初级的感抗就减小了,同样的交流电压产生的电流就增大了。
这种现象可以利用来制作“磁放大器”,在运算放大器出现之前,工业上一些控制系统,就采用磁放大器来控制电感量的大小,从而达到以小功率(元件)去控制大电流或者大电压的实现,最后去控制其他的电器设备。

楼主:
去掉D2,电流就降下来了。

楼主:
我怀疑是交流叠加在直流上,从二极管上通过了。瞎猜的,正想法验证。

网友:
看来楼主使用的仿真软件还很不错,你能不能回头去检查一下所用元件的属性(电气特性),结合特性可以更好地跟帮助分析产生的结果。

网友:
那只会把电池充废

网友:
这问题问的简直就是一个臭皮匠气死三个诸葛亮。

网友B:
仿真仿不明白,搭个电路加1000V最直观了。

网友:
我拿multsim14试了试:

1)直流磁化不是的,D2二极管的压降和D1一样T1次级,无直流磁化。

2)电源正半周,D1截止,无电流(漏的那个uA不算)
3)电源负半周,交流叠加直流流过T1次级,D1管。
4)短接直流电源,流过D1二极管。

为啥情况3的初级电流大于情况4的初级电流。那应该是因为T2次级通过的电流在T1初级感应的电动势总是和电流源V1的方向相反。3情况是交直流的叠加。

我图上吧T1次级 倒换了下接头,再换一下也是上面的结果。

半吊子水平,自己瞎猜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仿不明白,搭个电路加1000V最直观了。

方法好,公司的同事正好今天考急救科目。

网友:
对的,是磁放大器,我以前修过。它还有一个作用,把強电和弱电分开。

楼主:
大致明白了,二极管直流偏置导通后,电阻很小,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分量很容易通过。
顺便也明白了,乙类功放的偏置电路为啥可以用几个二极管,导通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看作交流接地等等。

再回答坛友的几个问题:
仿真软件是TI公司的一款免费软件TINA,
直流电流对变压器的励磁有影响,仿真软件居然考虑到了,
这电路不是充电用的,是一个设计方案中抽离出来的。

谢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二极管直流偏置导通后,电阻很小,流过62.5ma直流时的动态电阻约0.42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D2,电流就降下来了。

你这电路好奇怪,整流输出负极对电池正极充电,现实中这样干的话,迟早弄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