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是电动机做发电机用吗?
ym78321
海洋DZ
引用 网友A:
汽车拖拉机的发电机,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输出约25A以上的电流。这个手摇的话,功率太大,成本太高。 ===== ...
引用 网友B:
大概下图这种L型减速电机,电动童车上的动力电机。 全金属减速箱,775电机,功率一两百瓦。N年前买来做自 ...
引用 网友C:
有自行车带的,而且自行车可以折叠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电瓶车摇比较实在,最好锂电池的充电快
引用 网友E:
电动三轮车电机,内部自带齿轮,电压轻轻松松超12V。配上整流就可以充电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动三轮,二轮电动车的驱动轮可以发电吗?
引用 楼主:
锂电手上只有小的,大些的需要新买,价格也高,

网友A(2022-11-16):
引用 楼主:
一图的记得看过里面的图,电机相比外壳有点小,自行车的有点贵,赶上风力发电机了,岛国的电流稍微小点, ...

买一个功率最小的,你手摇一个小时试试吧
支持14楼的算法和说法!

网友:
人力发电还是算了吧,顶不住

网友:
想到人力发电来充电的,不是傻,就是痴。正常的做法,备一个大电瓶,用充电机先充满电备用。蓄电池小了,储存不了多少电,建议多备几个蓄电池。如果还是满足不了要求,直接买发电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是电动机做发电机用吗?

定子是永磁铁,转子是线圈,还带减速箱,直接摇它就是发电机了。

不过别期望能干出多大功率,摇出二三十瓦,时间久点胳膊也受不了。最好弄成脚蹬式的,这样能坚持久点。

形象点说,比如把一个2-3AH的锂电池单体充满吧,要甩着膀子摇0.5-1小时,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

网友F:
闲鱼有30W和50W的军用手摇发电机出,都支持12V或24V电池充电,而且很便宜,是正规的军品,都是全铸铝的机身,不是某宝上玩具机机可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三轮车电机,内部自带齿轮,电压轻轻松松超12V。配上整流就可以充电

不用额外配整流……
驱动器内部H桥就是可以反向整流对外供电的

网友:
既可以骑行锻炼,也可以发电想法不错

网友G:
现在的各种模块应有尽有,没必要太纠结参数必须匹配,手头有什么合用的就用什么,参数不对模块来凑,我的一个应急收音机就是,原手摇发电机是充镍氢电池的,所以只有简单的整流电路,没有控制电路,我把镍氢电池换成锂电了,就加了一套保护充电模块,很好用,充电电流最高可以达到600ma,再高手累,小发电机也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闲鱼有30W和50W的军用手摇发电机出,都支持12V或24V电池充电,而且很便宜,是正规的军品,都是全铸铝的机身 ...

军用的手摇发电机,耐用性比较强,不是一般民用的玩具发电机可以比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各种模块应有尽有,没必要太纠结参数必须匹配,手头有什么合用的就用什么,参数不对模块来凑,我的一 ...

您的应急收音机是哪一种型号?充电电流可以到600mA,

网友:
应该设计一款微型汽油发电机,重量小于5公斤,100W,220V   12V,24V充电输出,现在最小的也在20公斤左右

网友:
应急照个明还是可以的,搞大功率手动是肯定不行的,得累死

网友:
买个旧的风力发电机,改手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应急收音机是哪一种型号?充电电流可以到600mA,

德生GREEN-88,坛友赠送的,我给加了mp3播放,内置了4000mA锂电池,原电池盒保留,内装三节镍氢电池,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切换,双电池更安全,增加了5V输出,可以给别的电器临时充电,tp4056充电板,接在手摇发电机后,可以外充,可以手摇充电,增加了红色激光发射,应急指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功率最小的,你手摇一个小时试试吧
支持14楼的算法和说法!

远道无轻任,时间一长,手都会酸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