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示波器

楼主(2022-11-17):
从本坛收了一个小示波器,为什么不能汇聚成一个点?X选外输入,就是照片这样,X输入短路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22-11-19 09:13):
哪位老师有这个图纸帮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牛逼人物果然多,我就问个示波器的问题,各种的瞧不起,学生示波器咋了?不能玩吗?当年一块MF30也装起来了晶体管电视机,您要是想帮我就指点我一下,我谢谢您,您要是觉得这问题太简单根本不屑回答我也不怨您,您赶紧划走,我不耽误您时间。

网友A:
10M100元,像是贵了点,我这20M一包烟钱。

网友(2022-12-29):
Y没有输入,扫描不是一条直线吗? 好久不玩 模拟的了

网友B(2022-11-20):
      可能是锯齿波放大器的输出幅度不够,所以形不成满幅的水平扫描基线。可用另一台示波器检查锯齿波扫描基线部分。
面板上的X轴外接开关,应打到左边试一下。还可以将Y轴幅度扭打到0.2V一格,频率旋钮打到0.2毫秒一格,将示波器探头接到自校信号输出端,看看自校信号的幅度。

网友C:
ST-16示波器屏幕只有3英寸,带宽也小一些,基本功能还是有的,重点中学物理实验室会配备,差一点的中专学校也会配备,重点中专和大专院校的电子实验室就不用这个型号了。线路里后级是电子管。如果手头有其他示波器,一般地就不用它了,单综示波器里它就比SB-10好一些。
这个型号全国很多仪器厂都有生产。
专业不专业没法界定,坛里玩电子管的不少,对电子管电路,Y轴量程显然范围太窄些,要用外部分压器勉强能看,外部分压器多少会影响到信号波形,也就是有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16是学生示波器,100元有点鸡肋。

st16是专业示波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没信号输入应该是满屏一条直线才对吧。

网友:
买二手仪器,就要会修它,否则难以舒服的使用,当然如果你修好它也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E:
这多钱收的呀? 要不我出个好使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多钱收的呀? 要不我出个好使的给你

就是玩,我有普源的数字示波器,看这个挺好玩的就收了。不贵100元。

网友C:
ST-16是学生示波器,100元有点鸡肋。

网友F:
把  “X轴输入”打到+或者—,现在是外触发。你把“外”输入的接线柱接个地看看怎么样。

网友:
10M(小)学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  “X轴输入”打到+或者—,现在是外触发。你把“外”输入的接线柱接个地看看怎么样。

不行,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没信号输入应该是满屏一条直线才对吧。

X轴外输入就是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100元,像是贵了点,我这20M一包烟钱。

可惜我没有您这个渠道啊,只能羡慕了!

楼主:
我纯是看这个小巧的示波器打心里喜欢,就是玩情怀

网友:
你给Y轴输入点信号,,比方说50或100的方波,先看看X轴的这个信号是个什么频率波形,以确定它从哪来的,当然你也可以用另一个示波器找它,或者用电容逐段去耦合摸着信号过河

网友G:
可能是因为2个开关的位置打得不对,而造成没有正常的扫描基线出现。

楼主可试试:

1、x扫描那个开关打在“+”位置”

2、常态”那个开关打在“自动”位置。

楼主:
璋㈣阿绉戞櫘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因为2个开关的位置打得不对,而造成没有正常的扫描基线出现。

楼主可试试:

全部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16示波器屏幕只有3英寸,带宽也小一些,基本功能还是有的,重点中学物理实验室会配备,差一点的中专学 ...

我想配合扫频信号发生器调收音机中频通道,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16示波器屏幕只有3英寸,带宽也小一些,基本功能还是有的,重点中学物理实验室会配备,差一点的中专学 ...

st16a已经全部是晶体管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试过了,不行

那就是有故障了。打在我说的开关位置,正常的机子应显示一条水平扫描基线。

估计是x轴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配合扫频信号发生器调收音机中频通道,不知道行不。

根据该示波器的Y轴带宽,只能用于AM455kHz的调试,FM的已经超过带宽上限,非常勉强能用。

网友:
从X输入一个感应信号,比如用手感应的,看屏幕有否反应?
修理它需要掌握它的大致方框图,这是最低要求,然后排查到很小的范围,最后具体到元件。这种的电路图还容易得到。
不知道楼主对示波器的工作原理掌握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纯是看这个小巧的示波器打心里喜欢,就是玩情怀

买二手电器还是需要运气的,我的基本正常没什么大毛病。你的有点毛病正好打开慢慢折腾。

网友:
断开Xy转偏线,再调聚焦0k,再修,如果聚焦无法调成点,换管。

网友H:
我有台示波器有一个通道的衰减器有问题,频率超过100K测量的Vpp不准,也懒得弄了就这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示波器有一个通道的衰减器有问题,频率超过100K测量的Vpp不准,也懒得弄了就这么样吧

这台我觉得是X轴放大部分有自激。

网友:
老仪器修好校准也是个事,因为没那么多信号源啊,只能凑合用,又不搞科学研究,修修东西定性用用

网友I:
我这个没问题。咱应该买的一家的。我要了那个坏的。

网友I:
+-x外接。你打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x外接。你打到+试试

我里面加了一个led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个没问题。咱应该买的一家的。我要了那个坏的。

对,水一家的,那个坏的我没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x外接。你打到+试试

不行,确定是有点问题,X放大部分可能有自激,或者严重干扰,自激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现在没时间弄,等有时间一级一级断开查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确定是有点问题,X放大部分可能有自激,或者严重干扰,自激的可能性大一些。

论坛助手,iPhone

28楼老师的图纸很接近了。
我也有个200M的模拟示波器和100M 的数字示波器了;就觉得好玩。弄个玩玩。
你翻看那图纸,找到对应的地方,看看什么地方自激了。
这个示波管亮度不行了,1us量程就很暗了。
我为什么说图纸相似,因为Y轴放大部分,咱里面是CA3140代替了原理图里面的下JE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28楼老师的图纸很接近了。
我也有个200M的模拟示波器和100M 的数字示波器了;就觉得好玩。弄个玩玩。
...

哦,X放大和震荡部分能对上就行。等不忙的时候查一下。不指望用这个,就是玩,我还有其他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锯齿波放大器的输出幅度不够,所以形不成满幅的水平扫描基线。可用另一台示波器检查锯齿波扫描 ...

可以形成满屏扫描线。我是指在打到X外输入的时候(此时锯齿波振荡器不工作)在X轴和Y轴都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应该显示一个亮点,而不应该是一段线。

楼主:
终于修好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电源部分正负12V是由7812和7912提供的,其中7812性能不良,更换后就正常了,这个毛病我也奇怪,用示波器观察+12V有大概500毫伏的50赫芝纹波,更换7812前后的滤波电容都不行,更换了7812故障消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修好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电源部分正负12V是由7812和7912提供的,其中7812性能不良,更换后就正常了 ...

网友J(2022-12-24):
只有怀旧的“功能”,留个纪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有怀旧的“功能”,留个纪念吧!

不只是怀旧,我要用它来做收音机的扫频仪,虽然标的10兆,用信号发生器实际测试12兆线性良好,用于调整中波和调频收音机的中放够用了。

网友:
我有个5m的,玩不好

网友K:
我第一台示波器是2005年左右买的一台LG还是菊水的20M二手货,当时还花了1000多。后来买了一台新的数字的,这台在搬家时就丢掉了。

网友L:
首先确定这是一台全晶体管示波器,与老的ST-16不同。老的ST16里面有4只6N11电子管所以比较贵。
这台示波器X轴外输入时要成一个光点,应该把X轴的输入端接地,楼主说“X输入端短路了也不行”这个示波器X轴输入端在哪个位置我不熟,看面板图应该是有个白塑料套的那个端,从图上看好像没有短接地,如果接了地也有问题,那么可以看一下选择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你把探头短接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M(2023-01-23):
引用 网友L:
首先确定这是一台全晶体管示波器,与老的ST-16不同。老的ST16里面有4只6N11电子管所以比较贵。
这台示波器 ...

qbqian55层主这头像是分立元件彩电用于区分P行还是N行的一个7.8KC波形, 彩色不正确查看这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M:
qbqian55层主这头像是分立元件彩电用于区分P行还是N行的一个7.8KC波形, 彩色不正确查看这个波形

这图像是大功率点焊机在工作时的输出电压的波形

网友(2023-03-31):
不错,我都喜欢上了

网友:
给你建议,首先测量150伏,正负12伏,5伏电源是否正常,在测量V169,V170发射极电压是否在70,80伏之间,两者相差不大。如相差太大检查三极管,二级管。是0

网友N:
怎么保存的,外观这么新?

电路是晶体管的还是晶体管与电子管混合式的?

网友:
你打的这几个字都是乱码,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第一台示波器是2005年左右买的一台LG还是菊水的20M二手货,当时还花了1000多。后来买了一台新的数字的, ...

这台在搬家时就丢掉了。

LG还是菊水的20M二手货。是指这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100元,像是贵了点,我这20M一包烟钱。

红华5022 ,西安红华仪器厂的,也很有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示波器有一个通道的衰减器有问题,频率超过100K测量的Vpp不准,也懒得弄了就这么样吧

你的示波器是哪个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保存的,外观这么新?

电路是晶体管的还是晶体管与电子管混合式的?

已经修好了,是7812特性不好。全晶体管的机子,本坛收的,哪产的不知道,后面写着扬中科泰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网友:
我的模拟示波器,没信号时就是一条直线,这个直线可以调成满屏直线才对,如果不能调节,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小波波应该拿来修功放不错

网友O:
1997年1980元在长沙黄兴路买了一台YB4243,那年代修彩电无规律烧行管就靠它了,一查一个准。4243比这长一些,没有220的地方可以接12V,它自带一个较复杂的电源,很少见液晶示波器的年代携带还是很方便的。当时主要用处是修彩电判断行包是否匝间短路,调试行电路,调试录像机导柱等。

网友P(2023-05-27):
引用 网友C:
ST-16示波器屏幕只有3英寸,带宽也小一些,基本功能还是有的,重点中学物理实验室会配备,差一点的中专学 ...

   听很多人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特打扰请教一下,不知可否?
   我淘的示波器就是上面一包烟钱的,不过我化了220元。有使用说明书。目前存在问题是:水平基线在底部尚可,但越往上走就出现左边越往下倾现象,最大幅度在一小格左右(见照片),似乎稍带弓形。
   第一次接触这仪器,摆弄学习使用己感吃力,再添这高科技毛病,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想请教您的是:这毛病调调电位器就可以解决吗?说明书上有电位器点位及功能图。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听很多人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特打扰请教一下,不知可否?
   我淘的示波器就是上面一包烟钱的,不过 ...

该消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听很多人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特打扰请教一下,不知可否?
   我淘的示波器就是上面一包烟钱的,不过 ...

调一调会的右面孔里那个电位器。

网友N(2023-09-05):
引用 网友A:
10M100元,像是贵了点,我这20M一包烟钱。

这个20M的双踪示波器带频率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修好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电源部分正负12V是由7812和7912提供的,其中7812性能不良,更换后就正常了 ...

用示波器观察+12V有大概500毫伏的50赫芝纹波,更换7812前后的滤波电容都不行,更换了7812故障消除了。

更换了7812之后,+12V有多少毫伏的50赫芝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20M的双踪示波器带频率显示吗?

一包香烟的示波器,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O:
1997年1980元在长沙黄兴路买了一台YB4243,那年代修彩电无规律烧行管就靠它了,一查一个准。4243比这长一些 ...

YB4243是方形示波管,内刻度,交直流二用,,比ST16好多了,坛友1980元这价钱够贵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听很多人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特打扰请教一下,不知可否?
   我淘的示波器就是上面一包烟钱的,不过 ...

一小格不多,开机10分钟没准还就回来了,CRT模拟示波器不必太在意这些。
面板屏的右下方,微调下TRACE ROTATION孔里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小格不多,开机10分钟没准还就回来了,CRT模拟示波器不必太在意这些。
面板屏的右下方,微调下TRACE R ...

谢谢回复!
  那里早己调过整平了,我是双通道显示在中间重合为一条水平线,很平直,很满意,然后分上下线时(如图)才会出现左上角倾斜状况。

网友:
厉害哦,
  都是万示波器的高手 。。。

网友(2023-11-06):
都是玩示波器和修理高手。佩服!

网友R(2023-12-11):
我这台100M 205块钱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这台100M 205块钱值不!!!

便宜

网友:
玩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