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什么东西

楼主(2022-11-17):
收废品电视机,在电视机的USB接口上插着一个U盘,当时没细看,今天有空,拿出来插上电脑,结果电脑检测不出来,以为是坏了,拆开外壳,一看肯定不是U盘了。里面的集成网上也查不到资料。后来在淘宝上查,查到一个类似情况型号。看样子应该就是了。请教一下,这是蓝牙设备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电视棒,收数字电视的?

网友:
是遥控器的接收器。号称“智能遥控器”。

网友:
大概类似于USB网卡一类的东西。

网友:
如果是蓝牙那应该有2.4G天线,楼主把板子拍全了。

网友:
射频类的东西难搞,坛子里只见到有一位老先生在研究

网友:
无线网卡???????

网友:
无线网卡之类的

网友:
外壳上不是有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