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比较过双运放2068和其他常用双运放在音质上表现吗?

楼主(2022-11-18):
我的天龙AVR-1601功放是韩国生产的,前置放大使用的是2068DD,耦合电容都是用的电解电容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过2068,对这个双运放的评价如何。有没有必要用常见的主流运放替换。请不要对我说“拆下来挨个换一遍不就知道啦”,因为这机器前置放大版拆下来太麻烦啦。

网友:
2068是4558的升级版,我手上也有,但没有怎么用过,经常用4580
拆下来麻烦的话就不要换
要换的话试试OPA1612吧,这个比2068、5532、2114这些的指标要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换了没什么用

网友:
JRC的工程师把4558的电路搞过来,搞过去不断弄出型号来。最后搞出个MUSES系列来,可以买 个   MUSES02   试下

网友A:
是AV功放没必要换运放,它的指标达不到高保真的声音

网友:
将集成块取下来 然后在原位置焊上管座 以后想换哪个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V功放没必要换运放,它的指标达不到高保真的声音

其实我原来的想法只是把主声道折腾折腾,中置/环绕声道现在压根就没用,不管它。

网友:
细微之差一般听不出来的。不建议折腾!

网友:
其实我原来的想法只是把主声道折腾折腾,中置/环绕声道现在压根就没用,不管它,大哥机器制造时就按AV功放做,光调整个运放没什么用,如果你真的要改先把其他声道断电,然后用高挡元件代替原来的普通原件,最后把静态电流调大,才能马马虎虎

网友:
你没听见2068的表现吗?你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你想要什么?

网友:
这个还真的需要你自己实验,更换后的需求是什么决定换哪个型号

网友:
换个LME49720金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