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做个可调稳压电源(小林版),未完成

楼主(2022-11-18):
  可调稳压电源输出参数30V5A,辅助电源采用外接并联稳压电源供电,整体用料还是比较豪华,基本全进口元器件。

洗洗更健康

洗洗更健康

开工

开工

先焊接个子矮的元器件

先焊接个子矮的元器件

其次焊接个子大的元器件

其次焊接个子大的元器件

整流桥固定在散热片上

整流桥固定在散热片上

效果展示

效果展示

红色板子是外援供电

红色板子是外援供电

输出电压最低0.1V

输出电压最低0.1V

散热风扇工作正常

散热风扇工作正常

恒流工作正常

恒流工作正常

网友:
电路图发个看看

楼主:
电路图得明天了,今天不让发图了

网友:
小林电子里有电路图。

网友:
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图 ,谢谢

楼主:
4楼 尚书郎 发的就是电路图,只不过那是原版,现在商家做了部分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 尚书郎 发的就是电路图,只不过那是原版,现在商家做了部分改动。

我这几天也在看这套件,就是多组电压输出变压器不好搞。

网友A:
看起来挺复杂,用317扩流不好吗?

网友B:
一个稳压电源用料挺猛啊,在调整端输入音频可以当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稳压电源用料挺猛啊,在调整端输入音频可以当功放了

确实,要是细说起来买原件要花不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复杂,用317扩流不好吗?

输出纹波不一样吧,TL431加运放精度还可以吧

网友:
用料的确豪华,大部分是达尼的腊肠电阻和蓝精灵电阻,威马电容,实际效果不得而知。

楼主:
补一张辅助供电并联稳压电源电路图,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可惜早就买不到PC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一张辅助供电并联稳压电源电路图,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可惜早就买不到PCB了

自己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一张辅助供电并联稳压电源电路图,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可惜早就买不到PCB了

Q1,2,3,4,6,7,8,9差分对管。现在用运放更容易做。电路就是恒流源加并联稳压,你说辅助供电啥意思?没明白!

楼主:
业余中的业余,不会自己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2,3,4,6,7,8,9差分对管。现在用运放更容易做。电路就是恒流源加并联稳压,你说辅助供电啥意思?没 ...

给稳压大板上431基准和运放供电,正负12V

网友D:
这是专业电源,有稳压和稳流两种工作模式,保护完善性能稳定,和317之类是有区别的

该电路的电压转换还停留在继电器阶段,杂音大体验差,其实那三个绕组是可以独立出来,分别桥式整流,正极连在一起,负极用场管分别接地,控制场管的导通就能变换输出电压,可以是一个变压器三个绕组,也可以是三个变压器,这样制作更方便

网友:
成本太高不如买个二手机。修一下。一个机壳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稳压大板上431基准和运放供电,正负12V

你贴出的图,没有运放不需要另外供电,431也有自己的恒流源供电,也不需要另外供电。本身是完整的,不需要辅助供电呀?

楼主:
  昨晚又测试一遍,大功率管装在一个大的散热片上,带了一个汽车12V55W的灯泡,着了2个小时,输出电压比较稳定,偏移的不多。恒流会缓慢上升几毫安,最终会稳定。
  我就是瞎玩的,早些年购买了一些零件,最近有空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专业电源,有稳压和稳流两种工作模式,保护完善性能稳定,和317之类是有区别的

该电路的电压转换还 ...

大佬说的是,我也看不上继电器切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出的图,没有运放不需要另外供电,431也有自己的恒流源供电,也不需要另外供电。本身是完整的,不需 ...

大稳压板原理图在4楼,有运放的。板子上设计是7812和7912供电。

网友C:
你写:补一张辅助供电并联稳压电源电路图。这个图不用辅助供电。你又说: 4楼图要辅助供电。但那个是串联稳压呀,和并联稳压不相干。

你要组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补一张辅助供电并联稳压电源电路图。这个图不用辅助供电。你又说: 4楼图要辅助供电。但那个是 ...

对的,原来板子上设计给431基准和运放供电的是7879系列,我改成外接并联稳压供电,心理上感觉好点

网友C:
搞这么复杂的并联稳压,只为给运放和431 供电!!!!!!估计玩HIFI的,否则,还不如做2个电源。

运放和431用好点就够了。。。。。。。。那2个水泥电阻焊下来,直接焊在功率管脚上为好,减少主板上的温度差,对稳定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的并联稳压,只为给运放和431 供电!!!!!!估计玩HIFI的,否则,还不如做2个电源。

  哈哈,早些年乱七八槽的买了不少,后面没时间玩,卖了一部分。现在剩下的基本都放地下室吃灰,先放着吧,等到退休了再拿出来玩吧。
  HIFI板还有一块,主要原件都有,就是不敢折腾,要花很多银子的,一个机箱就得大几百。

网友E: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主要性能,纹波抑制率是多少?输出噪声是多少?负载调整率是多少?响应能力就不要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稳压板原理图在4楼,有运放的。板子上设计是7812和7912供电。

如果稳压电路与4楼的那个图区别不大的话,建议您调试时注意一下是否存在开关机过冲问题,最好拿示波器抓开关机波形看看。

4楼图上的这个“构架”,调整管是靠R4这个电阻提供基极电流导通的,控制手段是靠U1A、U1B两个运放拉电流,或者说是给调整管基极电流分流。靠分流大小控制调整管饱和度,这就带来些问题。
开机时,如果主电源比辅助电源建立的早,辅助电源电压上升过程中,至运放能有效工作前,R4提供的基极电流”无人”去分流(供电电压、也就是辅助电源电压低,运放还未稳定工作),调整管将饱和,输出最高电压。
断电关机后,如果辅助电源电压下降速度比主电源快,运放停止工作后调整管失控、完全饱和,C12\13\14这几个滤波电容上残存的电压将直达输出端,还是会输出高压。

总之一句话,您要保证辅助电源稳定供电后再接入主电源,保证主电源基本放电完毕后,辅助电源才可“撤退”,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现开关机过冲。
而您的辅助电源使用并联稳压,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加大开关机过冲出现的几率。

这种靠电阻或恒流源提供驱动电流,靠运放拉电流控制的“构架”,n年前验证过,过冲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只能改善无法避免。
后来做的串联稳压都改成了由运放推电流驱动调整管的形式,起码从原理上能杜绝开关机过冲。

调试时还是留心看看吧,傻大笨粗的负载倒是无所谓,要是给3.3V单片机之类的负载供电,开关机时可能烧负载。
吃过亏,还是再某成品电源上吃的亏。这种控制形式“流传甚广”,DIY、成品电源都在用,这有点为了性能牺牲安全的意思了,个人不是很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稳压电路与4楼的那个图区别不大的话,建议您调试时注意一下是否存在开关机过冲问题,最好拿示波器 ...

版主大人好!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抓波形。关机时不会出现过冲现象,泄放电阻现在是3.5K*2,实测外接辅助供电比主电源撤退的晚。就是开机时可能出现过冲问题,我拿万用表抓过,没有抓出来过冲,肯定是取样精度不够。如果我真要使用这款电源,计划弄个时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主要性能,纹波抑制率是多少?输出噪声是多少?负载调整率是多少?响应能力就不要求了。

运放原来是358,现在换成了LM4562,理论上能提高各项指标。没有相关测试设备,我对这款电源各项指标不报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