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声道音响用5.1同轴音频线效果好吗?

楼主(2022-11-18):
请教:我的音响是双声道的(用CD机作音源),没有环绕声功能,想用2.1的同轴音频线连接,但是网店卖的目前都是5.1同轴音频线,听说5.1的同轴线用于2.1的音响,效果不如用2.1的,请教各位,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没有任何区别,5.1是指线上跑的信号属性,根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跟线的质量有关

网友:
cd同轴出来,还需要买个解码,估计你是个有钱银

网友:
还是找2.0的同轴线加解码器吧,我用的一款是绿联的还不错。

网友:
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的话,原来家中质量好的闭路电视同轴线就很不错,搞两个RCA插头,就是一付很好的同轴数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