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 11系统无法识别机械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8):
刚配的新电脑,主板是技嘉B560M D2V,CPU是intel i5 11600T,安装好了win 11 64位。
硬盘有一个是WD的m.2固态硬盘250g,有一个是Seagate希捷酷鱼机械硬盘2t。
系统安装在SSD里面。
其中的这块机械硬盘怎么都识别不出来。
在“此电脑”——“管理”——“存储”——“磁盘管理”里面也看不到任何踪影。
是怎么回事?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
可能机械硬盘格式不对

网友:
硬盘是坏的

网友:
CMOS里看下,第二个SATA端口开了没有

网友:
移动硬盘盒试试

网友:
进BIOS看看,是不是AHCI没打开。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主板的BIOS里面把硬盘改成achi模式即可。谢谢大家。

网友:
用diskpart命令把这个机械盘的文件系统重新设置一下(mbr或gpt),也不用分区和格式化,在BIOS理看看有没有这个盘,如果有,就进入系统,使用diskmgmt命令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没有12v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