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电池串联代替15V电池

楼主(2022-11-18):
本坛买的,7块多买了50块2025电池,正好指针表需要15V电池,动动板+铜皮做个电池转接。话不多说看图。那位说了,你表上装的跟你单独发的不一样啊,其实我做了两个。

楼主:
顺便秀一下MF50表,白色壳的少见。这一堆表都是单位捡的,只留了MF50,剩下垃圾47都咸鱼出了。
旋转

楼主:
这是做的第一版电池转接,用遥控器12V电池,电压少3V觉得差点意思。

网友A:
串联后内阻会不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后内阻会不会变大?

不会,电流本身很小,内阻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后内阻会不会变大?

15V电池内部也是层叠电池串联。包括9V万用表电池,碱性的还是圆柱电池串联在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电流本身很小,内阻没啥影响

但是如果内阻变大一倍,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V电池内部也是层叠电池串联。包括9V万用表电池,碱性的还是圆柱电池串联在内部。

知道,层叠就很形象。但是担心内阻会比原装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层叠就很形象。但是担心内阻会比原装的大。

2025电池内阻要小

网友:
哦。不过现在有15V电池买,不必这么麻烦

网友B:
我的47型表15伏也是用五块2032串联使用的,因为10K档的工作电流是微安级的,不必考虑因串联带来的“内阻”这个内阻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五块串联的电池已经使用2年多了,经测量电压毫无下降,还是满满的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型表15伏也是用五块2032串联使用的,因为10K档的工作电流是微安级的,不必考虑因串联带来的“内阻” ...

确实是,用起来很稳定。MF50表15V电池位小,20mm加个套都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型表15伏也是用五块2032串联使用的,因为10K档的工作电流是微安级的,不必考虑因串联带来的“内阻” ...

你这个47表不错,是铝刻度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型表15伏也是用五块2032串联使用的,因为10K档的工作电流是微安级的,不必考虑因串联带来的“内阻” ...

15V电池虽然网上有卖,单独网购一个也挺麻烦,而且15V电池容易鼓包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47表不错,是铝刻度盘的吧?

刻度盘的基板是铝的。

网友(2022-12-30):
去年我做的15V电池盒也很方便

网友C:
15V层叠电池购买也还方便,不到4块钱一只。前几天买的那种SHIQIANG标的,空载电压15.7V,使用效果还不错。原先万用表中的高力电池,使用多年了,电压只有12V,试着串联两节电压比较够的小电池,电压够了内阻大了,调零还是不行。这种层叠电池一般用个几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层叠电池购买也还方便,不到4块钱一只。前几天买的那种SHIQIANG标的,空载电压15.7V,使用效果还不错。 ...

论坛买的9块钱50节包邮,这个电池自放电低,不容易漏液

网友:
闲鱼有电池盒卖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A:
串联后内阻会不会变大?

叠型电池本身就是串联的

网友D(2023-03-03):
MF30也用15伏电池,想用钮扣电池,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30也用15伏电池,想用钮扣电池,有什么办法。

就我这个办法啊,铜皮,洞洞板搭一个电池盒,装5个3V电池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30也用15伏电池,想用钮扣电池,有什么办法。

而且我这个不就是纽扣电池吗?自己做不了就找楼上那个,闲鱼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