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中变压器的引线导线怎样绞合才好?

楼主(2022-11-18):
初级好办,通常就两根线,绞成麻花就行了,这没问题。假如次级带抽头就成3根线了,那么那么这3根线应该是麻花绞合还是辫状绞合?

补充;shiuyipyuen给您补齐贴题表达意思 2022.12.4.

网友:
功放电源变压器而已,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别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A:
当然是麻花啦,难道还要编辫子?我的小功放中就是用的15股漆包线绞合,其中5股串联,其他10股分为两个5股的并联绕阻,变比为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麻花啦,难道还要编辫子?我的小功放中就是用的15股漆包线绞合,其中5股串联,其他10股分为两个5股的 ...

哎哎,怪我没表述清楚,我是指电源变压器外面的引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哎,怪我没表述清楚,我是指电源变压器外面的引线。

那就不能绞合啦,您不怕高压击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绞合啦,您不怕高压击穿吗?

可不可以浸绝缘漆后加温固化24小时后,再用一定的绝缘击穿电压测试来确定其绝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浸绝缘漆后加温固化24小时后,再用一定的绝缘击穿电压测试来确定其绝缘性?

您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不可以借鉴类似这种办法测试一下,用一定的高电压来测试绝缘性,以能不能过关来判断确定是否可用

补充内容 (2022-12-3 19:24):
起初以为是绕组直接漆包线引出来,如果是变压器接线端子上搭接工作电压、承载电流能力合规绝缘皮的导线进行三线绞合,对称绕组的抽头放中间,另两个头的导线怎么交替辫合,网上有不少怎么辫的图,以前浏览到过

网友:
高功率超高压发电机线圈用的是矩形铜排,导致匝间接触面积很大,为了提高匝间击穿电压,惰性气氛下使用纯度很高的绝缘漆浸渍固化后还要绝缘性测试,通不过测试就剥漆重来。只是思路,一切要以相关安全规范的绝缘测试过关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借鉴类似这种办法测试一下,用一定的高电压来测试绝缘性,以能不能过关来判断确定是否可用

不能使用过高电压

电力测试部门有一条规定;任何电器作高压绝缘测试后,不管合格与否,该样品视为废品,不准使用。

网友:
实在想不明白楼主想说的是什么。
就拿变压器带中心抽头的次级来说,也就是双线并绕就可以实现,然后就各出各线,为什么要绞合呢?

网友:
任何电器作高压绝缘测试后,不管合格与否,该样品视为废品,不准使用。

楼主:
偏了偏了,好多都讨论偏了。
制作一台音频功率放大器,为防止出现低频哼声,采取的措施通常有几点,比如一点接地、前置放大信号线使用屏蔽线等等,其中还有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将电源变压器输入端和输出导线各自绞合起来接入电路,我是指的这个,并不是指的变压器内部线包绕制如何绞合,更不涉及绝缘、高压击穿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使用过高电压

电力测试部门有一条规定;任何电器作高压绝缘测试后,不管合格与否,该样品视为废 ...

可是像作坊里人家修电动机,用摇表的高电压测一下绝缘电阻,合格就不返工
假如有重绕的电机如果绝缘性不合格,不通过摇表测试怎么知道要反工重来,直接送去工厂试用的话很快就坏了,口碑就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像作坊里人家修电动机,用摇表的高电压测一下绝缘电阻,合格就不返工
假如有重绕的电机如果绝缘性不 ...

所以我上贴说勿用过高的测量电压,摇表一般500v,与胆机使用电压相近,

但不少华文文章动则2000v来测,是没有必要,有时这个测量反会留下后患.

我下乡时到别的农场广播站修一台千瓦广播站机.高压变压器竟然隔很多层在线包外燃起

一条U型漂亮浅蓝色稳定电弧,---有时正规浸漆,也会出毛病,只能各安天命.不会绝对安全可靠

测试也不是包单,因长期机器不断冷热冷热,老化出现开裂是新机测试无法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