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12600K能超频DDR5吗?

楼主(2022-11-18):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specifications.html

官网显示12600K的DDR5 upto 4800MT/S. 如果我 在主板bios里超频到5200MT/S会怎样?是不是超出了CPU的承受范围?

网友A:
能不能超是主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超是主板的事。

主板超了但CPU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超了但CPU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不该超的频就不要超,适得其反

网友B:
关键是12600够用了,把它超频,让它在高温下空转,自耗寿命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12600够用了,把它超频,让它在高温下空转,自耗寿命没有意义

我没有玩过超频。未超频的时候,CPU的频率会随负荷大小自动调节。比如12600K在空闲的时间只有0.5G。全速运行软件时才睿频到4.9G。超频后空闲也全速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