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机上的可调音量对音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11-19):
请教各位:用CD机播放时,CD机上的音量调高或调低,对音质会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对音量与音质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什么是音质,那音量又是什么?如果这两个概念明白了,自己也有了答案。
另外,不管什么音源设备,关键是放音设备(如功放机)的输出功率与谐波失真度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要看自己的设备档次如何。

网友A:
CD唱机作为音源,为了让实际输出电平可以灵活地,和各种不同输入电平的后级放大器材更匹配,增加一定的调节,建立平衡,才能更好还原音质

网友:
对音质没有影响,但是对听感有影响。

楼主:
意思是指,音乐重现的音量相同:那如果降低CD机的音量,再提高放音设备的音量,与提高CD机的音量再降低放音设备的音量相比,哪种方法音质会更理想。谢谢!

网友:
用line out输出音量键就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指,音乐重现的音量相同:那如果降低CD机的音量,再提高放音设备的音量,与提高CD机的音量再降低放音 ...

比较建议CD音源直接调大音量,如果音源音量很小,全靠功放放大,瑕疵是不是更多?或者音源的音色发挥不出来?我只是直觉。 坛中高手云集,他们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唱机作为音源,为了让实际输出电平可以灵活地,和各种不同输入电平的后级放大器材更匹配,增加一定的调节 ...

一点浅见的说明,仅供参考
只要CD输出的电平音量大到,去推动后级放大器,包括功放的各级放大器刚好都不削顶失真时,因为信号传输中有用信号最大化,因此相对而言信号传输线本身吸收环境的本底噪声占比会更小,当然凡事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优化悖论,虽然调大CD唱机音量或能改善实际信噪比,但也可能增加CD输出级的负担,如果接驳的负载不是很理想的高阻,加大音量就反而有可能带来过载失真,这些也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B:
cd输出可以调电压高低,标准应该是2.5v

网友:
我只知道高挡的cd机才有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输出可以调电压高低,标准应该是2.5v

最好能多说明一下可调的电压范围,是按2.5V标准中心向上向下正负各多少偏差,还是最大只能调到2.5V

如果是后者,那么一般按常见的设计理念保留20%裕量,也就是以80%输出就是2V了,接驳像TPA3255之类的D类放集成放大器就正好是2Vrms

网友:
CD输出标准电压是2.5v,

网友:
一般cD是固定输出电压的,不能调

网友:
CD机内部有一个前级电路,合并式功放也有一个前级电路,等于是出现了两个前级,这时候把其中一个直通了就行了,也就是选择其中一个保持音量最大,从高保真的角度来讲,应该优先让CD这边最大。如果CD最大后失真明显上升,可以调成CD的百分之70到80的音量,然后用功放来控制最终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