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应急充电器

楼主(2022-11-19):
很多时候纽扣电池没电了,而手上又没有新的纽扣电池。怎么办?用它来应忽充一下还是可以再用一段时间的。
材料是:木衣夹一个、发光二极管红,绿各一只、100欧姆电阻一只、整流二极管一只、5伏充电器一个、USB线一条、螺丝及丝帽两套。
该充电器可充1.25~1.35伏的镍铬纽扣电池,可充1.5伏的纽扣电池(应急),可以充3伏纽扣电池(应急),也可以充4.2伏的可充电锂纽扣电池。充1.25~3伏时还有充电指示(其实两发光二极管的作用除指示充电外,还起降压作用,防止过高的充电电压)。
图中我原来用的是两档的开关,后来为扩展的需要改用三挡的开关。

网友A:
简单实用,充分体现DIY

网友B:
液晶表用用还行,不过有冲炸危险,我弄过,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C:
一次性锌锰酸性电池的确可以少量充电(但无法达到新电池的性能)使用过程中间断性充电可以提高有效容量,这几乎是公认的,锌锰碱性电池充电很容易爆炸,“纽扣电池”也就是一次性锂锰电池,多用于电脑主板或者遥控器,一颗电池能用几年,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应急使用,没电了再买一颗换上就好了,如果应急使用,最可行的是把两节锌锰电池串联起来使用。

网友D:
纽扣电池 过充电 会炸的,伤害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充分体现DIY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表用用还行,不过有冲炸危险,我弄过,还是挺危险的

3V锂电池我充了二十多个,没有一个炸的。但有充不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锌锰酸性电池的确可以少量充电(但无法达到新电池的性能)使用过程中间断性充电可以提高有效容量,这 ...

正因为很久才会用完一个电池,所以很少有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 过充电 会炸的,伤害性大

小心不要让它过充。
我这里是利用用发光管两端电压较稳定进行降压。稳定性比电阻降压要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锌锰酸性电池的确可以少量充电(但无法达到新电池的性能)使用过程中间断性充电可以提高有效容量,这 ...

现在的纽扣电池都不是银锌电池了吗?记得以前是银锌电池的,

网友F:
有可充的纽扣,这个正好的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纽扣电池都不是银锌电池了吗?记得以前是银锌电池的,

银锌电池也就是氧化银电池,电压1.5V,手表用的一直是这种,但“纽扣电池”一般指一次性锂电池,也叫锂锰电池,额定电压3V,多用于电脑主机,带单片机的智能家电、厨电,遥控器等,最常见的型号是CR2032、CR2025,这两种型号直径都是20mm,厚度分别是3.2mm和2.5mm,有时这两种型号可以互相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充的纽扣,这个正好的的上

好用就拿去!多谢关注!

网友G:
钮扣电池快速充电器

专利号01238358.9,我自己都觉得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钮扣电池快速充电器

专利号01238358.9,我自己都觉得不靠谱的

你意思是外面有“专利号01238358.9的纽扣电池快速电器”卖,但你觉得不靠谱的?
但我这充电器充电并不快速,4.2伏档短路电流才四十多毫安,3伏档的短路电流才三十毫安左右。1.5伏档的短路电流才十五毫安左右。
发光二极管在这电路中起两个作用:一是充电指示、二是利用它两端电压较稳的特性尽量保护电池不会过充。
我这是公开的,没有专利。电路就在那里,是否靠谱请自己分析。
如果你觉得充一次性电池不靠谱,也可以只充可多次反复充电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外面有“专利号01238358.9的纽扣电池快速电器”卖,但你觉得不靠谱的?
但我这充电器充电并不快 ...

这个专利是我的,但是自己都觉得不靠谱,居然还给通过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专利是我的,但是自己都觉得不靠谱,居然还给通过申请

老哥利害!

网友H:
纽扣电池,碱性锌锰(1.5V-LR型)的应急可以冲,银锌(1.55V-SR型)的可充性更好点,锂二氧化锰(3V-CR型)是无法充电的,而且非常危险!!!注意。

网友I:
90年代中期充过纽扣电池,炸了,很响,像放鞭炮一样。

网友J:
我也充爆过一个纽扣电池,爆后壳里面非常干净,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消失了还是蒸发了,旁边也没有找到。

网友K:
纽扣电池有多种类型,有些好像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纽扣电池,碱性锌锰(1.5V-LR型)的应急可以冲,银锌(1.55V-SR型)的可充性更好点,锂二氧化锰(3V-CR型) ...

我充的是CR2450、CR2032、CR1220。充了很多个,末见爆炸的(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90年代中期充过纽扣电池,炸了,很响,像放鞭炮一样。

可能充电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充爆过一个纽扣电池,爆后壳里面非常干净,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消失了还是蒸发了,旁边也没有找到。

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纽扣电池有多种类型,有些好像无法充电

充电的时候一定不能心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能充电电流太大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当时不懂胡乱玩,给纽扣电池充电用于听微型中波收音机。

网友L:
冲过CR32,好像没效果,我怕充炸,充电电流小于5mA。

网友M:
小时候电子表没电了就经常充过,电池充次数多了会发鼓。充电电压高了还炸过。

网友N:
以前做的没这么复杂,就在2边钉图钉,然后焊2根线连上稳压电源,调好电压就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这个原因,当时不懂胡乱玩,给纽扣电池充电用于听微型中波收音机。

改大一点放别的电池吧!我改过一个FM的微型收音机。电池耐用多了,也大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冲过CR32,好像没效果,我怕充炸,充电电流小于5mA。

我也有些是充不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时候电子表没电了就经常充过,电池充次数多了会发鼓。充电电压高了还炸过。

是的!充电次数真的不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做的没这么复杂,就在2边钉图钉,然后焊2根线连上稳压电源,调好电压就充电了,

这样如果充电电流太大就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