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11-19):
电子管收音机高频头上的有谁知道是什么东西
—————————————
—————————————-

网友:
微调电容,你转动上面的壳子电容会变的,
这种电容比较好的,转的时候要轻轻的
很容易掰歪掉就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是空气半可变电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空气微调电容,寿命100次。

网友:
微调电容,以前的老收音机上,每个波段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