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块电路板是什么型号机器上面的

楼主(2022-11-20):
本人从论坛上偶得一块收音机电路板,使用TA7335P、TA7343AP、TA7640AP三块集成块,想修复玩玩儿,从网上找资料,发现跟熊猫SL-05电路接近,但不太一样,又找了一个类似的,也不一样,主要是TA7335的电路有出入,查了TA7335的资料,跟这块板子也对不上,所以,来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型号收音机的电路板

下图是电路板的外观

以下是网上搜索到的资料,都跟这块电路板对不上

1、熊猫sl-05

2、通用FM收音机资料

3、TA7335P芯片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5198-1-1.html

谢谢提供资源,这个链接里面的资料跟通用调频收音机的资料一致,跟我手头这块板子还是有点出入,谢谢!

网友B:
这应该是长江收录机的收音板,具体型号CL06或CL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长江收录机的收音板,具体型号CL06或CL07。

谢谢提供信息,我去搜搜看,再次感谢!

网友C:
看看这个像不像?据说是长江收录机上的。我这个图是带电子琴的收录机的机芯。放大器是TA7240,你的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像不像?据说是长江收录机上的。我这个图是带电子琴的收录机的机芯。放大器是TA7240,你的要小。

我只有收音部分,跟您这个一模一样,您有图纸吗?有的话分享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收音部分,跟您这个一模一样,您有图纸吗?有的话分享给我一份,谢谢

没有哦,不过找到集成电路的典型应用图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哦,不过找到集成电路的典型应用图纸就可以了

跟官方标准电路对了一下,不太一样,所以,求一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