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441声音小,请教

楼主(2022-11-20):
边学边干,修理宝石441,换了霉烂的线圈和失效的滤波电容,目前声音很小,更换所有管子后问题依旧。
请教一下如何排除故障。
另外想问一下,如果想排除电位器故障,是否可以通过短接某条线实现音量最大?

网友A:
        声音小是指能收到广播声音,只是声音小是吗?如果是的话,把电位器音量开到最大,用手捏住金属改锥触碰电位器中间接线端,如果有很大的交流声,就可以排除低放引起的声音小,再逐级查中放和变频级,如果接触电位器中间线端,没有很大的交流声,那就要检查低放,首先要确定电源变压器各个输出端子的电压正常,再检查喇叭是否正常,输出变压器次级,检查输出变压器初级,再检查6P1周围的电阻电容等等,然后逐级检查6N2周围的电阻电容的,因为你的管子都是新换的视为管子没问题,修里收音机,还是以测量每一级的电压作为主要方法,能够检查出故障元件,比盲目测量每一个元器件要省事得多,发现不正常电压,在找相应的故障元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B:
可以短接红圈里面的两根线。

代换每一级之间的耦合电容试试看.

网友:
挨个检查这些老电容。

网友:
        楼上两位说得对,这些早年的电子管收音机中的纸介质电容器,大多数都漏电或者失效了,不行的 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短接红圈里面的两根线。

代换每一级之间的耦合电容试试看.

谢谢老师指教。短接那两点,声音变大了,再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电位器坏了,还是需要更换那个0.01uf的电容?

网友:
电位器拆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短接那两点,声音变大了,再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电位器坏了,还是需要更换那个0.01uf的电 ...

给里面滴些机油,来回扭一扭试试.

直接换个电位器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小是指能收到广播声音,只是声音小是吗?如果是的话,把电位器音量开到最大,用手捏住金属改锥 ...

谢谢老师指教。在电位器中间端夹了一段20cm左右的鳄鱼夹线,收台声音变大,中间端与右侧端短接,收台声音也可以变大。中间端与自来水管连接,会有交流声。请教一下是电位器坏了,还是需要更换0.01uf电容?谢谢!

网友:
问题就在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在电位器中间端夹了一段20cm左右的鳄鱼夹线,收台声音变大,中间端与右侧端短接,收台声音 ...

        如果短接电位器声音恢复大声,那就是电位器的故障了,如果你能拆卸修理可以试着修理,如果不能就换一个电位器,至于纸介质电容,如果不影响正常收听,也可以不更换。

网友:
从后向前,检测各个电子管的工作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