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让110V机器插头,不能插进220V插座里

楼主(2022-11-20):
用什么方法。让110V机器插头,不能插进220V插座里

很多人把110V机器插到220V电源里。造成很大损失。

插头或插座怎么改一下。让它插不进去。

网友:
美国标准的插座 一个大3mm一个正常 插入电器会有选项性

网友A:
论坛高手多,求论坛高手设置一个检测电路,110V的插进了220V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里放不下。只能改插头了。

可以外置然后和插头捆绑好,外露的只有220V插头,这样就不会有误插了

网友:
换成英规大三脚插头,新国标插座不兼容,完美解决

网友:
把所有的电压均改为110伏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把插头换成,2芯航空插头了。母头变压器,公头设备。

网友:
日本卡座,电源不是110V,是100V;

朋友给我的100V卡座,买了一个110V的变压器;

结果220V电源,本身就高一些,经过变压器,变成了117V,

卡座发热严重,还会啸叫!

没法子,只有想办法降低电压。

现在是98V。

网友:
现在家里的电压普遍很高一般市电可以到230V甚至更高,如果没有稳压器,对于可以选电压的进口音响电器一般放到240V这一档

网友:
谁叫你买110V用电器的,自买自想办法,

网友:
把常规插头去掉,

网友:
110V机器插头接上英规插头,天王老子也没办法插到220V上,当然以前的老的插线板上还是能插英规插头的。

网友:
把110V插头插入220V转110V变换器插座中,然后用各种自己方便的办法(比如透明胶)固定。使用时,只能插入转换器的插头。

网友:
换美标,欧标三孔不就行了

网友:
打开盖子,直接在里面串联一个变压器就行了,我以前给CD机串过,R型变压器体积小,淘宝上订的

楼主:
110V只是个二插头的

楼主:
意大利的插头可以借鉴

楼主:
买了两个瑞士变换头 4元  一个

O1CN01G9PUnx28Qc9yOPZZz_!!0-item_pic (1).jpg

用胶粘在插头一辈子上不会插错了。

网友B: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自耦变压器,一劳永逸

网友:
把电源插线换成美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自耦变压器,一劳永逸

               机器里放不下。只能改插头了。

网友:
110V是你专用的,就得要有110V电源,就得有插座,买一对不是普通电源的插头插座不就行了?比如航空公母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高手多,求论坛高手设置一个检测电路,110V的插进了220V不工作

人家让你改插头,你自己又不愿意改。。。
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改音响的电源,直接改成220V,二是改插头,让它插不进普通220V的插座。自己挑一个呗。

楼主:
              谁知道500W自耦变压器。每伏多少匝。总匝数。110V时的匝数。想在100V处再抽一个头。

楼主:
目地关键是二头插不能插进下面通用220V插座里

让二头插只能插在110V的插座里

网友:
我记得有T型插头和T型86插座,我的100V卡座里边安了一个220V/100V的小变压器,进行降压,避免担惊害怕。

网友:
90-130v电压范围就行了

楼主:
插头已到。完美解决110V电器误插220V 的问题。

所有国内插座都插不了。

网友:
这种方法

楼主:
这个能插进220V。国标插座里不。

楼主:
把110v机器插在瑞士插头上。用环氧树脂粘成一体。国内任何插座都插不进去了。杜绝插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插进220V。国标插座里不。

插不进去  除非暴力破坏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