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输出变压器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2022-11-20):
做个4欧变32欧的1瓦变压器怎么计算用多大铁芯,线径和圈数。请老师们说说。

网友:
找个10w铁芯,用0.31漆包线,6线并绕,绕满为止。其中三组串联,三组并联。做1:3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铁芯12x15,次级0.7x74T,初级0.42x200T,次里初外。

网友A:
做个自耦的 简单

楼主:
我只是想要个一瓦的,十瓦铁芯太大了吧,12X15也不小

网友B:
用10Ⅹ10的铁芯,2VA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Ⅹ10的铁芯,2VA变压器的!

EI28的铁芯行吗。会不会低音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要个一瓦的,十瓦铁芯太大了吧,12X15也不小

如果变压器用于高保真音频,用10w铁芯可以降低变压器制作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耦的 简单

我是用在D类功放上,没有公共接地,自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用于高保真音频,用10w铁芯可以降低变压器制作难度。

小不怕,我做过收音机输入变压器,线0.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