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电瓶给6伏电瓶充电

楼主(2022-11-21):
我有一个使用6V4Ah电瓶的探照灯,还有一块12V4Ah的电瓶,现在想把后者当做前者的充电宝。如果直接充,在它们之间串个电阻也可以,但这样效率太低,一般给6伏电瓶充电,电源变压器使用七八伏合适。或者它们之间加一个12V/8V电源转换器,但市场上应该没有这种规格的转换器,不知大家有没有简易电路图?

网友:
6V充电器很难找?

网友:
充电最理想的就是脉动的,使用充电器会比较理想,12V的电瓶电压降低理论上可行,但实现脉动有点难,可以选一个DCDC模块试试呀,反正也不贵。
这个电压可调,不过这模块输出纹波都小,不是理想的充电输出模式:

网友A:
8v充6v电瓶是不是有的高啊

网友:
怎么会找不到转换器,可调降压板多的是,想要多大的电压,直接调可变电阻就行了啊

网友:
先把12伏逆变成220伏的正弦交流电,接下来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v充6v电瓶是不是有的高啊

8伏充6伏合适,这时要串个小电阻。

网友:
恒压恒流的DC-DC板多得是,有降压的、升压的,还有可以升降压的,价格也不贵。

例如下图这种,价格十几块钱,输入电压5-30V,输出电压0.5-30V,电流0-4A可调:

输入端接12V电瓶,输出电压调到7.2V。短路输出端,电流调到1/10c左右。
然后就接上6V电池充电吧,被充电电池亏电时以1/10C恒流充电,充的越久电流越小,直至终止电压7.2V,充电电流为零,可以无人值守充电。

不仅是12V电瓶,能找到任意功率足够、电压在5-30V之间的电源都可以接这个板子给电瓶充电。

某宝搜“恒压恒流降压升压直流板 太阳能充电”,可找到货源。

网友:
一个几块钱的DC-DC可调模块就完事

网友A:
8楼的靠谱,7.2v的电压比较理想,8v终止电压是不是多耗水啊?

网友:
临时充电可以串个合适的小灯泡或大功率电阻都行,但是需要时刻用表监视电压,如果长期用,现在的可调充电模块很多,还是买一个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楼的靠谱,7.2v的电压比较理想,8v终止电压是不是多耗水啊?

8楼的降压模块用来给锂电池充电效果可能很好,但未必适合铅蓄电池。铅蓄电池充满电之后的电压的确是标称电压的1.2倍,6V就是7.2V,但要充满电却需要用8.4V的充电器。适合铅蓄电池的充电模式是“脉冲”模式,脉冲充电几秒钟一个周期,充电器先是检测电池电压而不是直接充电,只有电压低于预设值7.2V才会触发脉冲输出,在脉冲输出期间,充电器的“反馈”是正反馈而非负反馈,因此充电器输出电流会越来越大,当检测电路检测到输出电压或电流达到预设上限就立即切断脉冲输出,输出电流立即下降到0,然后就是下一个周期的电压检测……脉冲充电的峰值电流远远大于0.1C,因此有一定的“去硫化”作用,且充电末段电流没有明显下降,因此充电速度快,充得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的降压模块用来给锂电池充电效果可能很好,但未必适合铅蓄电池。铅蓄电池充满电之后的电压的确是标称 ...

电动自行车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基本都是开关电源的充电器 三段式直流电充电,      极小数开关电源市电整流后没有主滤波电容 直接开关管 次级有滤波电容,搞不明白是脉冲式充电吗,控制开关管的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C:
直接逆变器220v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逆变器220v不行吗。

行!,但效率低,电路复杂用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