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2246示波器故障,希望得到老师的指点

楼主(2022-11-21):
失磁的500万用表充好了,在此感谢ynkmljx,云南表哥plus,感觉AV等各位老师,通过参考他们的帖子,自制了充磁器,最终充磁成功。因为疫情封在家无事可做,手边有一台泰克2246示波器,上电后显示
更换了5v电源的一个电解电容,又处理了一处氧化严重的排线后开机显示
查了查几个单词,应该是报警,面板旋钮有问题。同时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均不亮,按压按钮,旋转旋钮均没有反应(除了亮度聚焦之外),电源板输出的各路电压值正常,我对示波器了解不多,希望能得到论坛里高手指点一下该从哪下手,谢谢!

网友:
这机器即使修好,没信号源去校准也是问题。

网友A:
英文的意思是把  VAR 旋钮顺时针调整到底,也就是CH1和CH2通道幅度微调旋钮,楼主试试!

楼主:
我试过除了聚焦亮度之外,所有按钮旋钮均无反应
这是面板电路图截图,这里面的六个晶体管01.02.03的发射极电压大概2.8v,04.05.06的发射极电压约为0.8v,感觉正常的话,这几个晶体管的发射极电压应该相差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的意思是把  VAR 旋钮顺时针调整到底,也就是CH1和CH2通道幅度微调旋钮,楼主试试!

明白了老师,我需要顺时针关到底,关机后再开机是吧,电池没电了,等买个电池换上了再试试。微调旋钮外面的幅度旋钮,还有扫描时间的旋钮,是不是没有极限位置,可以一直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老师,我需要顺时针关到底,关机后再开机是吧,电池没电了,等买个电池换上了再试试。微调旋钮外面 ...

老师可不敢当! 互相学习!

CH1   CH2 通道的 VOLTS/DIV 电压档位中间的旋钮就是VAR!顺时针旋转不动为止!

补充内容 (2022-11-22 15:16):
应该是你机器时间太长没有通电,造成自校准数据丢失,上电需要重新自校准!

楼主:
谢谢,电池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的意思是把  VAR 旋钮顺时针调整到底,也就是CH1和CH2通道幅度微调旋钮,楼主试试!

电池来了,换上电池测量了一下电流,有1.7ma,查了一下是cr2501击穿了,用1n4148代替,按您说的调整了旋钮,开机自检,应该没啥大问题了,抽时间研究一下使用说明,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来了,换上电池测量了一下电流,有1.7ma,查了一下是cr2501击穿了,用1n4148代替,按您说的调整了旋 ...

客气了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