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AM中波发射机商家

楼主(2022-11-21):
       公司因为生产车机产品,为提高测试质量。上级领导决定购买AM中波发射系统,来模拟实际用户接收环境.
      要求是发射的信号能够覆盖整个车间(估计几百平方),覆盖半径100米以内,频率503KHZ-1606KHZ。
      网上搜索了下,要不是覆盖半径小于1米的,就是1KW,10KW那种大家伙.发射机和天线,成品或者定做都可以,预算千元以内.
      期望老前辈指条路,怎么弄这个东西.还有备案要怎么弄.

网友A:
按楼主的要求,1000元之内,发射功率也很小,倒是有一简单办法,淘一台现成的电子管收音机即可。如下图,1981年12期。当然此发射机频率不是太稳定,除非振荡电路改用低频晶振。
楼主还可以播音,对厂区广播呢,哈哈

网友:
先看看公司领导的要求是否合法......

网友:
用于产品测试,本身对信号源要求就比较高了,个人自制频率稳定性、谐波泄漏、失真等方面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
可以联系当地工信局无线电管理处咨询下

网友:
用手持型或桌面仪器型的,挨近使用比较方便,也不需担心辐射过大了。
定制的话,千元估计不能。

网友B:
买个带调制接口可编辑任意波形的信号发生器就行了,关注一下输出幅度指标,决定了输出功率。

网友:
单台覆盖100米? 注意当地的射频标准或者建屏蔽防护
如果不介意二手设备可以推荐个CMU200, 或者建伍专用的信号发生器(功率低一些)都可以,全新的没太多接触了。
现在afm几乎都是用旧设备,便宜耐用,功能也都能满足

网友C:
中波通常不允许自设电台,要先请示当局获得批准,然后再动手设计方案。在此之前,一切都是白瞎。

如果是企业内部测试,根本不需要大功率的,但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屏蔽间,普通的专业信号发生器,最好是可以加入宽频谱噪声的那种,或者另外再增加噪声发生器,这样的一个studio才能进行测试工作,用大功率发射机是不现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studio,没有上百万的投资也是很难达到屏蔽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通常不允许自设电台,要先请示当局获得批准,然后再动手设计方案。在此之前,一切都是白瞎。

如果是 ...

       多谢大师赐教,我向领导说明此情况。主要是领导们想搞成使用FM信号发射器的那种模式。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调制接口可编辑任意波形的信号发生器就行了,关注一下输出幅度指标,决定了输出功率。

那种信号发生器是有在使用的,领导们觉得不能模拟客户使用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信号发生器是有在使用的,领导们觉得不能模拟客户使用环境

模拟客户的使用环境,最合适的手段就是加入噪声,不同的噪声和白噪声的合成,都可以完美地模拟现场环境,这是射频工程师必备的基本技能。

网友:
好像要先到“无委”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要求,1000元之内,发射功率也很小,倒是有一简单办法,淘一台现成的电子管收音机即可。如下图,19 ...

     改装还是算了,因为改装做的发射器稍微有点毛病就找改装人来弄来弄去,还要包售后。甩都甩不掉。

网友:
备案一定会被否决; 被无委或广电发现肯定要重罚。。。

网友:
自制啊,信号发生器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要求,1000元之内,发射功率也很小,倒是有一简单办法,淘一台现成的电子管收音机即可。如下图,19 ...

这是什么杂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