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2-11-22):
锂电池保护板的,二极管烧了(图1),看不清型号,懂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楼主:
谢谢,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楼主: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下,左边那个PJ945是普通开关二极管吗?

网友:
那个是UF2G,是超快速整流二极管,耐压400v 2A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下,左边那个PJ945是普通开关二极管吗?

UF2G超快速整流二极管,耐压400v 2A的二极管,只要参数符合就可代换。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