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看看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2-1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二级管型号不对。应该用快恢复管

网友:
这是肖特基二极管,高频用!普通二极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片是我在电路板上拆的,和我买的就差那一台阶

那个“台阶”是个磁环,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从旧板上拆一个

网友:
有些淘汰的中九机顶盒电源上拆肖基特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
SR320肖特基二极管,找一下代用的也可以。SR3*是超快速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