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钱让你的廉价剃须刀脱胎换骨

楼主(2022-11-22):
不知道标题算不算吹嘘,反正我个人用起来的确比原来的效果要好得多。
废话少说,上高端剃须刀

19元多的剃须刀

19元多的剃须刀

3块多钱保护板和充座电,
还有一节2014年买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
材料就怎么多了。
内部电路,原机是1节1.2伏镍镉电池,由一个小型的开关电源充电。
电机也是1.2伏的,
改装后用的是3.2伏磷酸铁锂电池,在电机的一端串联了一个4007,电机工作的时候的电压就是2.6伏,如果有觉得超压对电机不好的,可以恢复原样,不用改了。
改好之后比原来用起来好用多了。

网友A:
我比你更简单粗暴,里面瓤全掏空,串两个二极管,这两二极管拆自进口垃圾板上,然后配一个3V2A电源(产品电源最低是3V),这个剃须刀也是朗威,又剃胡子又剃头,使用了有8年了吧。

用得都包浆了

网友B:
破家值万贯,缝缝补补又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家值万贯,缝缝补补又一年

稍微有点贯的都不买这种廉价货了,

网友C:
我都不改直接插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你更简单粗暴,里面瓤全掏空,串两个二极管,这两二极管拆自进口垃圾板上,然后配一个3V2A电源(产品电 ...

直接变有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改直接插电使用

电压不高转速没提升啊,效果就不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变有线的了。

原配的镍隔电池嗝屁后换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自放电大,用起来也不给力,索性直接用交流电源,用起来给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镍隔电池嗝屁后换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自放电大,用起来也不给力,索性直接用交流电源,用起来给劲 ...

我换磷酸铁锂电压也不低,串1个4007它还有2.6伏,可以了,你的串了两个电压应该更低了些。

网友D:
改造就是利用手头闲置物。什么都买新的,不如重买一个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就是利用手头闲置物。什么都买新的,不如重买一个剃须刀

没问题,几块钱的零配件还是要买的。直接用锂电池,不配保护板肯定不放心的,充电座嘛,也就几毛钱的东西,现在,看到路边掉一块钱,好多人都懒得捡了。

网友E:
使用5号两节1.5V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换成14500锂电串加一颗1N4007,非常好用。动力十足

网友:
刚扔了一个飞科的,用了十来年了,就是电池不行了,充一次电只能刮两次。直接下单买新的,充一次电可以刮九十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5号两节1.5V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换成14500锂电串加一颗1N4007,非常好用。动力十足

用一节14500吧。

网友:
是的一节,再串接一个1N4007,降压到大概3.4V,完全没问题。使用好多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就是利用手头闲置物。什么都买新的,不如重买一个剃须刀

你喜欢就好,无所谓的!一些小配件你都不屑投资,还玩什么呢?你手头上有废旧闲置的1节铁锂保护板么?拆一个手机尾插来焊上去么?还是直接拿一个废旧手机电池来用?一步到位,连保护板也省了?还是用3.5的DC座?我考虑的是通用性,现在多数都是Type接口了,安卓尾插我有十个八个,但是我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就是利用手头闲置物。什么都买新的,不如重买一个剃须刀

依你所言所想,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改造的了!改一个明纬可调电源还得买点配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你更简单粗暴,里面瓤全掏空,串两个二极管,这两二极管拆自进口垃圾板上,然后配一个3V2A电源(产品电 ...

这两个二极管太猛了,至少是6~8A的

网友:
如果是那种防水的高档货 应该不舍得这样玩   手动剃刀党 笑而不语

网友:
4007是什么?

网友:
买飞科299到不如买飞利浦及百灵

网友F:
这个太麻烦了,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松香,可以反复使用好几年呐

网友:
4007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免费的老飞利浦刮胡刀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太麻烦了,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松香,可以反复使用好几年呐

你那宰的是换毛期的鸭子

楼主:
少写了1n这前缀,1n4007,贴片标示为m7 。

网友(2023-04-05):
你这是减少了剃须的时间。剃须刀的好坏,关键是刀网的厚度和耐磨度。刀网蔳了,剃的干净,刀网材质好,耐磨,用的时间就长。至于刀片,肯定是越用越锋利,刀片磨短了,就报废了。

网友:
剃须刀好坏全在于刀片,我过去都用国产的,但是用过日本的以后感觉国产剃须速度慢不舒服,也动手改造过国产的,都不理想,放弃了,用过剃须刀国产的大约5到7个,以前都是用圆形旋转的,后期都是用往复横向动作的,自己感觉还是横向作的比旋转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