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个宝工 MT-2017 指针表 10V DC 档

楼主(2022-11-22):
车间有人在调试设备,发现用的是一个MT-2017指针表,趁主人不在,偷偷测了一下10V DC档

<奇怪,我用手机发的,图片很模糊,用电脑编辑删除图片,想重新传图,怎么也传不成功,用网络空间中转一下吧>

网友A:
刀刀压线,该表还是不错的。这里有一块宝工MT-2018的,没有标准源没测,只能用4位半数字表进行比较。

网友:
结果呢?准确不准?

网友B:
是测量2017,还是用2017测量电压?

网友:
结果怎么样?急死人了,你倒是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测量2017,还是用2017测量电压?

用 2017 测电压源,电压源精度在 +0.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2017 测电压源,电压源精度在 +0.01V

10V档误差少于0.25都算正常,我的2017,线性不规则,误差电压差不多是这样,电阻挡误差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刀压线,该表还是不错的。这里有一块宝工MT-2018的,没有标准源没测,只能用4位半数字表进行比较。

我没有标准电源,只有稳压电源。请问效果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标准电源,只有稳压电源。请问效果有什么不一样的?

稳压电源不标准呗。

网友:
两者的区别就是误差的问题,稳压源在额定输出电压时会有个稳压区间,不如标准电压源准确。

网友C:
多年前就买过一块2017当然版本和现在的有点不一样了,这表亏就亏在有机玻璃表蒙上,时间一久静电效应十分明显,时不时的会把指针吸在某个位置,网上介绍的抗静电方法用了好多种并不能完根除,时间不长又要重现非常的讨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就买过一块2017当然版本和现在的有点不一样了,这表亏就亏在有机玻璃表蒙上,时间一久静电效应十分明 ...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的。
没有发烧前,钥匙打破了我的20多年的解放47,于是迷信非内地产的2017,买回来的时候就有点后悔(原因不说了),用了一段时间后贴在表面上的胶纸脱落,指针马上不听指挥乱动,心急之余拿起手机坏掉的贴膜,贴上,马上好了。现在就算干燥的天气,其他表有静电,这个宝工也没有静电了。
贴膜是很随便的贴的,因为膜贴手机已经贴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的。
没有发烧前,钥匙打破了我的20多年的解放47,于是迷信非内地产的2017,买回来的 ...

  你这个方法不错!当时没用到。后来实在没法了来个够狠的,把原来的塑料面给割了只留了个框,然后胶了块玻璃在上面。
  当时也是相信湾湾表还有那时国内的3V表不是很多,才选了这款比较贵的宝工表给果和你一样很失望。后来又买了块国产的MF47L也是3V表,精度还是达标的最可贵的是非常的耐糙,几次电阻档测了高电压只烧了500MA的保险丝换上后什么事也没有,所以我这块MF47L当作主打表了一直用到现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不错!当时没用到。后来实在没法了来个够狠的,把原来的塑料面给割了只留了个框,然后胶了块 ...

这表们久经沙场啊,一看就是出了不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