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雄狮3D收音机

楼主(2022-11-23):
这台机器于1957一1958年在德国出品,LOEWE OPTA Type 2841W(有些中文译为雄狮) 11只电子管,4个波段,调频,调幅,短波,长波。有3D环绕声功能,双信号显示管,两个独立的调谐器。体积大约为28x16x13寸,18Kg重。用了四天打理完成,在此与坛友们分享分享这台机器,谢谢大家的到访观赏!

网友:
此生得此机,就不用在要别的机器了,敢问朋友多少钱购得?外观真是华丽,按键质感真好,保存的也非常好,这机器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就是太复杂,坏了维修简直就是噩梦一般,零件坏了可是没得换,还有就是凑齐这一套机器的管子也得花费不少钱啊

楼主:
高音,低音可以分别调谐

楼主:
背面分别设有天线,地线,唱机,磁带,外接喇叭插孔。

电压选择

电压选择

电子管位置

电子管位置

楼主:
这台机器最大的特色是有3D功能,两组独立功放,一组EL84推挽功放配两只十一寸了椭圆形喇叭,另一组单只EL95配一只声压环绕声喇叭和两只高音喇叭。此机功率强壮,3D环绕声有选择开关,效果非常明显。整机音质不错。

楼主:
两只EM84作为信号显示,调节时,左右显示会上下跳动,且不一样高低,当两只信号高低显示一样时为电台最隹效果。

楼主:
六十多年前的外库存机,外观保存完好,内部结构为原始状态,没有动过。但是几十年的老机器不能开机就用,有许多问题需要打理,第一个麻烦就是怎样将机芯取出来?此机零件喇叭多,结构紧凑,空间小,一般的机器底板螺丝取下,喇叭焊开机芯就可取来。这台机器不行,想了半天也没有搞懂,心里直接骂"德国人工艺设计太烂",维修太不方便,没得法,动用一切手段从前面将按钮,旋钮,面板取出,最终才将机芯拿出来。拨盘拉线断了,各功能按钮不能正常开关回位,低音电位器等等问题一个个解决了,先取下高音喇叭,机芯才正确回装到位。现在此机工作完全恢复正常。

楼主:
此机功能多,按钮从右到左,普通自动,乐队,语言,独奏,爵士乐,重低音,3D环绕。此机从信号输入蓝牙,手机效果也不错,声音很好听。谢谢朋友们的到访!

网友A:
我居然看到一个晶体管的整流桥 (标7948的那个黑色的4引脚零件)!

网友B:
这个机里外都很精致,难得啊,就是打理比较麻烦吧。修旧如旧。有时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看到一个晶体管的整流桥 (标7948的那个黑色的4引脚零件)!

眼睛厉害,就是晶体管整流。
谢谢朋友的到访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里外都很精致,难得啊,就是打理比较麻烦吧。修旧如旧。有时很难做到。

打理过程也是一种学习,长见识,从来没有过雄狮收音机,这个是第一台。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网友:
外观是真漂亮,双号角高音,中波磁棒天线还可以调节方向,很人性化的设计

网友:
60年前的机器,工艺先进,成色极新;

技术领先的收音机,外观设计得十分漂亮!

看了令人瞠目结舌!

为你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