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电视机

楼主(2022-11-23):
刚买的电视机,把原来的电视拿下来,用差不多的挂法挂上新电视,就是挂了上面两棵螺栓,总感觉上部前倾。昨天重新挂了发现有一个柱子歪了想摆正一下,这下可好掉下来了?细看电视机后盖薄薄的一块铁皮?那螺栓是挤压式卡在上面的。再放回去已经不紧固了。
        现在只好挂三个了,也不知道撑得住不?下面两个螺丝像是有铁板加螺纹的。想用这两个为主力支撑,上面只有一个了用它做辅助作用?挂起来总感得漂漂的。
        想法,上面掉下来的螺栓塞回去然后在外面用AB胶加固?又怕新机器不敢这样的干,要是旧机器就这样干了。
        还是用高弹力铁丝做一个卡扣入后盖帮着拉一下?
         注:仔细看一下那个螺栓(白色体)卡在后盖一端是看不出有多少椎形体的,就电视机后盖那么薄的铁皮(约0.3)厚度,怎么卡的住?起先从为后盖是塑料材质?以为螺栓里面有强大的支柱?事实很可怕。就算和以前挂电视的方法只用上面两个螺钉挂起来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可能还会掉下来的。

楼主:
开始挂两个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要是四个螺钉都挂上定位有点难度,就挂两个都不好办,挂上拆下都很难。这个挂板设计也不科学。

       开始挂机时就怕后面的螺栓会掉下来,因为感觉电视机后盖上的面两个螺栓固定的软软的。只要轻轻一用力就会掉的。以前挂过几个没这种现象的。

网友A:
不明白电视非要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电视非要挂吗?

没有地方放啊。
    这个老电视机比新买的重,就用上面两个螺钉一挂就6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比那十块钱一只的挂架还假!尺寸短了一些,46'以上的挂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了。
一般这个掉下来是不 ...

不这样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张图片,一般不要下面的延长短杆,直接拧在电视机后背板上就可以了,那螺丝长度要合适,不能长了,免 ...

这个短杆就是在后盖上的原机的。现在掉下来了。
        电视机后面不是整平的,上薄下厚,不能直接拧上去。

网友C:
  开始挂机时就怕后面的螺栓会掉下来,因为感觉电视机后盖上的面两个螺栓固定的软软的。只要轻轻一用力就会掉的。以前挂过几个没这种现象的。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电视挂墙上还是很容易的,不行自己做一个就是了,也别掉下来才是

网友D:
唉~我的理解力低下,弄不明白楼主的电视悬挂机构.......
电视机说明书上会有挂墙流程吧,照本宣科就没问题,自己DIY的话就要费些心思了。

网友E:
挂架的方向很重要

楼主:
我用胶粘上了,上胶之后胶觉得很难干?以为天冷?正常的胶没碰过那么难干啊?想再加点胶加固一下,拿出胶一看哪不对?仔细看看…,原来不是一组胶,想前几天在另一处异地用胶时怎么就一个A胶?以为就是这种胶,原来是我老婆在三支胶中拿错了。
        马上把胶处理掉去买一组胶来,调好胶补上,这个胶马上就干了。这老太婆真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张图片,一般不要下面的延长短杆,直接拧在电视机后背板上就可以了,那螺丝长度要合适,不能长了,免 ...

今天拍了原机的挂构组件,设计就是这样的,看四个孔不在一水平线上的?上头两个要长点?下面是与外壳持平的,这处应该是铁板攻丝的吧?不是立柱结构。
         你说的怕拧过头,这个另一头是不通的,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视机外壳也太禳了,没见到过。只能先拆下后背板,用垫片和螺丝固定牢固那两只带挂耳的支撑杆,然后再 ...

刚买的新电视不敢拆,再说这个三个边没有螺钉,没怎么拆过平板电视机不敢轻易下手。这下子可能保修都麻烦了?
         下面再说说电视机后盖板,我也挂了几台电视机,都很好挂,反复拿上拿下来没有问题,这个就麻烦了,不好装上去也不好拿下来。看看我原来挂的电视机,重量比新买的重,也就挂上头两个螺钉,拆装不知道多少次了没有出事。  新电视机两下就歪了。
        手机发帖子不好整

都是我一个人干,确实是有点难度,光套四个点都困难,孔洞也不一定精准。感觉不顺有卡住的现象,
        这个是老早挂的电视机,两个螺丝,有六年了,下面垫了两个泡沫垫,当时也是买挂件送的两个。给的就是让你挂两个的。

这个是这次准备挂的,四个孔难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的理解力低下,弄不明白楼主的电视悬挂机构.......
电视机说明书上会有挂墙流程吧,照本宣科就没问 ...

买机送的。我一个人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架的方向很重要

安装上两个挂板尺寸还是可以的,怎么就那么难挂上?机器上的立柱也太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电视挂墙上还是很容易的,不行自己做一个就是了,也别掉下来才是

掉下来的用AB胶了,不知道好用不?目测总比原来强吧?

网友F:
这两挂架是不是竖着装的?横着装有可能孔距不同,让上面的柱受力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挂架是不是竖着装的?横着装有可能孔距不同,让上面的柱受力较大

横着装的。
我的另一个电视机有两个竖着的铁架子先固定在电视后面然后墙壁上有一个构件,卡上去就行,这个安装拆下来也很麻烦的,一个人也不好操作。弹簧卡扣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电视不敢拆,再说这个三个边没有螺钉,没怎么拆过平板电视机不敢轻易下手。这下子可能保修都麻 ...

这种挂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鸟机子要4个孔都挂上的话的确很麻烦。

今天等胶干后挂上了,这次有经验了,人抱着电视站在凳子上这样就可以看的见电视后面的四个孔了在什么位置了,先向大孔套进去,然后向右边挪动电视机,顺着小孔方向做↑↓一推,这样就卡进小孔处了,感觉很顺利,这主要是看到了孔的位置。要是站在地面上抱着电视机盲套挂难度相当的大。

每个电视机后面安装位置都不一样,原来55的只挂两个孔,所以,墙板不用那么大,后面电视机58,安装位置偏上,板子也加大了。

         四个螺钉都挂上了,好像稳当了许多。

楼主:
就是贪的买机送的。

我以前也自己买过,带弹簧卡扣的,那个更难安装,好处就是挂好后可以左右移动几公分。

楼主:
说说几个电视机挂墙壁上的不足之处。
        第一个电视机输入输出插孔下有右侧面有,要是挂墙壁上,下面的插孔几乎无法插的了,只有一小缝隙,我好在用的是木板加上后背是空的,抠个∩口子,这样就好插输入输出插头了。   要么垫上两层18mm的板子才好用。
       第二个只有右侧输入输出孔,挂墙壁上使用,插U盘时只能靠两个手指夹住U盘才行。

不抠个∩形口真的是无法用

不抠个∩形口真的是无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机送的。我一个人干活,

还是楼主办法多。
4根挂柱有3根吃劲电视机也不至于掉下吧?
要想掉下的柱子再结实的长到电视机上,用胶是靠不住的,可以用一根强度高的螺栓沿轴线锯做2半,插入电视机后板的空中,然后2片螺栓中间插入锯口厚度的铁片涨开到回复螺纹的整径,最后上紧螺母和挂柱,保准再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楼主办法多。
4根挂柱有3根吃劲电视机也不至于掉下吧?
要想掉下的柱子再结实的长到电视机上,用胶 ...

目前挂上去感觉很稳当的。用胶如果当时就粘好了也是不错的,因为螺栓塞进掉出来多次孔洞扩大了已经没什么卡的了。原先塞进去卡的紧点还是不容易拔下来的,这时用胶辅助一下就行了,不会担心再掉下来。现在只有一点点卡的胶好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G(2023-01-05):
应该挂上面的2个都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挂上面的2个都可以啦

如果是单个柱子的,这种电视机只挂上面两个绝对不行。要是有两个垂直分别左右链接好的再挂上部还是可以的。

网友:
50以下的就挂两个应该没有问题
前倾在下后面顶上合适的泡沫
我一般在要求不高时这样做

网友:
楼主有意思,那么大的音箱,打算搞哪样

网友:
挂不牢心理毛毛的,

网友:
买两根开腰圆孔铁条先固定在电视机上,再适当位置上两螺栓做挂耳。

网友:
有钱人,买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