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PMOS关不断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用6403作输入开关,但是通电关不断,有10.22V的电压,且能带负载。如果开机有12V输出,请问这是电路那有问题?

网友:
1,mos选型问题,VGS开启电压太低,最小只有1.2V,可以选2.5V以上的试试.
2,WT7510,这类IC内部的开漏都是有保护的,一般开漏时也不能超过VCC电压.可以在EN端反向串一到两个二极管.

网友A:
EN低电平正常开通,EN高电平本来应该关断却关不掉,甚至比源头电压还高,是这意思吧

网友:
EN高电平有漏电

网友B:
EN前面也是场管吗?貌似那个就没彻底关闭,往前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低电平正常开通,EN高电平本来应该关断却关不掉,甚至比源头电压还高,是这意思吧

EN低电平能开启,输出为12V,EN高电平时EN为10.7V输出有10.22V,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前面也是场管吗?貌似那个就没彻底关闭,往前查吧。

EN是开漏控制的,现在通电没拉低时有10.7V电压是从R3来的。EN只能拉底,不过拉低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有什么好解决方法吗?G极如果为跟输入电压一样就可以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前面也是场管吗?貌似那个就没彻底关闭,往前查吧。

是一个芯片的错误输出,开漏输出

网友C:
肯定关不断,12V和en的10.7V始终有压差,你要用一个三极管在OC翻转,同时改变开关逻辑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关不断,12V和en的10.7V始终有压差,你要用一个三极管在OC翻转,同时改变开关逻辑电平。

能说明白点不?
EN是WT7510的保护脚开漏输出,不能控制翻转的,只能拉低或是不拉
能不能给个图看下,谢谢了

网友:
或者你改大R1 R2的阻值,然后在GS之间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应该也可以关断

网友:
EN=10.7V、VCC=12V,Vgs=10.7-12=-1.3V。

VGS(th)最小值-1.2V,VGS>VGS(th)(绝对值),管子没有可靠关断。

要保证VGS>-1.2V才行,你用的EN电平偏低了,再调高点。

网友:
串个稳压管匹配一下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场效应管会有轻微漏电流,R7移到电源输出端把电压拉低,同时,为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增加二极管,把场效应管栅极、三极管基极隔离;二极管D2可以不用(直通)